康佳液晶电视功放块LA42205的困惑

楼主(2015-08-07):
一台24寸的康佳液晶,无声,遥控反复按静音无济于事。用外接功放接42205,发现3.5脚有信号,12V电源也有,粗一想,判断是块子坏了,网购了一块回来装上,傻了,结果一样。无奈在网上找出42205的电路图来,仔细核对,发现7脚静音脚有2.5V电压。按理来讲,给电压是静音,无电压工作,图省事,讲7脚用烙铁给拉出来,让他悬空了,开机一试,声音出来了。为了给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提个醒,特将电路上传。

网友:
你这么修静音控制就不起作用啦,还是要查一下静音控制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顺着线路回查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或者电阻漏电了,    我遇上过一个长虹等离子没有声音,有时候开机有就正常,没有就不行, 售后要求换主板, 用户嫌贵,让我去看看, 一查 也是这问题, 功放用的 是数字集成块  静音脚也是有偶尔有4.56V的 电压 有电压的时候静音,没有的时候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功放片子, 想想不对,顺着线路往回跑, 结果发现一贴片晶体管下的固定红胶 漏电, 拆掉刮干净  焊一个贴片的8050上去瞬间修复。  修复完毕后用户乐开了花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楼主应急处理很好。能不能静音用处不大。

网友:
这种修理法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