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电动车充电器为可调电源【2.5V—60V,2A】

楼主(2015-08-07):
        前段时间修好了充电器,固定电压用处不大。看到有人改为电压可调,看书、上网查相关资料,弄清原理后,其实很简单。

        改造原则简单实用。于是动手改造,电路没什么难的,难的是仍然用原充电机的外壳。增加的辅助电源、数字表头、电位器、接线柱、开关等全装进去,这个花了几天时间。

        改造后电压可从2.5伏调起,最大限制在60伏。电流最大3安,安全起见不超过2安使用。

        下一步把散热风扇改成温控的,这有成熟的电路,移植过来就行了。

        不足之处,电流还不可调,保护措施也不完善,算不上真正的电源。只是自己玩玩而已。

图纸只做参考,不同充电器略有差异。

网友:
不错啊  就是稳定性怎么样的? 有时间我也改个试试看

网友A:
如果厂家生产,说不定有不错的市场前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厂家生产,说不定有不错的市场前景。

市场有正规的开关电源卖。功能很齐全。效率高,价格低于线性电源。

网友B:
有USB口?这给手机充电太大了吧。

网友C:
我用这个图改的,结果坏了两个电位器,没办法最后加了稳压二极管、三极管来控制超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SB口?这给手机充电太大了吧。

usb口接7805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图改的,结果坏了两个电位器,没办法最后加了稳压二极管、三极管来控制超压。

才1个毫安的电流,电位器不会坏。不放心用线绕多圈电位器。

网友:
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1个毫安的电流,电位器不会坏。不放心用线绕多圈电位器。

应该是电位器接触不好,电压飞了,所以就。。。

网友:
实用资料。收藏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48V20AH的电动车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
自激的咋改?

网友:
不改变压器的话,这种简单的东东最好调节范围不要太大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不要随便改……
它的变压器本身就不适合这么宽范围的调压……最多微调一下让输出精确点用得放心(类似仪器定期去送检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