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利用打造低成本LM1875桌面小功放

楼主(2015-08-10):
前段时间朋友送一台坏掉的车机,由于水平有限实在无法修复,于是萌生了利用机箱DIY一台桌面小功放的想法。LM1875外围元件较少制作简单,网络上有很多制作LM1875功放的贴子可以借鉴,成功的机率高且效果不错,所以打算DIY一台LM1875桌面小功放。由于可用于DIY的时间有限,且元件要慢慢凑齐(缺一只合适的电源牛),直到半个月前旧物市场淘到了两只双23.5V的电源牛才决定动手制作。
废旧物资全家福:LM1875废板0元、车机外壳加铜制散热片0元、一小块覆铜板、旧货市场淘的两只环牛35元(使用一只17.5元)。去掉工时费、电费等总成本17.5元。

从网上找到的PCB和元件布局。手头没有整流桥堆,实际制作中在PCB上添加了整流部分的四只二极管布线。

覆铜板抛光、定位、打孔。

用油性记号笔布线、三氯化铁腐蚀中。

腐蚀完成的电路板,由于疏忽少布了一条线呵呵~~

元件焊接完成,本着节约原则充分利用手头现有元件部分电阻电容甚至是拆板件。

给铜质散热器攻丝。这块散热器是原车机自带的,最后试机时才发现对于25V供电的LM1875来说实在是小了点。

电源牛输出交流23.5V需要改造,拆掉次级绕组重新绕制成双18V+双5V。

组装完成的电路,加电试机时发现一路输出异常,检查后发现PCB少布了一条线。这里可看到前面少布的一段PCB用红线连接。改造后中点4mv。

总装成功,低估了LM1875的发热能力,试听10分钟散热器不敢用手摸,不得已外挂了一块散热器,现在中等音量长时间开机散热器估计60度,另外关机时喇叭冲击声如何解决。

网友A:
没用喇叭保护板?散热片小了。+-25V直流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喇叭保护板?散热片小了。+-25V直流够了。

没有喇叭保护,音箱二手货不值钱。

网友B:
折腾的典范。不错。

网友C:
整流管啥形号!看似1A的

网友D:
要解决冲击声只有上保护电路了

或者用双声道的 LM1876 自带开机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啥形号!看似1A的

整流管1N5399 1.5A 1000V 好像是拆自节能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典范。不错。

呵呵~折腾折腾更健康

网友:
做得不错!散热片面积要是大些就更完美了。如果散热片面积不够大的话还是建议您做1521元件少发热小,功率也差不多一样。

网友:
1875工作时发热量就是大,要不弄个风扇伺候它。

网友:
不错。废旧利用得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解决冲击声只有上保护电路了

或者用双声道的 LM1876 自带开机静音

只要装回原来的板子上有个继电器延时,本来具有的功能给楼主改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装回原来的板子上有个继电器延时,本来具有的功能给楼主改造掉了

空间和布局原因,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保护电路了

网友:
  1875的发热量是蛮大的,不过她的声音真不错,10年前玩过它,但现在只能怀念了,现在没时间和精力玩自己动手了!

网友:
蛮好蛮好

网友:
不发热的功放不是好功放,哈哈

网友:
楼主好手艺,不错!关键是能静下心来!赞一个!

网友:
别看这个东西小,却需要各种技术。菜鸟搞不定。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是直接用笔在覆铜板上画线路的吗?

网友:
楼主,我悄悄地告诉你,对于1875这类块子从报废的高端显卡上取散热片。廉价又好看。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整流管再大一点更好

网友:
说说1875功放关机噪音的事:1875是功率运算放大器,正常工作时1、2、4脚电压均为0,如果正负滤波电容容量相差不是太悬殊,功放本身是没有任何开关机冲击声的。那么,关机冲击声是如何产生的?原因是关机时机械开关和变压器初级产生了电火花。只要在变压器初级并联一个洗衣机或电风扇的副绕组启动电容,关机时就不会再有噪音了。20楼的使用效果怎样,能付上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