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惠手持电桥和优立德的那个测试精度高?

楼主(2015-08-09):
准备入手TH2822 和或者UT612.貌似612还是100K这一点比较有优势?不知大师们的意见是?还有就是有人说612不是四线测试。想问一下2822是四线的吗?

网友A:
手里有同惠2822C,也是100K。据网络上的传说,同惠和优立德的测量方案不同,后者相对简易。
补充:2822C标配附件含四线测试夹。

网友B:
两者的精度应该都在国家或行业规定的容限内,UT612不是四线的、最重要的是UT612的副参数只有3位而同惠是4位显示这一点特别重要,而且同惠是4线测量。建议上同惠,至于测试频率根据各人需求选择。

网友:
我感觉 平时用用精度不需要那么高 12.15V和12.15XXXX V是一样的 又不是造火箭 那需要那么高精度 纯粹是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同惠2822C,也是100K。据网络上的传说,同惠和优立德的测量方案不同,后者相对简易。
补充:2822C标 ...

优立德也有。听网上说。优立德612是2线测试。2822也是2线吗》?

网友C:
楼主提及的这些电桥参数资料都是公开的,官方网站下载下来自己比较一番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的精度应该都在国家或行业规定的容限内,UT612不是四线的、最重要的是UT612的副参数只有3位而同惠是4位 ...

2822这款也是4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及的这些电桥参数资料都是公开的,官方网站下载下来自己比较一番就明白了。

2822和612里面都没有提到4线还是2线!网上评论说612实际上是2线。想看看2822是不是2线的!如果也是直接612了。毕竟2822比612要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22这款也是4线的吗?

我的2822C没开封,你可以找下本坛测评贴。如果要上UT612建议到手后把里面唯一的一只肖特基二极管SS14换掉,换成M7或者类似的高速二极管,(这个机子的通病,电池很足就会报电池电量低而自动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22和612里面都没有提到4线还是2线!网上评论说612实际上是2线。想看看2822是不是2线的!如果也是直接61 ...

TH2822系列可以外接标准的凯尔文测试线,UT612不能外接标准的凯尔文测试线。

采用开尔文测试线的亮点就是可以减少剩余参数的影响,提高小数值元件的精度。UT612虽然不能外接标准的凯尔文测试线,采用的是两根各自屏蔽的测试线,由于仪器本身具有清零功能,也不会带来致命的误差。

TH2822最高测试频率才1KHZ,而UT612可达100KHZ,后者适用范围更广,而价格也低于TH2822。这些手持产品标注的精度我看现场测试已经足够了,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那就去选择台式仪表。

发现这里的一些朋友特别关心这些普及型仪表的精度,不如去阅读产品手册,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看看能否满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822C没开封,你可以找下本坛测评贴。如果要上UT612建议到手后把里面唯一的一只肖特基二极管SS14换掉 ...

谢谢!C款好像更贵吧!100K羡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2822系列可以外接标准的凯尔文测试线,UT612不能外接标准的凯尔文测试线。

采用开尔文测试线的亮点就 ...

原来如此,谢谢大师指点!以前万用表。对电桥一点不懂!有的指标比较专业一时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大师指点!以前万用表。对电桥一点不懂!有的指标比较专业一时看不懂

关于手持电桥精度的问题,我的一些看法可能与别人不同。作为一般用途,现在的手持电桥精度都是不错的。还要看看具体仪表的适用范围、稳定性、可靠性。

实际应用的情况在很多场合过高的精度意义不大,比方说,哪些较小的电感或电容,即使测试出来足够精确,但是接入电路后由于电路中的寄生参数的影响,等效的值并不精确;很多电桥的电阻测试都是采用的交流信号,即使很精确,但是并不等于高精度万用表测试出来的值。电桥是一个综合测试仪表,擅长的是能够模拟元件实际工作的频率、比较全面的评价被测元件,不仅能够给出电容值、还能给出电容的D值和其他一些附加的参数,给出电感的电感值和Q值,给出电阻在不同频率时的参数,这是万用表做不到的。而这些附件参数会影响元件在电路中的应用。

所以,对于一般的使用,对于普及型的手持仪表,不需要去过高的追求精度,这种追求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除非你觉得合算可以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