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运放终极代换法

楼主(2015-08-11):
63表,调零有问题,怀疑运放,用TL061代换故障依旧,说明不是运放问题,断开调零电路正常了,应该是电位器的故障。零偏很小,机械调零正常,使用时读数偏小,表头灵敏度下降了。在R24上并联200K可调做放大器增益微调,减小阻值提高增益,读数正常。没了调零电路,直接用TL062代换,一个运放做放大器,另一个做平衡电源,改6V+6V双电源为单9V供电,一切正常。现在的运放零偏很小,机械调零就行,想加个调零电路,感觉画蛇添足,还是不加为好。

补充内容 (2015-8-11 23:45):
7楼有更新

补充内容 (2015-8-20 00:55):
24楼有PCB更新文件

网友:
内容看着危险,搭洞洞板也没什么工夫嘛

网友:
只是一种维修方法而已,如果用27L2可能更好,算不上终极替换法。不同看法,见谅。

网友:
这个板画的不错

网友A:
      楼主这是应急方法,不妥,倒是9V平衡供电不错。

网友B:
63收藏一块,好表。

楼主:
这个是比例放大器,添加了调零电路也方便,附上原理图,这下完美了。

楼主:
坛子里有MF63的原理图,大家对照看吧,改造后很成功,坛子里的改造都是用单运放的,原因应该是多运放去掉了调零电路,不同的运放电路外加调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比例放大器是比较好加的,祝大家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收藏一块,好表。

坛子里有,不过要提前问下质量,这块表被人修过多次了,也好,用来练手,好表还舍不得呢,终于修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应急方法,不妥,倒是9V平衡供电不错。

谢谢您的建议,调零电路已添加,在7楼,请多指教。改变4、8脚接的150K电阻可改变调节范围,不建议太小,6脚串接的电阻可以大些。现在这表使用正常,亲自试了,电池从6V到12V都能用。

网友C:
原来的这个FC55是什么运放?用OP37这样的精密运放能不能代换?

网友:
高生的很啊, 要好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这个FC55是什么运放?用OP37这样的精密运放能不能代换?

FC55是JFET高输入阻抗,OP37是低噪声晶体管输入运放,输入阻抗的区别。有时间我代换下看看效果。
电路设计的是比例放大,应该没问题,试验后我传上来。

网友C:
FC55没有查到资料,MF63我也有一块,只是收藏起来没有使用
分析了一下电路,OPA192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OPA627也是个备选方案,就是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FC55没有查到资料,MF63我也有一块,只是收藏起来没有使用
分析了一下电路,OPA192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FC54A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597-3-1.html

网友:
楼主辛苦了。色环63表啊,不看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C55没有查到资料,MF63我也有一块,只是收藏起来没有使用
分析了一下电路,OPA192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对于MF63表来说,大多数运放都能工作,即使最常见的通用运放741和358等都能使用,但是要求低电压和低功耗来说,能替换FC54或FC55的就不多了,否则电池供不起,TL06x的每个放大器静态电流只有200μA,FC54或FC55与其相当,27L2的静态电流更小,只有7μA。

网友A:
      楼上所言即是,不要搞得太多太复杂,TL061 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所言即是,不要搞得太多太复杂,TL061 最合适。

这次是搂草打兔子,换运放顺便改造下供电。
不加调零效果也不错,加上了更完美。
坛子里有多篇电源改造的帖子,说明改造电源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MF63表来说,大多数运放都能工作,即使最常见的通用运放741和358等都能使用,但是要求低电压和低功耗 ...

看了下27L2的PDF说明文档,全场效应管,不错的东东,肯定省电,就是价格有点高,有机会搞几只,干别的用也行。

楼主:
27L2的电路,双运放,全增强型FET,高阻输入,没有调零端。
不知这运放做平衡电源负载能力如何,TL062在9V电压下静态2毫安,电阻档短接表笔0.7毫安。

改用27L2也要用到调零电路,正在设计整体板子的PCB,将原板子拆下直接代换就行了,设计好我发上来。

楼主:
pcb文件已经完成,TL061的图是按坛子里前辈的图抄的板,TL062的是自己设计的,0.5的线,热转印没问题,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做PCB。

楼主:
新到27L2c是贴片的,要做个转换板。不做板子要重新布线

网友D:
期待你的27L2c的测试结果,静态工作电流大小及零点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27L2c的测试结果,静态工作电流大小及零点稳定性如何。

明晚报告结果

楼主:
    电路板设计完没找到大一点的开孔钻头,暂没制作,用了一块贴片转直插的电路板。由于27L2输入阻抗高,调零电路接入负反馈端,对增益有影响。解决办法:1、重新调整R24;2、增加原调零电位器中心头所接的R28到2M-3M,这时要减小调零电位器所串电阻(会增加静态电流)。第一种调整R24阻值比较好,5V电压下静态电流0.14ma,测试时0.24ma;9V时静态0.36ma,测试时0.42ma。去掉调零电位器两端电阻或减小时,由于电位器是并联在电源两端,会增加0.1到0.2ma的静态电流。
    27L2真省电!

楼主:
建议坛友把R24换成10K的3296多圈电位器再折腾

网友:
支持折腾27L2省电有吸引力!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板设计完没找到大一点的开孔钻头,暂没制作,用了一块贴片转直插的电路板。由于27L2输入阻抗高,调 ...

27L2确实省电,是一种不错的代换,比TL061还省电,值得一试,感谢楼主分享。
我用TL061+ICL7660,用一节锂电静态电流在0.43mA左右。
ICL7611、7612及7621等看PDF功耗也挺低,就是价格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L2确实省电,是一种不错的代换,比TL061还省电,值得一试,感谢楼主分享。
我用TL061+ICL7660,用一节 ...

    您的方法很实用,改造表头的方法也很好。近期电工试卷中关于运放的试题多了,看了几天运放的书,补下课,正好 用上了。
    DIP的7660还有几个,有时间也试试。
    63表的确不错,改造后省电,更实用了。
    准备重新设计一个27L2的板子,因其是双运放,就用9V电池平衡供电吧,正在调试改进的调零电路以减小耗电。
    说明 一下现在这表的工作情况:原来是调零电位器有病,改造后两端串联了150K电阻,使调零范围变小了,接触不良的毛病对调零影响小了,可以用了,误差几乎看不出来。27L2不准备往下换了,现在这表能正常使用耗电最大0.24ma(用2个2032串联),待机0.136ma。9v电池电压下降到5.5V正常工作,到5V正向调零困难(为了省电,调零电位器两端串联150K电阻的原因)。

    调零电路改好后再报告。

楼主(2015-10-21):
近20天没有关闭63表电源,一块旧9V电池仍然正常工作,比原来省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MF63表来说,大多数运放都能工作,即使最常见的通用运放741和358等都能使用,但是要求低电压和低功耗 ...

您介绍的27L2真省水电,LM358和TL062也能用,耗电大。

网友:
TL064,手里有的是四运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介绍的27L2真省水电,LM358和TL062也能用,耗电大。

我现在用TLC271+ICL7660,用一节锂电供电,静态电流在50μA左右,也非常省电。

楼主(2018-01-18):
liiqi老师,能发个电路图上来吗?刚有时间继续鼓捣这表,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TLC271+ICL7660,用一节锂电供电,静态电流在50μA左右,也非常省电。

liiqi老师,能发个电路图上来吗?刚有时间继续鼓捣这表,先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iqi老师,能发个电路图上来吗?刚有时间继续鼓捣这表,先谢了。

图1电路静态电流约10μA,因工作电压低,有些芯片可能无法调零,TLC271B的性能好于TLC271C。图中的调零电位器用20k~100k均可。
另外LM4250和ICL7611也可使用,耗电也非常低,LM4250的线性好像没有271好,ICL7611的调零电位器中点必须改接到电源的正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1电路静态电流约10μA,因工作电压低,有些芯片可能无法调零,TLC271B的性能好于TLC271C。图中的调零 ...

谢谢  liiqi  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4安装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能否图片标识一下啊?63表测量值偏低想调整一下放大量,新手求教谢谢了。

看到蓝色3296可调电阻了吗?这个已经并联到R24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4安装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能否图片标识一下啊?63表测量值偏低想调整一下放大量,新手求教谢谢了。

再看看这个链接
MF63运放代换 - 〓仪表工具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ighlight=MF63

网友(2018-05-26):
自己用,随便改,嗯嗯

网友(2021-01-11):
看起来还是062好一个干了两个活不错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1电路静态电流约10μA,因工作电压低,有些芯片可能无法调零,TLC271B的性能好于TLC271C。图中的调零 ...

问一下,图1外接3,6伏电池,怎么又是正1,8伏?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图1外接3,6伏电池,怎么又是正1,8伏?谢谢

由ICL7660分压得到±1.8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由ICL7660分压得到±1.8V。

我是说怎么3,6伏电池,分压的1,8伏接在一个点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怎么3,6伏电池,分压的1,8伏接在一个点上。

通过ICL7660分压后,相对于GND点来说,3.6V电池的正、负极即对应的是正、负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FC55没有查到资料,MF63我也有一块,只是收藏起来没有使用
分析了一下电路,OPA192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网友:
用轨捣轨运放不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ICL7660分压后,相对于GND点来说,3.6V电池的正、负极即对应的是正、负1.8V。

明白了,相对于gnd来讲,谢谢

网友(2024-02-03):
楼主:MF63.lay文件可以用什么文件打开

网友:
楼主:MF63.lay文件可以用什么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