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中短波电路组合(设计稿)

楼主(2015-08-12):
电路的出发点和宗旨:元件易购,调试简单,有效抗干扰,高灵敏度,低噪音。

1. 调谐高放由大环天线和平衡输入放大器构成,大环天线线圈中点接地(这是抗干扰的关键)有效抑制电器杂波干扰,用空气可变电容实现频率调谐。整个调谐高放放置与室外,用50欧同轴电缆连接至室内接收机的第一混频器RF输入端。在AGC的作用下调谐高放增益-10-40DB之间,可变电容的调节由远程控制系统来从室内操作(后面详解)。

2. 第一混频用成品二极管平衡混频器(ADE-1/SBL-1),通常这类混频器受制于内部高频耦合变压器特性,输入端频率下限在1MHZ左右,为了使频率较低的长波和中波也能正常混频,电路中将混频器上的RF和IF端口互换使用,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看下平衡二极管混频器的内部电路就会明白)。

3. 第一本振由IC振荡器与频率漂移纠正电路构成,因为要驱动二极管混频器,所以振荡器输出功率要放大到+7DB。振荡器使用IC是为了简化设计和调试过程。本电路中用一片TDA1572或TDA1072来做振荡器。当使用变容二极管做振荡电容时,这片IC很容易起振,波形失真小,振幅平坦。当然用NE602这类IC也可以,波形指标差些,振幅也略小些。
频率稳定器是“Fast Huff&Puff VFO Stabilizer”电路,它的基本原理是当振荡器频率发生漂移时输出相应的调谐电压来驱动变容二极管来逆向纠正频率漂移。关于频率稳定器的规划设计可以借助有关计算软件(网上有下载,也可以向我索取)。本电路中的频率稳定器用来稳定21MHZ - 42MHZ的本振频率,频率漂移能控制在几十赫兹内(完全满足SSB接收需要)。

4. 第一中频用了21.4MHZ的三端滤波器,带宽15KHZ,阻抗1.5K。因为混频器输出阻抗为50欧,为了阻抗匹配我在第一中频电路中插入了一级放大器,这级放大器在AGC的作用下增益在6-26DB之间。图中T2变压器用体积为10X10的调频中周磁芯绕制。

5. 第二混频、本振和中频放大由一片TDA1572担当,这片IC是AM集成电路中指标比较优秀的,S/N=6DB时,输入灵敏度为1.5UV,关键是他可承受500MV的强信号输入而不过载,所以用它不仅大大简化电路设计,最终的性能指标也非常优秀。电路中用了两组455K三端滤波器,这样可提供两组带宽可选(我用的是LTM455IW/LTM455GW),当接受远程弱台或SSB时可选择窄带模式,以便提高信噪比。

6. 整机AGC电压来自TDA1572的AGC电压,经过2SK246和OP07处理后分别控制室外的调谐高放和第一中频的增益。

7. SSB可选模块由NE612和一组低通滤波器来实现,电路中标注为“SSB”,NE612组成乘法器检波解调同时提供BFO信号。NE612输出音频后经LC滤波和二级低通滤波器来过滤频率超过1.5KHZ的音频噪音,这么处理后可提高SSB接收时的信噪比。

8. 低通音频降噪可选模块,电路中标注为“LP”,由两级低频滤波器构成,用来过滤频率超过3KHZ的音频信号,目的也是降低接收机的整体噪音,提高弱台可听性。

9. 室外天线远程控制,所谓远程控制就是说控制调节部分在室内与接收机在一起,天线(整个调谐高放)在室外。我是参考了一个国外朋友的实做经过改良。首先室内控制调节部分是一个小直流电机M1(如玩具上的小直流电机),转动M1会产生感应电压,这个感应电压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转动的速度和方向,转动速度快感应电压高从而M2高转速,相反则低转速。逆向旋转M1时M2也会同步逆向旋转,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室内的M1来实现同步控制室外的M2。
M2是一个带减速齿轮的直流电机,M2输出轴配置小直径皮带轮通过软皮带驱动空气可变电容。M2这个减速电机可选购7转/分钟的市售规格。M2与空气可变之间用皮带连接有个好处:当可变电容旋转到底(容量最大或最小时)时,M2轴与皮带会自动打滑,从而避免刚性连接带来的对电机或可变电容的损伤。

补充内容 (2015-8-13 07:09):
主电路中RF输入端应该加个10N电容串50欧电阻到地,这样可以粗略阻抗匹配,电路图中漏掉了

补充内容 (2015-8-19 12:55):
主电路可以适当简化,见34#

主电路

主电路

本振和频率稳定器

本振和频率稳定器

SSB模块

SSB模块

调谐远程控制

调谐远程控制

LP 低通滤波器

LP 低通滤波器

M1电机

M1电机

M2电机

M2电机

空气可变电容

空气可变电容

网友A:
一混频可以用sd8901.也就是场馆环混,好处是对本振要求低,性能和二极管一样优秀!

网友A:
喜欢前辈的图不知啥软件画的?前辈的思路很灵活,希望早日做出来报告效果!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混频可以用sd8901.也就是场馆环混,好处是对本振要求低,性能和二极管一样优秀!

sd8901对本振的要求不低,要达到标称的IP3指标本振功率要达到+17DBM,插入损耗+8DB,他的优势是IP3可以达到+35DBM,国内市场上不好买。相比二极管环混,本振+7DBM,插入损耗+6DB,IP3为+15DBM,我觉得我们DIYER来说要用起来简单,价格便宜,性能能满足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前辈的图不知啥软件画的?前辈的思路很灵活,希望早日做出来报告效果!期待!

系统自带的“画图”,是最笨的一个制图软件,呵呵

网友B:
楼主动作好快啊。觉的电路有两个问题。一是环形线圈和空气可变组成的输入选频回路,一组回路好像不可能实现长中短波全覆盖,不可能达那么大的覆盖系数吧?就是短波段都不太可能全覆盖到。其次是DBM二极管环形混频器输出端楼主好像没有合理的端接,端接不好的话,不要的频率组合会在器件里面反复的反射,使器件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这个设计值得期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混频可以用sd8901.也就是场馆环混,好处是对本振要求低,性能和二极管一样优秀!

sd8901对本振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要求输入的本振信号是精确的5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

网友:
问:有一种应用,其射频响应从几百hz到10Mhz,找不到射频端有这样低频率的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应怎么办?

答:绝大多数混频器的一个特性是中频可以从最高频率一直延伸到直流,因为双平衡混频器各端口都是隔离的,相互均可以互换。简单的办法是可以将射频输入端接到中频端,而从射频端输出中频。当然混频器射频端响应要满足中频的需要。这样接的一个不利之处是信号瞬变有可能损坏内部的二极管。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8901对本振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要求输入的本振信号是精确的5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

楼主和你都说要本振功率增加难道我记错了!不过好多商品机选场馆环混和平衡混频的比较多,而用二极管环混的比较少,这是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作好快啊。觉的电路有两个问题。一是环形线圈和空气可变组成的输入选频回路,一组回路好像不可能实现 ...

恩,电路图中RF输入端应该有个电容串50电阻到地,这样可以粗略阻抗匹配,电路图中漏掉了。

长波,中波,短波频率跨度太大,要用三个天线才行。现在长波已经意义不大了,中波短波两个天线用一个继电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你都说要本振功率增加难道我记错了!不过好多商品机选场馆环混和平衡混频的比较多,而用二极管环混 ...

DIYER和厂商的出发点不同所致吧,平衡场管混频器成本较高DIY的话要考虑场管的配对问题,另外两侧的射频磁环(一般为FT-43材质)价高货源少,所以一般DIY考虑成本和调试难度采用的不多。二极管混频有成品,价格相对便宜,在DIYER中用的比较普遍。

唉,作为DIYER,不得不各种妥协,折中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ER和厂商的出发点不同所致吧,平衡场管混频器成本较高DIY的话要考虑场管的配对问题,另外两侧的射频磁 ...

思路可以开阔些,场管混频可以采用SD5400等模拟开关来替代,对称性和开关特性都可以保证,记得已有文献记录使用于微波低段,不过那篇文献没找到。淘宝上有这个器件卖,我买过一批,不贵,您可以搜索下看看。

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以开阔些,场管混频可以采用SD5400等模拟开关来替代,对称性和开关特性都可以保证,记得已有文献记 ...

嗯嗯,这的确是个好思路

网友D:
楼主的新方案,本振频率稳定器是个亮点。
另外楼主的第一混频器RF与IF端倒置接法有些欠妥,仔细研究了下主电路,如果高放部分在主机内,这么接还可以,若高放安排在室外,那么第一混频器的IF端将作为接收机的第一窗口,内部的环形二极管未经高频变压器隔离直接面临雷电的威胁,很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以开阔些,场管混频可以采用SD5400等模拟开关来替代,对称性和开关特性都可以保证,记得已有文献记 ...

回复重复了,见下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以开阔些,场管混频可以采用SD5400等模拟开关来替代,对称性和开关特性都可以保证,记得已有文献记 ...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以开阔些,场管混频可以采用SD5400等模拟开关来替代,对称性和开关特性都可以保证,记得已有文献记 ...

您说的应该是H-MODE MIXER,这类混频器一般配合DDS本振来做,因为要将DDS出来的高频率来经过数字IC处理后去驱动H-MODE MIXER,普通的LC振荡器无法稳定提供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曾经看过这种高速开关IC配合射频变压器进行耦合隔离的混频器,记得好像是叫“H-MODE MIXER”,特点是 ...

双平衡混频器最好的指标都出自于开关式运行模式,无论实际使用器件是二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只有在开关工作模式下,管对的不平衡处才能被掩蔽。要求得IP3指标高,只要增加管压降就行了,不过这也相应需要增加本振功率。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中的二极管可以两两串联甚至三三串联再组合成环行连接,可以提高一倍以上的场强,象1SS86一类的肖特基管都需要这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新方案,本振频率稳定器是个亮点。
另外楼主的第一混频器RF与IF端倒置接法有些欠妥,仔细研究了下主 ...

是的,防雷应该重点考虑,不过我想雷击概率应该不是很大:

1. 这种环形天线不容易架的很高,一般放平房的屋顶上也就行了,比电视机天线低的多。
2. T1耦合变压器上下点功夫,尽量做到耐高压(用大一点的磁环绕制T1)。
3. 在RF输入端用高耐压的薄膜电容来隔离直流,并用二极管接地进行过压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防雷应该重点考虑,不过我想雷击概率应该不是很大:

1. 这种环形天线不容易架的很高,一般放平房 ...

总感觉磁环不好搞,也没东西测导磁率,能用中周代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磁环不好搞,也没东西测导磁率,能用中周代替么?

T1是个耦合变压器,一侧绕组兼场管的负载,因为不是调谐电感,所以对电感量大小要求不严,对中波段来说根据模拟器数据显示左侧200UH左右即可中心抽头(取值更大些场管增益也会增加),右侧100UH左右即可。对短波来说左侧取2UH中心抽头,右侧也取2UH。

T1变压器,中波振荡线圈骨架用在中波段比较合适,初级绕50+50匝,次级绕60-80匝即可。
短波段用调频中周初级6+6匝,次级12匝即可。

但是用中周骨架有个缺点,就是必须用小直径漆包线导致Q值低,分布电容大些,绕组之间耐压低。

如果磁环做骨架,市面上有取材也比较容易,如中波用FB-43-2401(导磁率400),短波用T50-6(导磁率4),这里是美式磁环参数计算页面:http://toroids.info/

更大直径的国产磁环市面上也有货源:

网友E:
楼上的老师,这图里的两个磁环可否给一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老师,这图里的两个磁环可否给一个链接。谢谢。

已发站内短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平衡混频器最好的指标都出自于开关式运行模式,无论实际使用器件是二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只有在开关工作 ...

我看arrl无线电手册,最高级混频器是数字电路集成块,没看懂,比场馆二极管环混还要好,说起混频好像还有一种双环混,注意不是双平衡是两个环混,不知他的效果和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站内短信。

也给我发一下!谢谢!

网友A:
10n和50电阻具体加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n和50电阻具体加在什么位置?

就是ADE-1二脚上下来10N电容串50欧电阻到地。链接已发短信

网友A:
M1转M2怎么转,2025不是功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转M2怎么转,2025不是功放么?

功放芯片充当直流放大器了,这里M1相对于发电机,2025把M1的电压放大后驱动M2.

网友:
听老师们讨论,旁边静听学习。

网友A:
请问老师环天线中间必须抽头接地么?为什么?还有同样的环如果环不抽头接地,和环抽头接地,所需要配的调谐电容一样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环天线中间必须抽头接地么?为什么?还有同样的环如果环不抽头接地,和环抽头接地,所需要配的调谐 ...

这个天线放大器是平衡输入方式,这种电路形式能有效抵御电器的电场型干扰(如开关电源干扰)。调谐电容按常规计算即可(抽头不影响)

楼主:
顶楼主电路的天线输入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为下面这种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天线放大器是平衡输入方式,这种电路形式能有效抵御电器的电场型干扰(如开关电源干扰)。调谐电容 ...

谢谢老师解答,不知老师的制作进度怎么样了!对于环天线的调谐电容可以加一个开关,来实现宽带和调谐切换!

网友(2015-09-16):
不错,楼主的接收功力很深厚,天线放大用到推挽电路

网友F:
我觉得高放选频不用空联,用可变容二极管方便控制,在屋里直接调可变电阻就行了。四根线,电源两根,信号一根,调压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高放选频不用空联,用可变容二极管方便控制,在屋里直接调可变电阻就行了。四根线,电源两根,信号一 ...

恩,用变容二极管最省事了,但是考虑到只有一级频率预选电路,变容二极管会把环天线的Q值拉的比较低,为了尽可能提供性能只能用空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用变容二极管最省事了,但是考虑到只有一级频率预选电路,变容二极管会把环天线的Q值拉的比较低,为了 ...

可以多做几组选频,好的收音头都是这样,要么怎么会有8联9联的空变呢!用变容二极管时,可以增大线圈的数值,减小电容的数值,以增加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那个60M有源晶振改成40.5M的可以吗?线路要怎么样改动啊?能说下吗?谢谢了!

可以,这个晶振频率是给频率稳定器提供一个频率基准,同时也影响一个step的大小。要设计频率稳定器,有个软件模拟器(Fast Huff Puff Simulator)可用里面有很多参数可选。

网友(2017-05-20):
先做记号,等待下文。

网友(2020-06-03):
按图中接线TDA1072不工作,电流23mA,怎么回事啊,换了两个都是,不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