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美国机拆解

楼主(2015-08-13):
   没有实际看过美国老机的内部结构,今天淘了一个看看。买时只看到后面有有烧黑的黑道,肯定是里面有零件炸开了。拿回来才发现半个壳子都裂开了,有点后悔。多少年没有搞电子管了,还是当年文革,人家都热火朝天闹革命,我在家鼓捣这个东西,现在老了,算是怀旧吧。废话不说了,看图:
   和我以前装的国内电路有些不同:
1,是7管调频调幅机,国内那时电子管没有调频的,国内70年代都没有调频台。
2,调频有一级高放,国内很少有,因为高放很容易自激,我这个型号是H724Z1,ZENITH公司下一个产品H725Z1就把调幅高放也加入了。
3.没有变压器,7个管子灯丝电压串加起来大约100v。但底板是热底板。所以调幅输入线圈做成蛛网天线状封在机子内,也不要天线了。
4.整流管用的是硒整流片,这个东西很多人没见过,五十年代高级器材有用的,我的印象是一片只耐压十几伏,它这个应该高得多。现在不能用了,我用一个4007替代l了。
    修理:几个零件坏了(奇怪的是我最担心的两个电解居然是好的,真不容易!),换后各级电压基本正常,也能收台,但灵敏度低,一个波段只能收一两个台,我估计是要重新调中周和输入和本振统调,毕竟50多年了,磁芯导磁率不可能不变。想做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但我现在是两手空空、什么零件也没有,还是等以后再说了。
  总的来说算是增了点见识。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侧面2

侧面2

输入谐振线圈兼天线

输入谐振线圈兼天线

楼主:
今天不能发照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明天再发几张

网友:
天线布局漂亮啊....

楼主:
机子结构有两点与众不同:
1.调频选台采用固定电容,双联调电感方式,电感做成拉杆方式,随转盘移动调感,很巧妙。精确。
2.波段开关斜放,转换通过连杆传动,这样做好像也缩短不了多少线距离,但结构复杂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波段开关狠是有点邪门

网友A:
LZ 中央那个中周是FM第二中周
帮你找到线路图

网友:
楼主这个收音机很不错。收台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中央那个中周是FM第二中周
帮你找到线路图

难得的珍品。现在还有难得的电路图。

网友:
难得的老物件,能恢复最好!

楼主:
LZ 中央那个中周是FM第二中周
帮你找到线路图
-------------------------------------------------
     非常感谢热心帮助!这位坛友在国内找到的吗?我在这里也是找了好长时间才下载到的。
    你说的很对,T2在是455KHZ中周的同时也是10.7M的中周,二合一中周,大家没有看到线路图,说双频中周不大理解,图上才只标455KHZ,现在把照片和图给出,顺便和大家讨论一下。请看图中T2内L11和并联电容组成并联谐振,这不是阻止中频信号传到第二中放吗?我的理解是T2内L11和并联电容并联谐振点应该不是455KHZ,而是520KHZ以下的频率,T2实际上是高通滤波器,防止520KHZ以下接近中频的干扰信号混入中放。第一级中放实际负载是R8.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ZENITH后续的机子T2都是双谐振标准的中周。

楼主:
这个机子照说灵敏度不会差,有高放,还有两极中放(国内一般只有6K4/6SK7等做的一级中放),但我这个机子现在灵敏度差,只能说能工作,一两个台而已,可能要调中周和统调,现在没条件。以后再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年有fm了?月亮还是美国的圆

我看到一台美国1948年出的机,已经带FM接收了。

楼主:
暂时装回去,以后做了信号发生器再弄,壳子收拾了一下,精神些,开裂也用环氧树脂粘起来,还是有痕迹,不知怎么消除?

网友:
好机,能出声吗?

网友:
1952的JJ会有那么的干净,真难得,也不知这家主人是怎么保管这JJ的?是放在保险箱中玩的吧,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很有韵味。外形别致,哪里能弄一台玩玩???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好好的调教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装回去,以后做了信号发生器再弄,壳子收拾了一下,精神些,开裂也用环氧树脂粘起来,还是有痕迹,不知 ...

能正常使用?

网友(2017-07-26):
老古董,维修也是乐趣,见识了

网友:
很少见的机器

网友:
走线真的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