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车顿挫可能与点火正时有关

楼主(2015-08-13):
我的破江南奥拓最近比较省油,但早晨刚开车的时候一不太给油就顿挫,后来把点火提前角调大了(转分电器),问题解决了。有同样毛病的盆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问题是现在还带分电器的车有几个啊,连杯子之类的面包机器都是笔试点火线圈了。。

网友:
还有分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油降价了吧,100块跑更远。

一百元不开空调,轻踩油门能跑400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百元不开空调,轻踩油门能跑400公里

太省油了比我的QQ还省

网友B:
未必的你换挡换的时候不是时候也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的你换挡换的时候不是时候也会的

哈哈,老司机了,换挡没日问题,挂一挡址起步后松点油门就顿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司机了,换挡没日问题,挂一挡址起步后松点油门就顿挫

也有可能是一档变比大原因,小日的小排量都这样。我的长安之星也是一样。你调完正时怠速高了没有。

网友D:
应该说原来还不够省油,提前角大了会更省油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原来还不够省油,提前角大了会更省油才对,

油耗差不多就感觉低提挡小油油门车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一档变比大原因,小日的小排量都这样。我的长安之星也是一样。你调完正时怠速高了没有。

刚调怠速方高一小下,过一小会儿就又降下去,EcU会汩调怠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调怠速方高一小下,过一小会儿就又降下去,EcU会汩调怠速的

调完正时转速会回落的慢一些,所以一档的顿挫会减轻。你可以品一下。

网友:
分电器最好不要老调

网友:
以前的吉利也是电喷发动机 带分电器, 正时我都是用正时灯对正时,对好正时后正是标记提前一个标记就行,开起来非常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