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NT21E64S电视机电源模块CQ1265RT不起振

楼主(2015-08-13):
今修TCLNT21E64S电视机,开机时三无,指示灯不亮,一点声响都没有。查保险丝完好,300V电压正常,输出电压全为0V,断电后300V基本不下降,查接在桥式整流交流端上的启动电阻200k左右都正常,查其他外围元件也未发现问题,判断是模块CQ1265RT不起振,更换模块后故障依旧,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不起振,更换完CQ1265RT,300V还是不能泄放掉,真是奇怪了!还有什么地方要查的请那位师傅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第三脚的18V正常不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看看输出有没有短路,高压电容有没有击穿,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载重

网友:
指示灯闪是起振了,多为开关次级有短路或负载很重.使开关电源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各路负载是否短路,主要查+B,行负载,高压包,行管,场块等,可以给正B输出端接一只60瓦白炽灯,短接航管基极实验大致判断是哪里故障

网友:
      你这个是负载短路了,不是电源故障

网友:
初级反馈绕组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有的初级元件参数修改一下能解决问题。可将高压包的供电端断开,接个灯泡做假负载,灯泡可能一闪一闪的。你将初级反馈绕组的整流二极管断开,如故障现象一样,就是反馈绕组的问题。

网友(2016-01-11):
先不管起不起振,断开次级+B负载,+B带灯炮测试是不是电源问题先。一步步来证实才好!

网友(2017-03-29):
可能高压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