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放,大家见笑了。

楼主(2015-08-15):
新手学做个功放玩玩。效果还行,摄影是手机拍的,可能放太近了,导致有点回音的感觉。
不多说,上图。
    本还想搞个开关电源上去做电源的,都动手搞好了,才想起,这没外壳的功放万一不小心摸上去那后果太严重,结果还是免了开关电源吧,直接外接个电源算了。

点阵原理图

点阵原理图

楼主:
试试纯音乐。

网友A:
做的不错, 如果把高位LED换成不同颜色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如果把高位LED换成不同颜色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谢谢,只买了红色的
     其实如果不把音量开到最大,他是到不了顶的。。。
兄台网名取得好。牛顿,瓦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买了红色的
     其实如果不把音量开到最大,他是到不了顶的。。。
兄台网名 ...

我的网名被你解释的太好了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STC MCU的31(EA)脚可以悬空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STC MCU的31(EA)脚可以悬空使用吗?

可以。。

我就是悬空的。
但是还是得看你干什么?
做时钟的话,没试过。

网友C:
我想说这是我见过的 3055 中散热片最小的,有点担心

网友D:
弄个亚克力外壳吧,这样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这是我见过的 3055 中散热片最小的,有点担心

    不必担心,开到最大音量一点都不热。
加上这没密封,自然散热。所以,天气这么热,管子还是常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亚克力外壳吧,这样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都已经好了,下次吧。。

网友E:
竟然电源也是自己做的,很不错,注意安全。

网友F:
楼主闲得一塌糊涂,这得花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电源也是自己做的,很不错,注意安全。

    没用自己搞的电源。
毕竟没外壳,万一一不小心碰到了,那可是几百伏啊。。。。。外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闲得一塌糊涂,这得花多少时间啊

      两天。。。。
用万能板,没画PCB,所以时间少点。
若是画PCB打样的话,或者自己动手腐蚀板子应该要久点。。。。
但是动手时间肯定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漂亮,炫酷啊,搞个立方体更炫酷

    现在就是立方体啊。。。
只不过是个长方体。。。
另外一边本来准备放开关电源的,但是太危险。所以弄了个空洞洞板。。。
不然不好稳固。。。

网友:
   做的非常好  弄个漂亮的外衣穿上吧

网友H:
请问楼主频谱分析是通过单片机完成的吗?

网友I:
做得漂亮,穿件衣服吧,小心着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频谱分析是通过单片机完成的吗?

   是的。。
STC12C5A32S2。用STC12C5a系列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得漂亮,穿件衣服吧,小心着凉

      现在就算了,以后吧。
我是用螺丝先固定好两块整万能板。
然后把剩下几边夹住。再打上热熔胶。怎么都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STC12C5A32S2。用STC12C5a系列都行。

单片机是个好物件.

网友:
我想知道 楼主这是新手吗?  这么厉害 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自己搞的电源。
毕竟没外壳,万一一不小心碰到了,那可是几百伏啊。。。。。外接的电源。。。

还好,电源仿的不错。有个合适的外壳就好了,最好是先有壳再做里面更好些

网友J:
怎么不发点阵的效果图上来看看,倒数第二个图是用来给点阵供电的吗?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不发点阵的效果图上来看看,倒数第二个图是用来给点阵供电的吗?自己做的?

      有啊,视频,图片都有的啊。
应该是你手机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视频,图片都有的啊。
应该是你手机看不到。。。

下次用电脑看看

网友:
频谱指示漂亮

网友:
频谱指示,搞成2X5的led,更漂亮

网友:
频谱做得漂亮

网友:
弄得很漂亮,DIY就是享受其中的乐趣

网友:
想照样搞一个,能给个STC12清楚点的图吗?

网友:
不错呀。还有频谱显示

网友:
好象图示电平显示,有专用的IC,直接用可能更方便

网友:
电路图看不懂啊

网友:
好宝贝,LZ再把外观装修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灯儿看着很帅,赞

网友:
挺好的 有空我也试试吧

网友K:
家里的喇叭挺多的 就是没功放

网友:
做的还不过,漂亮

网友:
小巧精致不错……

楼主(2015-09-14):
引用 网友K:
家里的喇叭挺多的 就是没功放

那动手自己折腾一个功放也不费多少事的.....

网友:
洞洞板都搞得这么好,佩服,,,,

网友:
这电源做得,太危险了

网友:
散热器真小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个视频里面的歌名是什么呢?

《雨花石》。
直接拿手机听歌始曲也可以听出来的。。

网友:
我不会笑,但会夸你一句,做得不错!

网友:
这得有多闲的时间啊!动手能力强,这哪是新手?!

网友:
酷炫拉轰 呀!!!

网友:
不知  贵 在动手

网友(2015-10-22):
这个好看。

网友:
点阵要是使用三种颜色LED就更完美了

网友:
玩的就是乐趣~~~~~~`

网友(2016-01-05):
做的不错 动手能力挺好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大了。

网友:
不错,点阵不同颜色还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