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存在感,悦翔档线的修理

楼主(2015-08-16):
    我的车是长安悦翔自动档,当时开了三年多,那天妹纸开出去后,打电话来说停车购物后再打火就完全没有反应了,电池新换不久,应该不会是没电,然后问了一下状态灯,妹纸把仪表盘拍了个照片发过来,发现显示档位的地方没有了显示,心想要么是档线断了,要么是档位控制模块坏了,叫妹纸摇下档杆,妹纸说好像有点松,但试了几下,终于能显示个N了,这时再打火就打着了(自动档的车必须在N档或P档时才能打火,在其它档位拧匙是没有反应的),试着挂一下D也行了,于是叫她赶紧开回来,路中别再换档了,等灯时就踩着刹车吧。
    回到来打开车头盖,发现换档线几乎掉出来了,用手一摸,线上面的橡胶套马上掉下来了,拿出来一看,已经老化全烂掉了。现在就只剩下空空的拉杆跟一个球头了。

由于近来事多,都得用车,看了下结构,利用身边的材料做了个临时方案。先用3M胶布缠厚一点球头,然后把连杆压进去,最后再利用球头处的一个内陷位,绑了条铜线上去防止连杆再次掉出来。这样试了一下,各档位都显示正常。

    第二天继续有事,没空去修,就这样跑了一天近200公里,晚上再看了一下,依然固定得不错。回家上群打听一下故障,发现好像车龄在三年附近的车,这个问题都较常发,问一下有没有人试过把新线拉杆上的橡胶套拔出来,装到旧线上,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有群友说他的车就是这样修复的!
      兴奋了一晚,早上直奔4S店,说明故障。4S说档线有,但维修必须拆中控台整条换档线更换,要花时近一天,连工时费600+!价格暂且不提,我这车近来不能停,跟他说有朋友说可以把头上的橡胶拆下来装上,那样就简单方便了,可4S说此法不行,胶套拆出来会烂,那我说要么把线拿出来我看看,看看有没有方便省时的方法,可惜4S说他们就只提供拆中控台整条线更换的方法,并且已有好几台车是这样处理了。算了,最后再问能不能直接把换档线卖我,我自己另外想办法 ,答,4S店的配件不零售。都不合嘴形,走人。
      回家上TB搜一下,最近的广州卖家这条换档线,赶紧拍下。4S不卖,我自己买条回来研究,就算那个胶套真的拆不下来,我还有方案可以不用拆中控台。这样又过了一天,车车依然没停地开,我的临时设计还没有出问题。
       第二天早上,线就收到了。

   看看拉杆头上的橡胶套,里面是有一个卡口的样子,可以卡着球头,防止拉杆滑出来的。

    用手按了一下橡胶,并不硬,较轻松就把橡胶头给按出来了,完全没有损坏。

     装回旧的拉杆前,先喷点WD-40一类的润滑剂到胶套上,这样就容易套回去了,前后就花了5分钟,就装回去了。

    试了一下,也是完全正常!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设计,橡胶拉钢的设计,烂是迟早的。此胶套也没有单独的零件出售,要买就得整根线买。另外4S提供的拆中控更换线的方法,费时不说,中控拆了再装,无形中会增加了一大堆的异响来源!即使是橡胶套不能拆下来,也完全可以采用别的方法,如切断再接的驳骨方法等,都要比拆中控来得好。
   换了胶粒跑到今天,已经有1W多公里了,暂时一切正常。再次说一下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再好的胶粒,在变速箱这些位置长期高温下都会加速老化,这里若是换成一个小轴承再加上卡簧,那估计一辈也都不用换了。借监一下别的车这个位置的设计,如别克的凯越,用的就是镙丝,因此也几乎不会出现这个故障。

    而同样是长安家的铃木奥拓,这个位置用的是高温塑料,而且还有卡口,因为也几乎未曾听说过奥拓会出这样子的问题。

网友:
汽车版好久没看到精品帖了,加分加亮鼓励。

  你们那4S还真黑啊!  配件还不零售?  打厂家电话投诉去  4S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提供配件零售。 话说这个结构设计得是有点想当然了, 当然了也不排除厂家留点扣子给四儿子店割肉,毕竟四儿子是厂家的裙带关系, 大家懂的。

     要是我,想个办法  车一个金属套 或者看看有啥能代替的,直接补强后用卡扣或者啥直接卡死,一步到位,前面的方法就不错至少可以等到有办法解决。

网友:
直接钻个通孔,加个销子不好么?
或垂直钻个孔,攻丝,粗螺丝加大垫片也行。

网友:
动脑就会省钱让4儿子哭吧!!!!

网友A:
他这种设计是不是留了点缓冲的余地?要不这个设计真是笨到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种设计是不是留了点缓冲的余地?要不这个设计真是笨到家了

   技术名称 美曰  “减震缓冲”   意思让发动机的震动尽量减小传导到档杆上,   厂家要求是定期检查和更换

网友:
拆中控台可以赚你大把的银子,并且他们还说,你看多么复杂的动作呀,真值,

网友:
加工一个这样的S型铁片做压片,钻个孔固定在螺丝上咋样?

网友:
这个换了不少迟早还得烂嘛,可以考虑去车个尼龙的套,外面那个槽应该可以找个合适的卡簧,或者干脆铁丝拧上

网友:
楼主以亲身的经历,表现出了国内4S的黑暗内幕,纯自主品牌在设计工艺上的诸多隐患,以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必要性,值得大家借鉴!

现在的自主品牌,外形设计花钱请洋人来弄,没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机械结构设计,才是体现车子自身本质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名称 美曰  “减震缓冲”   意思让发动机的震动尽量减小传导到档杆上,   厂家要求是定期 ...

真正的那些进口车上的橡胶件很耐用的,好多一直都能坚持到车报废,还是他们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
要是用日本胶皮,车到报废也坏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对于机械加工的东西我实在不懂,身边也没有各种加工机械,所以要自己改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一般关系不是非常好的修理厂,估计也不愿意接这个活,一来收不了几个钱,一不小心搞砸了还麻烦多多。我现在的打算就是半年左右用手检查一下那胶粒,如果开始有出现硬化现像就先买来档线把胶粒拆下放车上,反正安装倒不是难,一条档线大约100元左右,两三年换一次胶粒也没有增加太多的用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