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维修案例(一)

楼主(2015-08-17):
朋友拿来一套无线话筒,一只不能用,测量无发射信号,手持标注频点242.3MHZ
javascript:;
拆开手持
javascript:;
加电测量发现振荡管(下图红圈中的J8(C9018)基极有1.2V,射极0V.发射结开路。找一废板拆一只T33换上后恢复正常
javascript:;
下面是这话筒高频电路简图(不是抄板,按记忆画的,将就着看),就我近几年拆过的话筒来看,只要是工作于VHF频段(一般在200MHZ-270MHZ之间)的话筒有70%以上的都适用此电路,有差别也是在信号耦合和天线匹配电路上。
javascript:;
没有画音频处理电路是因为这类话筒的音频电路都使用的是常见电路,一般用的有两种电路结构:1.单UTC31101.用此电路的话筒高频振荡级的偏置电压1.2V左右由31101提供;2.UTC4558+NE571D,用此电路的话筒振荡级由7805L供电,并且振荡电路与上图有一点不同,就是电容二极管方向相反,PN结加的是反偏电压,上图是正偏的。
电路原理就不多说了,下面说说易损部位,维修注意事项和调整方法
易损原件:1.晶振:①失效,晶振失效一般都是把里面的晶体摔碎了(最常见),只有换相同频点的晶振,没别的办法。②漏电,一种情况是两引脚或其中一脚对晶振外壳漏电,这种情况电路检查结果是振荡管基极电压或电容二极管偏置电压偏低,接近0V。在路测基极对地或二极管正极对地电阻很小,有时还不稳定。这时首先可以把晶振外壳与地断开(晶振外壳一般都是接地的),如果电压恢复并且有正常的发射信号,就断开电源冷却两小时再加电,如果能正常工作就可以装机交付使用了。实际使用中来看,晶振外壳不接地对使用没什么影响。另一种情况就是两脚间漏电,这种情况电路检查结果和晶振失效时一样,就是各点电压都是正常的静态值,没有发射信号输出。这种情况一般用烙铁把晶振加热就会恢复正常。维修最好是把晶振换了,如果没晶振换,可以把晶振拆下来,把烙铁温度调到150左右,对晶振加热10分钟以上,(加热过程中不得震动晶振,温度太高容易彻底烧坏)冷却后装回加电如果能正常工作就断电放置一天以上再检查,正常就可以交付使用了。但故障复发率较高。
   2.电容:这里说的电容是指振荡;耦合和匹配电容,一般是几PF到几十PF。同一型号话筒同一位置的电容因为频率不一样电容值也不一样,一般规律是随着频率升高电容值会减小,极个别的会变大。这些位置的电容如果不是漏电就只有找一样或相近值的并在电路上试,别用烙铁焊,用手拿着靠一下看电路有没反映就行了。特别要注意的是振荡管基射极上的两个电容!
  3.晶体管:①电容二极管,那个没见到过有坏的。②三极管,如果没有开路;漏电;短路,静态工作点正常时就只有代换了。
  4.其他元件就没什么了,电阻坏了也哼容易检查;唯一要注意的是振荡管集电极的谐振线圈,一种是像电路中有次级耦合线圈的,外面没有屏蔽罩,这种很容易断线,一般在引脚根部,接上就行。另一种是没有耦合次级的,因为有屏蔽罩不容易坏。
维修中要注意温度对电路的影响,像晶振;电容;三极管都有可能因为加温变好影响判断。所以维修中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动过烙铁,最好冷却两小时再检查一次最为妥当。
电路调整:电路中各可调线圈一般是不能动的。如果有别人动过,或者换了不同频率的晶振就需要重新调整。业余条件推荐使用机械万用表,按顺序调:1.测T2基极电压,调动T1集电极线圈磁芯,至电压最低。一般在0.4V左右;2.测T3基极电压,调T2集电极线圈磁芯和拨动T3基极空心线圈,两个地方要反复调整,至电压最低。一般在-0.2V---0.3之间,个别的会高于0.3V。3.测T3基极电压,从头依次调整上述三个部位,至电压最低。4.T3集电极线圈调整不能用万用表了,用有信号强度显示的频率计放在适当的距离外,拨动线圈使信号最强即可。5.天线匹配电感不建议调动,因为这类话筒大多数把网罩当天线,拆开后就没有有效的天线了,调整没i意义。
现在来说说这类话筒中用的晶振,晶振的频率标注方式有两种(有少数只标代号的就不说了):1.直接标话筒使用频率,本例中就是T242.3M。2.标原始频率的,如果本例中晶振标原始频率的话就应该是20.1916M。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发射频率是原始频率的12倍频。
T1负载谐振于3倍频,本例中T1集电极到T2基极测得的频率是60.577M
javascript:;
T2放大再倍频,T2集电极到T3基极测得频率是120.148M
javascript:;
T3功率放大再倍频,测得输出频率242.293M
javascript:;
维修中也可以用频率计检测上述部位的信号频率判断各级电路是否正常。
这类话筒晶振一般是一对一对的,标使用频率的用开头字母区别,发射机上的用T开头,接收机上的用R开头,比如本例的T24.3,相应的接收机上就是R242.3;标原始频率的没有字母开头,发射机上用的标注频率较低,哟等于发射频率的十二分之一,接收机上用的标注频率较高,一般都在50多兆以上。
话筒晶振的更换:除了换频率一样的晶振,还可以换其他频率的晶振。换频率一样的晶振不需要调整,换上就好;换不同频率的晶振就需要进行上述调整,要注意的是换不同频率的晶振要连同接收机上一起换,不要换使用频率正负相差5M以上的,比如本例中可以用237M到247M之间的任意频率代换,调整后可正常使用。根据多年经验频率相差越大电路不匹配越严重(主要是电容和电感),输出信号越弱,使用距离越短,直至不能使用。估计话筒厂设计是按频率分了段的,一个频率段的元件参数一样。
最后说说晶振和电容二极管之间的可调电感,它直接影响调频调制量,直观的讲就是影响话筒音量,还影响话筒音色。调整时最好有一样的参照话筒,比如一套中的另外一只,调整磁芯使音色和音量与参照话筒尽量接近至一样,最少要保证音色一样。如果没有参照话筒就线把咪头拆下来接在有线话筒试一下,记住咪头的音色,再还原咪头调整磁芯在还原音色的情况下使音量最大就行了。
至此本贴基本就写完了,至于接收机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定频的收音机就行了,接收解调电路都是收音机电路,资料网上多就不在这里多说了。以后会陆续发一些不同档次市场占有率高的话筒维修案例。如果贴中有叙述和理解错误的地方请老师们指点并谅解。

网友(2015-09-17):
楼主发贴辛苦了.把经验大家分享.点赞一个.

楼主(2015-08-17):
为什么图片都跑一起去了?应该是插在文字中间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图片都跑一起去了?应该是插在文字中间的啊。

图片挂了,后补的图吧!

网友:
楼主多年维修经验总结,图文并茂好帖,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