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JBC烙铁头

楼主(2015-08-18):
自制JBC烙铁头

网友A:
性能如何?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如何?求带

效果几乎可媲美原装。热容大了空载回温会多一两秒,同时烙铁头失温也会小点,有利有弊。

网友B:
T12+936么  只模仿了个外形  JBC烙铁芯的精髓在于 热电耦 正极为发热丝正极 负极为烙铁头 而不是发热丝负极   这就是JBC 加热速度变态  回温速度变态的 奥秘所在  白光T12 是工作在半双工 即 加热 测温  再加热  再测温   JBC 是全双工   测温和加热同时进行 烙铁头就是热电偶 回温当然迅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936么  只模仿了个外形  JBC烙铁芯的精髓在于 热电耦 正极为发热丝正极 负极为烙铁头 而不是发热丝负极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细致讲解的 我也d一把火烙铁

火烙铁怎么D,我买了个百诚的气体焊枪,有时感觉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如何?求带

其实就是JBC旧焊芯重新利用,去掉原本的头头,套个936头上去,只要你的压接技术好,效果可媲美原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12+936么  只模仿了个外形  JBC烙铁芯的精髓在于 热电耦 正极为发热丝正极 负极为烙铁头 而不是发热丝负极 ...

在坛里看了那么久,没玩过那么高档的烙铁。还真不知JBC的加温与测温原理,看你说的还是不太明白。JBC是加热与测温同是那两条线的吗?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呀。

网友E:
是高频的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坛里看了那么久,没玩过那么高档的烙铁。还真不知JBC的加温与测温原理,看你说的还是不太明白。JBC是加 ...

JBC 是三线的  加热丝和热电偶 共用正极  热电偶负极为烙铁头  烙铁头的温度变化  就是热电偶的温度变化    因为热电偶负极的独立 就可以实现 测温和加热同时进行 而 白光T12 是两线制 热电偶的正负极为电热丝的正负极   加热和测温  一次只能进行一项 要么加热 要么测温    而且T12热电偶是靠接触烙铁头来实现测温 存在热阻   回温和加热速度当然和JBC 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高频的码

JBC 是无频的 纯直流加热 控制电流 T12是脉冲加热

补充内容 (2015-8-27 13:44):
错了 JBC 的也是脉冲  也是通过控制MOS管的通断 达到精准温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BC 是三线的  加热丝和热电偶 共用正极  热电偶负极为烙铁头  烙铁头的温度变化  就是热电偶的温度变化  ...

那就是说JBC烙铁就是好在烙铁头上。不知用这种烙铁芯装在936的控制板上会怎么样,能不能控温,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做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JBC烙铁就是好在烙铁头上。不知用这种烙铁芯装在936的控制板上会怎么样,能不能控温,效果怎么样 ...

原装936 用不了  因为它是热电阻测温 白菜白光倒是可以发热 不过温控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