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2.0音箱和2.1音箱的看法,到底谁好?

楼主(2015-08-18):
最近有不少人问我,到底2.0声道音箱好还是2.1声道音箱好,相信许多消费者选购音箱时都因这个问题感到头疼。所以我今天发个帖子统一回答
我们都知道最初的扩音机都是单声道的,后来人们为了增加包围感又加了一个声道,这样就组成了双声道也就是立体声,这种形式的音响称为2.0声道音箱。再后来为了增强低音效果又加了一个低音炮,增强了音乐感组成了2.1声道音箱。因为低音炮只管低音的重放而不除理其它频率的声音所以称为0.1。
                  好了言归正传不废话了,现在说说我的看法:
我认为,2.1声道音箱声音不如2.0声道音箱自然,其原因是两个卫星箱的扬声器普遍较小,既要处理高音又要处理中音,其中还要处理一小部分低音,如此小的扬声器完全不能胜任,就像让小狗犁地一样困难。我想这时应该有同志问我了:现在有的2.1声道音箱的卫星箱是双分频的,这样声音不就好听了吗?其实不是,但是效果会好一点,现在我们假设卫星箱上的高音扬声器把高音和一小部分中音处理得很好,那中低音单元呢?卫星箱普遍这么小那中低音单元的口径大得到哪去?它能处理到200赫兹以上的声音吗?就算可以处理那声音有能有多大?另外口径小的扬声器声场定位也差,说白了就是声音不扎实,发毛发飘。如果您不信可以试试,听书架箱和听落地箱的感觉肯定不一样。最后它的效果就是中高音发飘不好听,中间好像还空了一部分频率的声音,然后低音听着胸闷。低音炮开小了声音发飘,干巴巴的,开一点低音炮好像中间空了一部分频率。还不能开大了,因为低音开大了也是一种失真。另外左右声道分离度也差,因为左右声道的输入端有两个电阻连着。我认为2.1声道音箱不能满足我等发烧友。当然爱听低音的用户可以购买,看电影还是不错的,很震撼。
听音乐还是2.0声道音箱好,声音扎实。不过扬声器口径要大否则低频不好声场定位差。
您经常用音箱干什么?是看电影还是听音乐?选购时还是注意要根据自己的用途选购。另外理性购买,不要听老板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不吹才怪了!我们还要有一些经验,不要盲目选购。
这是我的看法,不妥之处欢迎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A:
我个人感觉,2.1还是有一点可为的,其实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2.1的卫星箱本身就很差。就算完全抛开低音不说,声音非常差的多得是。很多2.1都是基本上靠低音炮来掩盖其卫星箱的弱了。

前段时间我在折腾小音箱就是,当时有人说我用大箱体装小喇叭。那没办法。是按喇叭的参数算出来的箱体大小,倒相管更是调谐到了70hz,虽然卫星箱70hz已经基本出不来什么声音了,但是加上低音炮就不同了,低音炮的低音叠加上卫星箱以后,那种中间空了一截的问题得到很大改观。

反观成品卫星箱,单元小,箱体小,本身就和低音炮接不上,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自己做的话,选择好点的喇叭,箱体上榨干喇叭的低频下限,然后再通过低音炮叠加,完全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网友B:
买个书架箱把卫星箱换掉不就行了么  前段买了个AR的2.1 低音炮 没配卫星箱 直接把漫步者书架箱接到上面 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书架箱把卫星箱换掉不就行了么  前段买了个AR的2.1 低音炮 没配卫星箱 直接把漫步者书架箱接到上面 效果 ...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没啥好说的,无奈之作

网友C:
2.1好像是把低频独立分出了放大 然后两个卫星箱播放高频和中频
而2.0就是把三频放在一起来播放 如果是带有比较好分频器 就听不出什么 如果是电容器简单分频就不如2.1的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好像是把低频独立分出了放大 然后两个卫星箱播放高频和中频
而2.0就是把三频放在一起来播放 如果是带有 ...

是的,我那时还痴迷于2.1了,后来开窍了,手底下有好多2.1音箱都没用了,都闲着了

网友D:
采用2.0还是2.1都不是主要,关键是看设计成功与否。不管什么,不在一档次的东西都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书架箱把卫星箱换掉不就行了么  前段买了个AR的2.1 低音炮 没配卫星箱 直接把漫步者书架箱接到上面 效果 ...

我也是这样的,两个音箱用的8寸二分频箱,低音炮用的12寸的。

网友:
听全频了。。。。。。

网友E:
我也比较倾向于2.0我有一对爱华的书架箱,上部分是4个小高音喇叭,下面是一个6寸全频,分别两路出来了两对线,我分别接在功放的主音箱和环绕。听的时候感觉不错。有一次把环绕关掉后只用下面的全频,没想到声音猛然好听了好多。(也不知道是功放调的不对或者是功放和音箱不匹配又或者就是这样的,百思不得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比较倾向于2.0我有一对爱华的书架箱,上部分是4个小高音喇叭,下面是一个6寸全频,分别两路出来了两对线 ...

让高音干扰了

网友:
各取所需,2.0要出好声音,就得功率大点,低音也得大点, 2.1就可以功率小,出低音,但声音就差点,在家里听下音乐,玩下游戏,配音可以的了、

网友:
我的电脑音箱是惠威M20,它就是2.1的,比普通大小的2.0或2.1好不少。但是你不能拿它与高档的书架箱去比,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声音这个东西主观感觉成分太多了,无所谓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是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2.0还是2.1都不是主要,关键是看设计成功与否。不管什么,不在一档次的东西都没有可比性。

高!高见!甚合吾意!!! 最后一句尤佳!!!!

网友F:
用来连接电脑听音乐的,其实2.0就可以了,因为为多媒体设计的音箱并不是高保真,大致能够听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的是HiFi PC ,那起码应该上一对五寸以上的书架箱,这个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2.1还是有一点可为的,其实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2.1的卫星箱本身就很差。就算完全抛开低 ...

让中频段有一些重叠,可以避免频响曲线中间凹陷,实际听音中频饱满,人声听起来底气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来连接电脑听音乐的,其实2.0就可以了,因为为多媒体设计的音箱并不是高保真,大致能够听就行了。

当然 ...

现在的电脑声音指标还是不错的,高档一些的声卡音质确实不错,配合好点的器材也能听到好声音!我的是LM1875推动一个6.5吋橡皮边低音喇叭,TDA1521推两个4吋宽频喇叭,低音通道有滤波器,效果不错,就是样子难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比较倾向于2.0我有一对爱华的书架箱,上部分是4个小高音喇叭,下面是一个6寸全频,分别两路出来了两对线 ...

不同波长的声波在内部互相干扰调制,有些声波相位还是相反的,肯定不会好听!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电脑声音指标还是不错的,高档一些的声卡音质确实不错,配合好点的器材也能听到好声音!我的是LM187 ...

你电脑听音乐用的是啥播放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电脑听音乐用的是啥播放器?

酷狗音乐播放器,感觉不太好,以前用过那个Foobar音乐播放器效果不错,请问那个播放器音质相对好些?

网友:
也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大家的音源都是什么形式的,这个很关键,能够完美的再现就好!
一般高保真的音响都是2.0的吧,现在都有5.1的设备,但是需要有配套音源才行,2.1的音箱似乎是为了迎合电脑的播放而研发的吧,仅仅是个人臆断哦。
总之,个人觉得,只要音源和音响配套,能够再现原声,这个是主要的……

网友H:
想起很久以前听非常垃圾的2.0 都感觉非常好听, 后来听了2.1的低音非常震撼一下就喜欢上了, 于是认为2.0 的音响非常垃圾, 后来2.1 听久了感觉听的全是低音没有音乐味了, 又花心思搞了一套好点的2.0, 听音乐真心爽, 再听2.1 就听不下去了,再也不会用2.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起很久以前听非常垃圾的2.0 都感觉非常好听, 后来听了2.1的低音非常震撼一下就喜欢上了, 于是认为2.0 的 ...

所以说嘛,玩音箱就是折腾

网友I:
听音乐2.0比较好,AV的话2.1不错。我是2.0单加的低音炮,看电影时,打开低音炮。平时听音乐,只开2.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音乐2.0比较好,AV的话2.1不错。我是2.0单加的低音炮,看电影时,打开低音炮。平时听音乐,只开2.0

这个方法不错,我也在用 我把一个2.1声道的音箱的左右声道全拆了,弄了个有源低音炮,然后接在我自制的2.0声道音箱上,声音还过得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酷狗音乐播放器,感觉不太好,以前用过那个Foobar音乐播放器效果不错,请问那个播放器音质相对好些?:hand ...

我几年来一直在用foobar2000,从0.8.3开始,目前的版本是 1.3.5 。

在工作间用电脑放音乐的时候,是从USB口输出数字信号到外置解码器,解码器出来再进小功放,然后推一对美声的双四寸音箱。

在家里用的是:乾隆盛的860数字转盘>>甲类功放>>汉声6.5寸书架音箱。另外有一对雅马哈的备用。在工作间还有两台车机随

时听候调遣(分别是斯巴鲁森林人和北美版卡罗拉的车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我也在用 我把一个2.1声道的音箱的左右声道全拆了,弄了个有源低音炮,然后接在 ...

看来,我们对2.0的看法差不多。这样做,也算是兼顾了两种的优点了。

网友:
可以。说得有一定的道理。支持继续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几年来一直在用foobar2000,从0.8.3开始,目前的版本是 1.3.5 。

在工作间用电脑放音乐的时候,是从 ...

你对音乐很喜欢,我只是一般,以前也发过烧,现在没有时间,小孩废事,照顾不好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起很久以前听非常垃圾的2.0 都感觉非常好听, 后来听了2.1的低音非常震撼一下就喜欢上了, 于是认为2.0 的 ...

2.0声音太难好听了,把你都感动得哭了!

网友(2016-03-03):
2.1的低音好做些,其实好的2.0声音耐听些,漫步者等

网友:
电容器简单分频就不如2.1的低音炮

网友:
2.1叫做多媒体音箱,电脑普及的产物,其实本身音乐都是2.0声道的,音乐音箱一般都是书架和落地,但是电脑都放电脑桌,要有足够的低频的话,箱体体积相对电脑桌就太大了,于是就想用一个箱体,只弄一个120KHZ下面的没有方向感的低音,这种还要带功放板,可以放在电脑桌的下面。好处是,电脑是很多功能的,音乐不过是附属品,有开电脑玩半天游戏,看半天电影,却没有人单纯开电脑听歌。而游戏和电影里面需要的低频音效很多,要的确实震撼的感官刺激,氛围渲染。却不是什么音乐的美妙动听。

网友:
我一直都不喜欢过份的突出低音这种形式的2.1,以前买一款2.1,把重低音关了后听音乐简直是垃圾。拿回家没听两天就去换成了2.0直到现在伴着电脑的是2.0。看着2B青年开着摩托车绑着个低音炮音乐声音开的大大的,我就从心里由衷的要骂几句。

网友:
其实这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比如我办公室用的是漫步者2.1的箱子,具体型号R331T。

我把原来的卫星箱子扔了,换了一推松下的小箱子,里面是高中音,有一个简单的小电容分频,感觉要高音有高音,要低音有低音

网友:
我认为要看音箱用在什么地方,听来音乐。

网友:
只要是发烧,都不会用2.1,至少我没有接触到,2.1的低音一般比较多

网友:
听歌还是得2.0,看电影就得5.1

网友:
2.0觉得低音不够的话,在加两个有缘低音炮,

网友:
当然是2.0的立体声分离度高于2.1的。2.1的主要强项在低音

网友:
2.0的音响再加2。1的炮

网友:
2.0对音响要求高,出好声音对器材要求高,2.1加了重低音,低音强!对器材要求低!HIFI基本都是2.0,音色也很好

网友:
有好喇叭做2.0就很好了,主要是差喇叭,我200多块买了一对4寸全频,再买对70块高音装到迷官箱里效果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