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可调开关电源遇到啸叫求助!

楼主(2015-08-18):
前段时间发帖改开关电源!由于知识有限一直没改成功!直到最近看到隔壁有改的!于是参照他的自己稍做改进了一个!
昨天刚做完准备收尾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开机瞬间啸叫一声!大概有0.5秒的时间!就停了然后其他工作一切正常!
难道是给494独立供电的时差高过板子或者不同步造成的吗?

补充内容 (2015-8-18 21:44):
改可调做实验时,一直用可调电源给494供电没出现这种问题!改完后,组装用开关电源给494供电发现输出波行干扰很大,所以改用变压器简单整流滤波给494供电出现开机啸叫了!个人考虑是不是启动不同步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5-8-18 22:33):
原因;是选择辅助供电变压器有点小,而使用的滤波电容容量有点大!
导致的后果是启动时,由于,变压器太小给滤波电容充电时间大概需要1秒多!带来的后果是给494供电呈现一个由低到高0-17V斜坡形。。。当电压由7V升到9V时494刚好处在自工作不工作状态.!地这个状态起震相当混乱!致使变压器啸叫而这个时间段非常短494就立马工作了!
做实验:用可调电源给494供电,从零起调到7V左右时只听一声刺耳的啸叫。。紧接着轰的一声!!保险直接炸碎。。。。用表一量一对开关管通路了。。。。。。

补充内容 (2015-8-18 22:52):
新的问题又来了。。。不管啥变压器都有这个0升17V得过程用开关变压器又有干扰。。。好纠结的事情。。。。。。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改造的,也不知道你开机短暂的自激问题可能出在哪儿,不好说呀。

网友A:
看描述有点像起振的时候不稳,起振时间需要0.5秒才能稳定下来。建议上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有点像起振的时候不稳,起振时间需要0.5秒才能稳定下来。建议上个电路图看看

改可调做实验时,一直用可调电源给494供电没出现这种问题!改完后,组装用开关电源给494供电发现输出波行干扰很大,所以改用变压器简单整流滤波给494供电出现开机啸叫了!个人考虑是不是启动不同步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可调做实验时,一直用可调电源给494供电没出现这种问题!改完后,组装用开关电源给494供电发现输出波行 ...

应该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了

刚才又做实验了!算是彻底一找到原因了!代价是又烧了一对开关管!今天做实验烧了三对了!
原因;是选择辅助供电变压器有点小,而使用的滤波电容容量有点大!
导致的后果是启动时,由于,变压器太小给滤波电容充电时间大概需要1秒多!带来的后果是给494供电呈现一个由低到高0-17V斜坡形。。。当电压由7V升到9V时494刚好处在自工作不工作状态.!地这个状态起震相当混乱!致使变压器啸叫而这个时间段非常短494就立马工作了!
做实验:用可调电源给494供电,从零起调到7V左右时只听一声刺耳的啸叫。。紧接着轰的一声!!保险直接炸碎。。。。用表一量一对开关管通路了。。。。。。

网友B:
用什么电源改,你是怎么改法,最好上图看看,有电路图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源改,你是怎么改法,最好上图看看,有电路图就更好。

过过这两天吧做成功解决BUG发帖给大家欣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做实验了!算是彻底一找到原因了!代价是又烧了一对开关管!今天做实验烧了三对了!
原因;是选择 ...

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实验求知的精神可嘉,不过也要注意安全。。。

看你的帖子颇有惊心动魄之感,画面感非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赞一个。

菜鸟一个!为了改可调电源!不停做实验!可调改的不咋样反而把修开关电源学会了!这几天炸了推动管2个!二极管5个,开关管3对。保险4个。。。。不会修就百度找原因然后用表一个一个量!好不容易改成功了,这不因为变压器原因。又烧了一对!不过感觉值了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494频率改没改?

网友C:
你494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你用一个手机充电头给他供电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494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你用一个手机充电头给他供电试一试

看补充原因已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