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坛友刻刀吴先生送的一块【MF7】型表

楼主(2015-08-19):
      长春的坛友刻刀吴先生送了我差不多有近十块表了,基本上都是老表!
品质都非常的不错,我一般都会仔细的摆弄。
这不,这块7型表就非常的好!我个人认为在用料上好于500表,
开关的手感和电阻的精度可以等同于18表。
本打算用一个18表的表头代换原装表头,有两点问题就放弃了,
一、没有18表的表头托盘。
二、改了后就失去了原表风格,这对于已经有46年的老表算是一大损失,
所以就没有做任何改动,仅做了清洗、调整、润滑等。
表到手时,由于表头磁钢没有紧固在托盘上,
后果是:磁钢在运输过程中冲击,使托盘断裂!表针已成麻花状,
拆解后,测表头居然是好的!上游丝凌乱,焊开回弹到位也没有一点变形,
校正指针,还没捋直就断了!!!???
好在手里有废10的动圈不少,感觉比原装表针还好!
原表针为直径0.45左右,空心。10的为0.37左右,弹性好,
我喜欢细针的感觉!
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打理终于完工,打理过程就不上了,
谨以此贴向长春刻刀吴先生致敬
先上正面图!

楼主:
内部图,元件我感觉很好,之前这表基本上没有动过。

楼主:
断裂的表托修补,弄使用环氧板加固,完成后喷漆,修补的平整等工艺是必须的!!!

楼主:
老表有一通病:那就是电阻档低端档位x1档,使用现在的电池指示值会偏大0.5欧左右,测试时这只表也不例外,
所以使用了4cm长0.2的锰铜电阻丝,加入1.5v的电池回路中。

楼主:
表箱的4颗原装螺杆

楼主:
精度就不用自夸了!结果你懂的!
这里只上两张比较考验表的线性和精度的电阻档x1档结果图。

网友A:
不错   不知坛友是否舍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知坛友是否舍得出

不敢出!!这是朋友送的,怎敢、怎么好意思变成钱?

网友:
经过青龙老师的打理后,这表就跟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再送给朋友吧!好手艺顶一个!老表用料真是好!看着养眼!!

是啊!我还没遇到过一只好表,半买半送可以的话那我感激不尽了!

网友C:
69年3月 MF 7

100μa 档校准

网友:
青龙老师真不一般!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年3月 MF 7

漂亮!!!!喜欢那两只二极管!

网友:
我也有这表

网友:
可以用手艺精湛来评

网友:
成色真不错,当年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就是用这个

网友:
这次知道*1电阻档误差怎么解决了,谢谢青龙老师,呵呵

网友D:
请问我存一个500型的表测量直流电压比实际的高!测量50微安直流电流也实际的高,25微安测量成42微安测!怎样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存一个500型的表测量直流电压比实际的高!测量50微安直流电流也实际的高,25微安测量成42微安测!怎样 ...

朋友你的表可能是分流电阻有断路故障,表针晃动摆幅大不?

网友E:
我看你要是真卖了,真对不住老友了。送我吧,邮费到付就好。嘿嘿……

网友:
很不错的老表,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要是真卖了,真对不住老友了。送我吧,邮费到付就好。嘿嘿……

朋友!你就饶了我吧!仅此一块,下次有了再送你 ,要不手上还有经过打理了的老6型表、108-1表、35型(钮)你要的话免邮费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就饶了我吧!仅此一块,下次有了再送你 ,要不手上还有经过打理了的老6型表、108-1表、 ...

“妞”有吗?钮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表可能是分流电阻有断路故障,表针晃动摆幅大不?

表针晃动还祘正常!回头我再仔细检查分流电阻有无断路情况。谢谢!

网友:
同样用MF7的路过。

网友:
不错,很好的表,顶一下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