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水器不能打火,维修师傅说主板坏了没配件得换新机器,这种主板应该从哪下手

楼主(2015-08-24):
热水器不能打火,维修师傅说主板坏了没配件得换新机器,电子电路是我们的强项,但是第一次接触热水器这种东西应该从哪下手呢?
现在把高压包和电路板都拆下来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见过这种燃气热水器的电路板,是不是那种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故障现象是怎样的?

网友B:
有通用的点火器卖的,不必全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燃气热水器的电路板,是不是那种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故障现象是怎样的?

是强排风燃气热水器,故障现象是不能点火,风扇会转,有阀门动作声音,维修师傅说打火的部分坏了没有配件修补料要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通用的点火器卖的,不必全换新的。

其实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已经在淘宝上找到几家卖相同款式的高压包,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我现在的是不是好的。如果高压包没坏主板坏了的话,维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高压包好实验,先用万用表确认低压端和高压端,然后把高压端线头放在一起间隔几毫米就行,然后在低压端接个电池,一端接好一端在电池触点上划动,如果高压端打火就是好的

网友D:
高压包量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坏没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包量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坏没坏的

谢谢,刚刚测了下,初级电阻为零,这样是否可以判断高压包坏掉了?市面是有直流型和交流型的高压包,是否都能能通过测电阻的方式判断。
这种高压包,淘宝上有AC220,AC30和DC3V的,我这种有可能会是那种型号的?铭牌上的字看不清楚,只能像给位老师傅评经验判断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好实验,先用万用表确认低压端和高压端,然后把高压端线头放在一起间隔几毫米就行,然后在低压端接个 ...

刚刚用万用表测了下初级电阻为零,不知这样是否可以确认高压包已经挂掉了?
还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高压包接的是AC220V,高压包内部会不会先采取阻容降压模式,然后在提升电压至10KV?这样初级电阻岂不是应该会为0欧。

网友D:
离线测量不能在线测量的。有可能是初级的驱动管击穿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用万用表测了下初级电阻为零,不知这样是否可以确认高压包已经挂掉了?
还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高压包 ...

初级应该不是0欧,应该有一点电阻,你注意测一下应该是零点几欧或几欧,一般高压包是不会直接接220V的,点火电路一般都是低压直流经过电路变成高频电流进入高压包升压来点火,另外你测的是点火电路模块还是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线测量不能在线测量的。有可能是初级的驱动管击穿短路的。

说错了,初级电阻是无穷大,用2M量程都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应该不是0欧,应该有一点电阻,你注意测一下应该是零点几欧或几欧,一般高压包是不会直接接220V的, ...

测的是高压包,这个图片上的黑白线间电阻。电阻说错了,电阻是无穷大(2M量程也是无穷大)

网友D:
无穷大就是初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穷大就是初级烧了。

如果是初级是接AC220V,电阻无穷大也是烧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