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能制作 一个触摸屏控制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5-08-24):
在淘宝上搜了一下,能够用到触摸屏输入方式的可调电源基本没有。这个群里面的高手能不制作一个智能的电源,用触摸屏控制。同时能在屏上显示相关的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
同时利用强大的数字处理芯片功能。做到恒流方式,恒压方式,定时关机,充电功能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
要是你赞助的话会有人做的

网友:
《实用电子文摘》在93年介绍过 鼠标控制的电压 电源

网友:
        单片机高手上,不是难题,写个程序。手机、平板电脑音量控制就你说的样子,

网友(2015-09-28):
应该简单的,高手上一个程序

网友:
很简单,初步DIY:现有的数控电源<-->串口线<-->工控屏
进阶:现有的数控电源<-->串口线<-->自己用MCU做的触摸屏
再进阶:数控电源增加个触摸屏

问题是谁掏钱,愿意掏多少……

网友:
这个我这就有现成的,不过不是触屏

网友:
恒压恒流输出,这是在给几个并联的,2.7v/100F超级电容充电

网友:
电源触摸屏意义不大,

网友(2015-11-10):
想做 其实很简单但是 我觉得实用性不大

网友(2016-02-09):
楼主说的这种操作系统早就有了,我每天都在面对这种系统,这种系统操作很简单,可以设置电压电流恒定在某个位置,触屏操作,这种设备可以给各种适应直流的电器设备供电,宽电压宽电流可调节,而且最大特点是可以为各种不同的锂离子电池充电,配合特殊锂电保护板,可以记录充电日志,体统内嵌电池特征库,可以预测电池放电时间和预测充满时间,可以预测电池寿命,可以预测单节锂离子电池何时更换,剩余寿命,铅酸电池何时报废,这种电源还带有通讯端口,用普通网线交换机集线连接入互联网,使用域名可以访问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掏钱太多,不实用,除非不惜代价的场合或军事场合

你说的没错,这种电源民用的基本没有,都是通讯或大型商用的,研发成本不是普通消费者可以承担的

网友:
直接用安卓系统的开发板就可以,如树莓派,用不了太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