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馈线可以当220v的电源线吗?

楼主(2015-08-25):
有线电视馈线可以当220v的电源线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低功率没有问题,你有多少?想要一点

网友:
干嘛要这样用?有线电视同轴线有很多是镀铜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低功率没有问题,你有多少?想要一点

不值钱得东西运费都够你买20多米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这种线内阻一般比较大,而且绝缘皮不够厚,安全性不好。

网友:
最好别省!这种线的绝缘强度不够,

网友:
安全性特别差,电流稍大,中间的绝缘层就化掉了,极容易短路

网友:
小电流可以用,大电流就不要弄了,危险

网友:
万不可这样使用!危险系数大!

网友:
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不想发生火灾就别用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剪一截下来火烧试试,烧起来很旺,生火的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剪一截下来火烧试试,烧起来很旺,生火的材料

你把人家吓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人家吓了哈哈哈哈哈哈

防患于未然,不出危险就好

网友:
有没有搞错,有线电视馈线设计为信号线,设计绝缘耐压较低,拿来做电源线,等出问题时后悔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