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01电阻电容表试用小记

楼主(2015-08-25):
今天在实验室(注:不是专业电子实验室,只一些零碎的电子器件)里面忙活完,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抽屉里有一台UT601电阻电容表,于是就拿出来看看。
能测电阻,电容,通断,二极管,三极管。某宝价100米(我去基本上仨9205的价)。

拿出来给我的第一感觉,我去,这不UT39A吗,长得基本一模一样。左上是黄色独立开关,右上是电容调零旋钮。

表笔插孔依旧是4个,其中左边两个是插电容的,上面带有直插电容的接口。右边俩是测电阻的正负极,上面是三极管的接口。表笔插孔上用英文写着“勿测电压”,要是谁拿去捅220,后果自负……

反过来看看背面。下方是产品编号。

电池仓盖取下来看看,UT的9V电池防接反设计还不错。
问句题外话,各位老师们有没有见过3V的电容电感表呢???

取下后盖。能看到蜂鸣器,和屏蔽纸。电路板背面全貌。

电路板细节,3个可调电阻,不知道是干嘛的。问题是,3个电阻,一个调电阻档,一个调电容档,还有一个是干嘛的……

然后是插孔部分。UT老毛病,插孔金属管是开口的,抠门
有一个保险,根据PCB上的标注应该是0.315A。

接下来的部分我没拆了。直接原因是拧花了一个螺丝钉,导致它取不下来,所以板子翻不了面。
此外,自己以往曾经手欠,拆一个9205弄丢了转盘下的钢珠,然后弄乱了V片。这次是公家财产,拆坏了没法交代……

楼主:
接下来是电阻档的测试,实验室里面还是有一堆零碎的电阻的,所以都拿出来测测吧。
但是……其他万用表也就只有一只UT61E了(在38度上买的,改过积分电容和基准,并校对过)……

首先还是声明一下两只表的精度指标:
UT601

UT61E

额。。。从指标来看,似乎61E的标准还要高点啊……毕竟是4位半……UT601的电阻档也就量程宽些,其他跟61E比完全没有优势,就一普通3位半的水准……

看看跟它一个模子出来的UT39A:
这电阻精度也是0.8%+1……

虽然没看到主控,但我真在怀疑UT601这玩意主控就是一只7106啊……

由于等级限制,每天只能上传10张图,所以电阻测试结果我明天发。

楼主:
我的电阻包内,就俩精度高点,0.1%的:5.1K,6.2K。余下的就是830套件里面0.25%的电阻了。接下来是测试的结果。
测试温度:25℃

注:小电阻严格的说应该用4线测量,因此数据仅供参考。

部分测试的截图:
43R 5%

5.1k 0.1%
(注:我的0.1%电阻,5.1K和6.2K各有5只,所以个体在第3位小数上稍有差异)

为了展示方便,我先用61E测了电阻,然后用Hold锁定了读数,再用601来测,再拍下来的。

测试速度:
欧级(以测试830 10A档检流电阻为例,每次读数有差异,仅举例):
UT601:1, -1, 1, -1, -2.08, 0.23, 0.24, 0.25, 0.26, 0.27, 0.26, 0.27, 0.26……尾数跳2个字,约5-6秒基本稳定。
UT61E:OL,眨眼跳到欧档,0.00,0.31,0.22,稳定,约2-3秒。

千欧级:
UT601:数字跳两三下,稳定。
UT61E:1秒以内跳到千欧档位,数字跳两三下,稳定。

二者速度差不多,从搭上表笔到读数稳定约2秒,抬头基本可见读数稳定。

10M级(UT33D万用表2V档内阻):
UT601:20M档,从超量程开始,数字开始逐步下降,下降先快后慢(前面几次刷新数值是18.xx, 16.xx, 15.xx, 14.xx……),约10秒倒数第二位稳定。从头到尾数稳定一共要约15秒,尾数跳1个字。
用另一只UT33D做相同的测试,到稳定也差不多12-14秒。所以我真心怀疑这UT601是不是就采用和7106一样的电阻检测原理了……
UT61E:数字随机跳一下,然后0.000,然后10.xxx,10.0xx,然后尾数一两个字慢慢下降,约3秒前3位稳定。从开始测到尾数完全稳定需要8-9秒。

在电阻方面,UT601的表现总评就仨字,不超差。也说不上良好。
(274K的测试数据比较反常,可能是0.25%的电阻误差接近下限的关系。)
至于小电阻误差比较大,可能是表笔(后配)质量较次的关系,换好点的表笔应该效果会好些。但是就测试结果上来看,就常规的电阻范围来看,这玩意和普通7106的万用表相比,无论是精度还是速度上都没什么优势,作为专业阻容表来看,多少有些掉价。2G欧的量程是个亮点,不过到这个量程的话,靠谱的测量结果应该用摇表了吧。由于没有对应的电阻和检测仪器,没能测试,确实对UT601而言有些委屈了。(UT61E的mV档内阻是3G,已经超量程了)

楼主:
电容测试:

先上指标。
UT601

UT61E

毕竟是电容表,0.5%的精度必须得拿得出手,不然跟万用表比就简直没什么优势了。可以说,测电容才是UT601的主要功能吧,至于测电阻,那只是拨盘档位用不完然后加的附加功能(开个玩笑,其实使用频率最高的电子元件应该就是电阻和电容吧,看看一般的集成电路就知道了,所以集成在一起还是很有必要的)

部分测量结果:

注:UT601测试前已通过调零旋钮置零;

部分测试对比图:

UT601小量程时测试频率为820Hz,测试电压真有效值为1.21V,峰值电压2.56V/-0.23V,平均值2.1/1.414=1.49V(用UT33D测的),直流分量1.10V。根据以上信息可否推测一下,UT601测的波形时什么样子的??

测试220μF电容速度比较:
UT61E:数字消失,单位符号迅速跳到mF,屏幕空白约一秒,出现数字,0.23XX,0.2476,稳定。全程约3秒。
UT601:约0.5秒跳到0.20X,然后0.23X,尾数一两个字一两个字往上跳,跳到0.253,稳定。全程约10秒。

表笔短路:
UT601:读数增加,先慢后快。(举例:0.02, 0.06, 0.1x, ……, 12,14,18,超量程)
UT61E:短路即显示OL,档位逐渐往上跳,到mF档时出现模拟条,模拟条出现分段式下降(22,20,18,16……),也是先快后慢。模拟条消失时升档。

由于没有坏电容,我也没有维修的经验,所以我不能确定两只表采用的是什么测量方法。如果能找到一只9205进行比较的话,也许能辅助判断。

至于精度方面,由于没标准电容,所以也不好多说,对比结果大家看看就好。
不过要是从指标来看的话,我还是相信UT601的。0.5%的精度基本已超过了基本所有万用表(连福禄克289电容档都只有1.0%呢)。一般应用,应该算靠谱了。

要更高精度,要全参数,准备上电桥吧……当然,就俺这一层皮毛的电子知识,我也是玩不转的……

楼主: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2.63V。

由于没有三极管,所以也就没有测试了……

总结:

就指标而言……电容档0.5%的精度确实比一般万用表3-5%靠谱,还自带调零(手动档表里面相对值功能不多见吧?),可以减小数据读取记录的失误,这是优势所在。至于电阻,可能UT601应用于极端场合,特别是要求不高的高阻测量效果更好吧,毕竟亮点在于20欧、2G欧。不然一般应用上就直接用万用表了。

最后的题外话:UT61E性价比高真不是吹的,特别是换了积分电容改善线性过后。毕竟人家是4位半,加上测量速度给力(不过没法跟台表和福禄克600米以上的表比啊),自动挡表终于胜过了手动挡一把……当然,温漂什么的没条件测,但事实就在那里……呵呵。

本人电子方面基础有限,如果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指正。

楼主:
我去,矿坛LOGO挡了电容测试对比结果……重新上传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老毛病,插孔金属管是开口的,抠门?这应是优点才对呀,如用一无缝的那样还会有弹性吗?

看来我只看到了一个侧面啊。
仔细一想,金属管开口确实有一些弹性,对于表笔插口粗细的误差能有一定的包容。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担心的可能是插口经过多次插拔后就变松了,如果没有封口的话,插口铁皮是不是容易变形,然后失去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