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DIY加装中波磁性天线线圈

楼主(2015-08-26):
       近期入手一台二手红灯711-2型电子管收音机,机子品相尚可,通电正常,短波收音效果仍灵敏,但中波却收不到台。通过查看,发现是中波调谐线圈 L3 的初级绕组起始端从内侧齐根断掉,一时无法修复和更换同样线圈。为使机子恢复中波收音功能,参照坛内以前网友的实践例子,我决定进行为机子加装自制的磁性天线接收中波信号的实验。通过选料、加工、安装、调试,加装的磁棒接收天线效果不错,搜台信号增益明显。

图中为初始线头断裂的中波调谐线圈。

从机子上取下查看的中波线圈。已经不能使用,准备以后试着修复。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A:
我是红旗582,天线线圈老鼠咬了,不知圈数,是否也在64圈左右?谢谢!

磁棒长度也是140mm.

楼主(2015-08-26):
机子电路图,图中下部分红圈中部分是准备改动的线路。将原来的限波线圈断掉,磁性天线线圈接入原L3次级端子。

准备利用手中3元钱收来的同族兄弟红灯753晶体管机尸体内的元件代替。

红灯753机尸体,元器件被陆续拆用。这次拆用机内的配合270P密封可变的中波磁棒线圈和固定磁棒的塑料架,将它改作配合711机365PF空气可变的线圈。

楼主:
加装磁性天线DIY备料:购140mm中短波磁棒一根(2元钱)、现成的中波线圈、焊线架(用于线圈线头到机子间的连接)、一段用铝合金窗帘轨改制的磁棒架平台、铜质立柱等。

天线架DIY装配完成初形。

上机实验。先用一根原有的200mm中波磁棒套上线圈试收音,移动线圈在磁棒位置,但效果不明显,由于磁棒的长度一端接近扬声器,有受喇叭磁铁磁性影响因素,搜台声音小。

楼主:
随后换上尺寸短于中波磁棒但性能好的140mm中短波磁棒,先进行线圈在磁棒两端形式收听,但效果仍与上面一样,声音小,収台少。

针对上述情况,为配合机子上的365P空气可变,将原有配合270P密封可变的四分段绕制线圈改为两段密绕各32圈,接着将线圈改为同端安放,结果收到明显效果,通过调节两段线圈的间距,让収台声音最大,収台最多,最后在磁棒与线圈间嵌入橡筋定位。至此,为红灯711-2机加装磁性接收天线完成。

加装后的整机情况,磁棒远离扬声器、变压器等,収台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后换上140mm中短波磁棒,先进行线圈在磁棒两端形式收听,但效果仍与上面一样,声音小,収台少。

实践出真识!改的好! 楼主这个重绕线圈,圈数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识!改的好! 楼主这个重绕线圈,圈数是多少?谢谢!

谢谢认同。原线圈是四段同一组,每段18圈,四段共72圈;我改为两段密绕后,圈数减为两段各32圈共64圈,减少的圈数是在调试中确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认同。原线圈是四段同一组,每段18圈,四段共72圈;我改为两段密绕后,圈数减为两段各32圈共64圈, ...

不客气! 此线圈原来专为270PF可变之用,经楼主调整适合365PF空变之用!改的非常之好!

网友:
楼主改的非常好,我也改过711-2磁棒,但发现黑磁棒比绿磁棒效果好些。

网友: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很好的教案。

网友C:
双线圈分置磁棒两端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线圈分置磁棒两端效果比较好

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最开始是放置在两端,但实际收台效果不理想,改为集中一端后才有效。晶体管机的线圈多数放在两端,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实践出真知。佩服。

网友D:
这个线圈内部头断掉真是很麻烦,其实还是可以修复的。当初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还是被逼着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效果不错。可以参考。
帖子发表于 2007-6-9 01:06:17 修复方法在13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217-1-1.html
线圈内部断头修复办法见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圈内部头断掉真是很麻烦,其实还是可以修复的。当初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还是被逼着想出了解决的办 ...

学习了,谢谢点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最开始是放置在两端,但实际收台效果不理想,改为集中一端后才有效。晶体管机 ...

线圈在磁棒上靠近两端时电感量最小,但Q值最大。靠近中间正好相反。所以都靠近端部。两种收音机的侧重面不同,电子管收音机Q值过高会使选择性变差,晶体管收音机主要是增大Q值以提高灵敏度,也就是天线效率。

网友F:
黑色磁棒截面是黑色,是中波用的。绿色是灰色截面,是短波用的,二者不能代用,适用频率不一样,损耗大。楼主这个绿棒截面是什么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色磁棒截面是黑色,是中波用的。绿色是灰色截面,是短波用的,二者不能代用,适用频率不一样,损耗大。楼 ...

我这根磁棒是外漆墨绿色的,是中短波兼容的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在磁棒上靠近两端时电感量最小,但Q值最大。靠近中间正好相反。所以都靠近端部。两种收音机的侧重面不 ...

谢谢指点。另请教:Q值通常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也就是由哪种因素起决定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另请教:Q值通常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也就是由哪种因素起决定作用?

线圈的品质因数Q值是线圈的感抗对电阻之比,线圈的电阻包括直流电阻,集肤效应损耗以及线圈管,磁芯,导线的绝缘等损耗,综合起来的有效电阻。
提高Q值主要是选用良好的线圈管以及正确采用导线和绕制方法。比如你所用的磁芯多股线圈Q值要比空心单股的高。用于短波的间绕线圈要比密绕的高,用于超短波的脱胎的要比带线圈管的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的品质因数Q值是线圈的感抗对电阻之比,线圈的电阻包括直流电阻,集肤效应损耗以及线圈管,磁芯,导线 ...

谢谢介绍知识。

网友G:
我也改了磁棒,效果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改了磁棒,效果是很好的。

请问你是用的中波黑磁棒,还是像我那种绿色的中短波磁棒?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的中波黑磁棒,还是像我那种绿色的中短波磁棒?

中波黑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波黑磁棒。

我两种磁棒都分别试用比较过,最后确定选用中短波磁棒,同样的接受效果但长度却比黑磁棒短,节省空间,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色磁棒截面是黑色,是中波用的。绿色是灰色截面,是短波用的,二者不能代用,适用频率不一样,损耗大。楼 ...

       中波磁棒体呈黑色,其材料是锰锌铁氧体(MXO),短波磁棒体呈是棕色,其材料是镍锌铁氧体(NXO),我这种绿色体的磁棒是后来出现的中短波(兼容)磁棒品种,它的特性是既可以适用中波也适用短波。

网友H(2015-12-23):
您好,我的磁棒是黑色绿色截面。还有就是被我摔两节了还能用吗?再有就是还是没看清楚您的磁棒天线两条线头接哪里了。谢谢

网友:
改成磁性天线效果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的磁棒是黑色绿色截面。还有就是被我摔两节了还能用吗?再有就是还是没看清楚您的磁棒天线两条线头 ...

你好,我改的磁棒天线为一组线圈,接法其实简单两个接头请看图片,其中蓝线头、绿线头分别接到原中波调谐线圈的次级两个接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改的磁棒天线为一组线圈,接法其实简单两个接头请看图片,其中蓝线头、绿线头分别接到原中波调谐 ...

谢谢您的回复,我接好了,这边是左边第一个,上面也是第一个。我的和您的蓝绿相反用的

网友:
加装磁性天线的做法值得借鉴,以后我也要试试。

网友:
我改的红波269型不成功,是否要改天线线圈

网友(2016-03-25):
加装磁性天线的做法值得借鉴,以后我也要试试

网友A(2017-08-08):
我是红旗582,天线线圈老鼠咬了,不知圈数,是否也在64圈左右?谢谢!

网友:
我的发现也是这里坏了,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线圈是好的,就是收不到台,以后改改,谢了。

网友(2018-06-05):
红灯711-3自带的中波磁棒上只有一个线圈

网友I:
这个初次级不共用一个磁芯,换了中波磁性天线的次级后,这个原中波的初级线圈也就不起作用了,是吗?

网友:
做得好,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初次级不共用一个磁芯,换了中波磁性天线的次级后,这个原中波的初级线圈也就不起作用了,是吗?

是的,不用了,看改制图就标明了。

网友(2021-01-06):
我也加装了,效果不佳,不知是圈数不对还是没调好。

网友:
思路好,动手能力强,想到了匹配问题重绕了磁棒线圈

网友:
我改过好几台,效果明显,抗干扰能力明显增强,噪声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