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超再生调频收音头制作成功

楼主(2015-08-27):
离开学越来越近,时间不多,抓紧时间做了个超再生电路,电路来源于苏老师制作的FM/航空两波段收音机,只取用调频头部分,未制作音频放大部分
电路如图,不过参数上有改动,去掉C3,L1用1.2mm漆包线在10mm直径钻头上密绕3匝脱胎而成,L2采用成品色码电感,电源电压3V,音频从电源正极用电容隔直取出
用热转印法制作电路板,尺寸50mm*20mm

热转印

热转印

腐蚀打孔

腐蚀打孔

焊接前把所有元件准备好

准备元件1

准备元件1

先放一下位置防止孔径不够

准备元件2

准备元件2

抄起烙铁完成

焊接完毕

焊接完毕

LAYOUT6.0 电路板设计

LAYOUT6.0 电路板设计

成功接收本地大部分电台,有人体感应,但未强到离手跑台,计划下个假期回来制作一个金属盒封闭起来减小人体感应,装一个天线到L1增强信号,遇到一个问题,音频信号从电源正极用电容隔直接入功放,功放的音频负极线接地声小,悬空时反而声大,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用LM386做的功放,200倍增益时声音还是小,可能要重制一次来增加一级射极跟随器,如果不改动现有电路,有什么高增益的功放IC可供使用?

楼主:
终于搞清了声小的原因,我不应该省略R4的,这个电阻的作用应该是把BG1带来的电流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故我又在其基础上加上R4,音频从R4两端取出,后接我自制的OTL功放,电路是采用苏老师制作的OTL功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苏老师的帖子查看,电路板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之前没有发帖,现提供我视频中两块电路板的电路及印刷板图片,注意,调频头的电路板上少了一个电阻R4,视频中可以看出有个电阻在外面飞,OTL功放的线宽可能有改变,例如一些1mm宽的线,在有条件情况下加粗到了2mm,但基本布局走线没有改变
应用设想,重新再优化印刷板设计,加入R4,加入天线接口,虽然超再生灵敏度极高,但好的信号可以减少再生强度,增加信噪比,减轻弱台的流水声,加入功放装入机壳,用锂电池供电,因为此设计目的是接收调频电台(本地无机场),所以不再加入频段开关以增强电路稳定性。可惜的是我即将开学,无法立即将这些设想付诸实践,呃,没有权限发视频啊……

52 Bytes, 下载次数: 542

视频链接,复制粘贴到浏览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容部分用变容二极管代替抗干扰性会不会更好呢?

变容二极管Q值不高恐怕更容易受影响,线圈也是易受干扰的元件

网友B:
试下用TDA7050

网友C:
上大学了?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用TDA7050

增益怎样?电压增益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大学了?手艺不错!

刚准备去报名

楼主:
刚才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须将功放接入线路,只需把音频线靠近收音头或其电源线附近,就可以放出声音,声音还比直接通过电容耦合在收音头上大,超再生线路果然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用TDA7050

我查了一下,典型增益40dB,与2822差不多,我用2822试一下

网友D:
做学生的就能做的这么成色,将来必定高手。

网友E:
采用我这个电路试试吧。此电路在3V供电时采用耳机收听,如果采用6V供电可采用扬声器收听,并不需调整。

楼主:
改来改去,L1又改回了2匝,并将可变的两联并联起来,减小了人体感应,也照顾了接受频率,因为手上有个苏老师的套件,人体感应几乎没有,证明超再生是可以克服人体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我这个电路试试吧。此电路在3V供电时采用耳机收听,如果采用6V供电可采用扬声器收听,并不需调整。

...

正打算试试2822,因为2822增益很高,不过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四号就要去大学报道了

楼主:
高频电路果然神奇,之前才用3匝线圈时,有人体感应,手靠近可变时声大,离开时声小,现改用2匝的线圈,手摸可变几乎没有影响,甚至用手靠近线圈也无很大影响,之前还出现过只用将音频线靠近收音头就可放音,音量大小受音频输入线位置影响大,现在要严格的从电源正负极处取信号,虽然声音小,但是胜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学生的就能做的这么成色,将来必定高手。

多谢夸奖,还需多加努力才行

网友:
希望现在学生中除了手机外,爱好业余无线电的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