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长安面包车发电机

楼主(2015-08-27):
      司机打电话来,说公司的长安小面包在半路坏了。简单问了一下情况,说亮了电池灯后,再开了一段路就自动熄火无法再启动了,还说上几天开车时,有时电池灯也会偶然闪亮,但后来见又会熄灭就没再理会。听完后感觉应该是发电机坏了,无法充电使电瓶的电耗光,最后车子熄火。叫他用保险送的免费拖车服务,把车拖到的维修点检查。
       后来维修点检查出发电机损坏,需更换,电瓶应该冲冲电还能继续使用,报价还算靠谱,于是叫司机就在那里维修,修理完把旧的发电机带回公司。因为一般发电机不发电,线圈损坏的机会极少,大多数是碳刷坏了或整流调节模块坏了占多,但维修点基本不会帮更换的,因为换这个费时赚钱少,一般都直接更换发电机的。说这家维修点还算靠谱,是因为其它一些维修点,大多会一并要求连电瓶也直接更换,好赚更多的钱。
       车子修好回来后,接过旧的发电机。

    貌似这个发电机也不是原装的,或许是以前就曾经更换过了吧。这款发电机相当易拆,就后盖上的三个镙母松掉,拿下后盖,基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看到了, 要把各电器部份分解也相当容易,都是镙丝上着的。

    把镙丝松下后,电器控制部份基本可以全拆下来了。基本每一个小模块都可以在万能的TB上买到,价格也便宜。

     剩下的基本就不用拆了,里面主要是线圈跟轴承。

     其实拆下电刷时就发现是电刷损坏了,当然原本并没有烂得那么厉害,原本以为是电刷没能弹出来造成接触不良,但后来用镙丝批插了几下后,就烂成这样子了。

    上TB买来了电刷,才10块钱一个,干脆买了两个,外观有些区别,但实际上两个都能装上去的。

    触点上有些磨痕,用细砂纸打磨了一下,打磨后的图没有拍,下面的是打磨前的样子……

    最后把电刷安装到位,发电机装复。就先留着当一个备件使用吧。

网友:
华川的发电机,我也拆过。

网友:
其实现在的车电不一定要换整个的件,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A:
检查一下轴承是不是有间隙, 轴承有间隙了也会烧碳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轴承是不是有间隙, 轴承有间隙了也会烧碳刷的

...轴承只能凭手感了,手感上没有明显的间隙,装上后转动也没有异响,就当轴承是好的吧。其实即使修好也只是扔一边当备件,新换的发电机怎么也能用个四五年吧,这面包车能不能坚持多四五年还是一个迷,始终公司车,感觉那些司机都是憋着一股怨气在开的,坐过几次他们车,怕怕!各种急刹急起步,强行抢线的,他们的说法,没有违障单就行,撞了就撞了,开烂了也罢,反正公司负责,出这个钱请到的司机就是这样……他们还巴不得这车早点开烂,然后公司买过台新的……

网友:
刚刚细看了一下,里面的铜环也吃得差不多了,而且如放久的话发电机即使是好的一旦装上去立马就会坏掉,这个我试过,有一次一辆刚刚从高速路下来的小车发电机坏了,刚刚好我们这有一个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发动机组,所以从那旧的拆了一个发电机,结果刚刚装上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又不行了,那个发电机本来就是没用多久的,不过就是放了一两年当时懒得拆散那个发动机组。结果  呵呵

网友:
这个是有刷发电机,第一次见,呵呵,以前修过大车发电机,都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轴承是不是有间隙, 轴承有间隙了也会烧碳刷的

高手,重点来了。。。

网友:
轴承发热造成碳刷烧坏

网友(2015-10-08):
铜套磨损严重

网友:
发电机碳刷坏很常见,一起开过一辆海福星不到两年发电机就不发电了。4S索赔了一个新的,旧的打开就是碳刷短了。

网友:
前几天拆一个五菱之光的发电机,特别难拆,估计就是轴承坏,打烂轴也不出来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不过现在人工价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时间,就先换了一个,剩下的一直没有修复,也上不了备用件

网友:
现在人都不修的,直接换

网友(2017-08-14):
楼主是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这东西基本上都是换,修没人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