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仿真软件分析音箱分频器的带宽

楼主(2015-09-01):
关注本网站好久, 这是在本论坛第一次发帖!

音箱分频器的计算虽然不是太复杂,但是需要时间,还容易算错,我这里用软件仿真,方便快速!

先上分频器图!

这个分频器是比较典型的音箱三分频器,我用了一个正弦信号源模拟音频信号,频率从0.1赫兹扫描到20千赫兹,中间取样100000个点,按照输出端的数值绘成带宽图!多加一句,按照傅立叶三角级数的原理,任何波形都可以分解为正弦波的组合,所以我们这里用正弦信号来代替音频信号供给分频器做仿真是没问题的!

R3,R4,R5分别代表高音,中音和低音扬声器!

楼主:
高音通道带宽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音通道的带宽的仿真结果

中音通道的带宽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音带宽的仿真结果

低音通道的仿真结果

下面是为方便观看而展开的图

楼主:
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就可以方便地根据喇叭的特性来设计匹配的分频器!

网友A:
能不能把三曲线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就可以方便地根据喇叭的特性来设计匹配的分频器!

老兄你能不能把频率刻度搞成对数的?线性刻度看着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三曲线合在一起、、、

你好,我按照你的要求贴个图,3个通道的带宽曲线放在一起的来了,放在一起才发现,这个分频器还需要修改的!由于本分频电路来自网上,分频不是很好,本帖子只是演示下这种仿真设计方法的,对元件的数值事先没做过评估,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楼主:
好的,对数的来了,请过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对数的来了,请过目!

对数刻度符合人耳分辨特点,视觉自然要与听觉对应,这样在调试时会感觉很直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本分频电路来自网上,分频不是很好,本帖子只是演示下这种仿真设计方法的 ...

明白,只是试验一下这个方法,元件值无所谓。这个方法可以预先知道分频器的传递函数,想象的总不如亲眼见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只是试验一下这个方法,元件值无所谓。这个方法可以预先知道分频器的传递函数,想象的总不如亲 ...

是呀,试验了下这个设计方法还是很方便的,直接改变元器件的数据即可即时出仿真曲线,以后可以根据喇叭的频响曲线来方便地设计分频器了!

网友C:
这看起来是电路仿真工具吧,一般我弄功放才会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看起来是电路仿真工具吧,一般我弄功放才会用这个。

对,是的,ORCAD

网友D: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试验了下这个设计方法还是很方便的,直接改变元器件的数据即可即时出仿真曲线,以后可以根据喇叭的 ...

用音箱专用仿真系统模拟一下你的分频器,结果是相同的,支持科学发烧

分频器原理图
(不懂为什么加了L2,在我这里是L5,音箱专用的仿真系统不支持那么小的电感)

分频器响应

总响应
(SPL为红线,橙色是相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按照你的要求贴个图,3个通道的带宽曲线放在一起的来了,放在一起才发现,这个分频器还需要修改的 ...

不须说谅解、、、   我就料到3曲线放在一起后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呵呵!说实话这仿真我也做过,见下面截图:

Based on Multisim

Based on LTspice

网友E:
等你把分频器搞得理想了再考虑喇叭的特性就完了蛋了,所以需要一个喇叭的声学-电学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看不懂

不要紧,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音箱专用仿真系统模拟一下你的分频器,结果是相同的,支持科学发烧

分频器原理图

用L2的目的是,我用的这个软件不能有两个相同的元件直接并联或串联的,必须想法隔开,否则不能运行,L2就起到这个作用,这个L2你当作没有就可以了!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仿真的?

感谢你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须说谅解、、、   我就料到3曲线放在一起后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呵呵!说实话这仿真我也 ...

哈哈,是啊,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很多新东西!

你的这个软件我也用过的!

感谢你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你把分频器搞得理想了再考虑喇叭的特性就完了蛋了,所以需要一个喇叭的声学-电学模型。

我这个专题只是演示下一种简便的设计方法,实际运用时,可根据喇叭厂家提供的喇叭参数曲线来设计分频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L2的目的是,我用的这个软件不能有两个相同的元件直接并联或串联的,必须想法隔开,否则不能运行,L2就 ...

LoudSpeakerLAB
是一套音箱测量设计仿真综合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L2的目的是,我用的这个软件不能有两个相同的元件直接并联或串联的,必须想法隔开,否则不能运行,L2就 ...

首先要肯定你是认真在琢磨,而且你想到的方法在测量技术普及之前是很先进的。
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做声学测量非常容易,只要想要,每个人都能轻易拿到实测数据。当了解各类喇叭频响曲线后,就会发现以前的想法很简单很幼稚,分频器根本不是把自身响应曲线做好那样简单,就是19楼w6955说的那样,脱离频响等数据的分频器仿真其实毫无意义,不会对分频器设计带来有益的帮助。
你看一下LoudSpeakerLAB的分频器设计模块

可以看到,没有单元在箱频响和阻抗数据,根本无法运行仿真。
我做的模拟,是有意导入假的频响和阻抗数据,模拟才能进行。而假的频响和阻抗数据是现实不存在的、理想化的数据。真实的扬声器,阻抗特性与电阻器相去甚远,根本不能用理想电阻替代,这也说明,分频器计算公式在设计中同样毫无意义。
你若感兴趣,应该研究下LoudSpeakerLAB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肯定你是认真在琢磨,而且你想到的方法在测量技术普及之前是很先进的。
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做声 ...

谢谢指点,我研究学习下!

网友(2025-02-24):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按照你的要求贴个图,3个通道的带宽曲线放在一起的来了,放在一起才发现,这个分频器还需要修改 ...

实际用的喇叭不一样,这个分频器,不敢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