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1943/5200的功放线路图

楼主(2015-09-02):
在本坛收了一块功放板,是烧了的,想找张图把它修好,已在百度上找了,但没有找到一张有用的,那位有详细的发一份给我,万分感谢。C2073+A940推1943+5200的。.

网友:
OCL电路大同小异,找一份经典线路参考就行了。

网友:
找到电路图也没有多大用处,还是根据您的电路板的实际电路修。两个声道的原件对比测试,很快可以找出故障点。

楼主:
已开始,但失望,6个对管坏了5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开始,但失望,6个对管坏了5个

那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淘宝买管来换还不如在坛里买二手功放板还实惠。

网友(2016-03-03):
电子报上找把

网友(2016-07-22):
已开始,但失望,6个对管坏了5个。
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检查了。

网友A:
那就没什么价值了,找管还要配对啥的,麻烦......

网友:
C2073+A940推1943+5200不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开始,但失望,6个对管坏了5个

把你的电路发出来看看。OCL不难弄。记住,所有原件必须测量准确,不要忽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什么价值了,找管还要配对啥的,麻烦......

不用严格配对,两组管子的推动与功放管的放大倍数的乘积相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