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质柔美小功放TA7240AP (转载自互联网)

楼主(2015-09-05):
音质柔美小功放TA7240AP
(2010-07-21 09:04:20)转载

胆 机 音 质    发 烧 体 验
      提 起胆机,不少音响发烧友都喜欢它甜美、温暖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胆机的输出级由变压器担任,由于变压器是感性负载,所以在整个音频频段内, 频响特性是不均衡的,很难把频响做得平直,特别是高、低频响应远不如中频,因此,胆机的中频就显得非常突出。又由于变压器铁芯的磁滞作用,导致了电子管功放存在一定的相移失真,声音略带一点模糊感,正因为这个模糊感,才使得声音听起来很柔和、不刺耳,这就是许多人爱听胆机声音的原因,虽然胆机的标称指标不高,但听感却很好。

      TA7240AP是继电子管功放之后推出的首批集成电路功放芯片,因此声音的取向就是以电子管功放温暖、柔和作为其标准的,它采用大环路负反馈OTL电路,输出电路由大容量电容担任,由于电容的充放电存在一定的延时,因此在听感上,和变压器输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声音也是 非常柔和的,在某种程度上比胆机来得更柔和、更耐听。同时,电容输出的高、低频延伸性远高于胆机。

经 典 芯 片    值 得 回 味
      TA7240AP是东芝公司研制生产的典型双极型线性集成电路硅单片,可谓是音响电路的经典之作,被广泛地应用于家 庭、汽车音响设备的末级功放中。其音质表现非常符合我们东方人的听音审美要求——温暖、柔和、耐听。本人经过精心设计、精选用料,制作了这款小功放,

TA7240AP的长期稳定工作电压范围是DC8~18V;峰值输出电流≥4A;当使用18V,6A稳压电源、负载阻抗为4Ω时,其BTL最大输出功率达 32W(THD=10%)、 25w(THD=0.8%)和10W (THD=0.03%);而OTL状态下的最大功率为15W x 2(RL=2 Ω)。

我们以发烧和Hi-Fi的理念来设计,使功放达到高保真放音要求,具体改进措施是:
    第一,对外围元件作调整,扩展功放频响。首 先,将负反馈接地电容和输出耦合电容容量增大,以满足20Hz以下的低频重放。其次,将高频消振电容容量减小,以满足20KHz以上高频重放。再次,在负 反馈电路中串接负反馈电阻(1K-2K),以降低电路的电压增益,提高电路的信噪比。最后,在输出电容两端并联4.7uF小电容,以改善高频响应。通过以上调整电路的频响已达20~22000Hz(—3dB)。

    第二,精心设计PCB印刷电路。TA7240AP功 放电路,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好还真不容易。除了TA7240AP这一核心元件外,其外围元件有10几只大大小小的电容,以及保护电路、电源电路等等,这些元 件的布局、放置,不是随便放置就行的,如位置不妥还会相互干扰,影响电路的稳定。因此,这款功放的PCB印刷电路,笔者是改了又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本板采用1.6MM厚RF4双面布线制作,喷以中国红 色阻焊,白色丝印,显得非常高贵典雅。通过改进,此功放电路稳定、抗干扰,静态时,不插入信号线,耳朵贴着喇叭,也听不到任何噪音。

     第三,加入音量等响度电路,提升功放的小音量听感。由于本功放适合小功率高保真放音,因此,本人在设计该功放时,特地采用了日本ALPS 16型音响专用等响度电位器(2X4脚),并对等响度网络元件(电阻、电容等)进行细心调校,使得小音量时高、低频有一定提升,中等以上音量时又保证了音 乐的原汁原味。由于加入了等响度电路,本功放显得格外好听,高音柔美悠长,低音丰满有力、弹性十足。

      对于元件的选用,本人动了不少脑筋。由于TA7240AP这一集成电路的声音偏向暖色调,元件选用主要应考虑其分析力和速度感。所以,选用快速有力的E L N A电容作为音频输入、输出耦合电容。输出耦合电容则由紫袍系列担任,在两端还并联了Sanyo OS-CON固体电容,以提升高频响应。选用两只E L N A(紫袍)作为电源滤波电容。高频消振电容则由德国的红威马和绿威马担任,确保电路的高稳定性。

      电源部分,本机采用在**公司定制的进口R型变压器,虽然只有区区30W,但份量十足,价格不菲(50多元一只),品质一流。以前的电子管功 放大多采用R型变压器作为电源变压器,其优良的性能保证了胆机优美的音质(目前,市场上发烧胆机也大多采用R型变压器作为电源变压器)。

      本机配件都选用发烧零件:输入、输出端子采用镀金插座,电源插座采用带保险丝座的,便于更换保险丝。机箱是功放的主要配件,单体价格也是最高的,它的材 料、样式和大小直接影响到功放的档次和使用寿命,最终确定选用小型铝面板窄边机箱,大小和A4纸相当,和许多发烧小功放采用的机箱大体一致,只是内部空间 稍大一点,这样有利于散热。

      有人要问,你的这台功放用了那么多的发烧元件,值吗?我要说,值!虽然用普通元件也能使TA7240AP发出非常耐听的声音,但是,选用发烧元件更能使她发挥潜能,声音细节表现的更加优秀。

网友:
早期的收录机有好多使用这种集成功放的。

楼主:
这玩意如果配上一对南京产的大口径,布边银笛牌扬声器组成的高品质音箱。那放出来的声音音质应该没得说,美美的~~~~~~

楼主:
回顾起来,应该89年开始玩这些东西,不夸的说,市面上所有音频集成块都玩过了,感觉好听的,俺说的是好听,不是高保真,也不是高指标,至今就两块7240.还有一个4102。但玩到后面找出点感觉,也就是集成块好听的窍门吧。就是看pdf文档,同档次电压下,输出电流越大越好听。

接着玩,后来发觉,实际集成块声音其实都差不多,多大电压,决定多大输出功率,决定能卖多少钱,感觉好听与否,实际有心里因素,或者真的能听出些许差别。
再后来发觉影响声音最大的还是喇叭,换一换分频电容,导致声音变化比花数百数千元磨机买发烧零件,花数年研究解码器,研究功放,还大。
好些人还是悟不出这点,算啦不多说了。

楼主:
功放通上电没有杂音,音频输入线焊上以后就有沙沙声 就像黑白电视没插天线一样,放歌区声音小时 沙沙特别明显。

c8,C9不要了,在输入那并联一个30K的电阻到地,就是6脚和4脚接一个30K的电阻,1和4脚也接一个30K的电阻,也不一定要30K的,就是10K到100K,有哪个就用哪个
追问:
c8 c9去掉以后杂音更大,不去电容 接上电阻还是有沙沙声一直响很稳定,音量开的小能听的很清楚。把音频输入线焊掉就没有一点杂音,输入线是一条耳机线(线没事)。
追答:
输入那短路到地,就是4脚,看一下有没有,如果短路到地了就没有了,那就不是IC的问题了,输入线认真看一下,不是接反了,就是对换过来看一下,比如,原来的是:红线接地,绿线接C4,现在换成:红线接C4,绿线接地。
C12换一个大点的看一下,3300uF左右的,如果这几点都做了,还有杂音的话,可能就是音源有问题,或者这个IC本身就是这样的
追问:
现在的问题是不放音乐几乎听不见,视为正常。开始放歌沙沙声伴随着一起来了声音开的小能听见 开的大就遮住了。停止放歌沙沙要响2--3秒钟停止。这种情况正常吗?有办法解决吗?
追答:
不放音乐就没有,那就说明是音源的问题发,和IC是没有关系的了。试一下这个电路,再没用我就没有办法了,音源的音量开大点,用电位器调节声音:

网友:
就这样的东西还要做文章?

楼主:
TA7240线路设计不当时比较容易自激。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输入端对地各接一个200P左右的电容来消除自激。电容值取大一些去自激效果越好,但过大了会影响高频频响。你不妨一试。顺便说一句,减小负反馈的结果是加大增益,你说反了。
追问:
关键现在我直接把输入端直接接地,仍然有杂音.
追答:
是什么杂音呢?白噪声还是交流声?噪声有没有规律?测一下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建议你换一个IC试试,既然你有十几颗的话。
追问:
不是电流的嗡嗡声,是那种电视收不到台的杂声,IC有换过,左右声道噪声一样。
追答:
那是粉红噪声。话说7240本身有些底噪,但应该不是很大的。你在负输入端的电容回路上各串接一个100~560欧姆的电阻试试。消自激电容也可跨接在正负输入两端,即IC的1~2,5~6脚。

网友:
这个能比LM1875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通上电没有杂音,音频输入线焊上以后就有沙沙声 就像黑白电视没插天线一样,放歌区声音小时 沙沙 ...

不放音乐几乎听不见,开始放歌沙沙声伴随着一起来了声音开的小能听见 ... 停止放歌沙沙要响2--3秒钟停止...
俺手机做音源就是这情况,最后在输入端加RC滤波解决

楼主:
功放的输出功率一般要和喇叭匹配。小马拉大车,出不了好声音啊。看坛里有些新手胆机装好了,却出不来好声音,有很大原因是喇叭不匹配,胆机输出功率小,喇叭功率大了

TA7240在当年录音机中大量使用,推动大口径扬声器的(6.5寸)普遍低音不行,没力度。反而推5寸喇叭的低音要强,可能追求视觉大气用小马拉大车,后来星球有一款868用2块TA7240组成BTL功放电路推4寸喇叭低音强悍,音箱仿东芝983采用了6.5寸空纸盆,许多喇叭因承受不了散了音圈。料想如推现在大量使用的皮边4寸多媒体喇叭可能有全新的效果,只是厂家有价廉量大的2030无需费心去增加成本。

网友:
7240和2004相比得扔垃圾堆

网友A:
这个可用两块组成BTL双声道,我拿它用相同音源与音箱与TDA1521、LM1875甚至3886都比较过,有过之而无不及,干净而且自然,虽然力度稍差但毫无毛刺和生硬感,久听不累。也可能是因为功放在音响系统中本身就是影响最小的一环吧,只要不是太烂或功率太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用两块组成BTL双声道,我拿它用相同音源与音箱与TDA1521、LM1875甚至3886都比较过,有过之而无不及, ...

集成功放如果内部设有限流的话,接BTL或高电压就不会有太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