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3401立体声解码电路的引脚问题

楼主(2015-09-05):
各位大虾,菜鸟最近想把收音机的立体声解码ta7273升级为la3401,看到PDF文件电路中有几个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猜可能是控制脚,不知道具体定义和怎么接。请指教。
第10脚,可能是AM\FM切换,我只要FM,是接地,还是空着?
第11脚,可能是单声道双声道切换?怎么控制?
第13脚,应该是单体声指示灯?
15、17脚就完全不知道了
在线等,谢谢!

网友:
这个有得捣鼓。首先LA3401的脚距1.778mm不能顺利插到万能板,
CSB456F11这个振子不好找。两个LPF难找到合适的。
我手上也有几片3401.一直放在那儿睡觉。如果楼主捣鼓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按它的标注理解,15脚是静噪端,无台处静音,17脚是内部压控振荡器控制端,接正电压停振,工作在单声道状态!

网友:
11脚是噪声抑制端,可能是利用鉴频后的音频电压来控制,使接收机选台时安静!其他脚就是你说的那些用法。

网友(2017-05-26):
有个jvc组合音响也是用这个芯片。收音立体声模式下没声音。单声道模式下要开最大声才有声音。请教大神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