疝气灯比原车的效果好吗

楼主(2015-09-06):
疝气灯比原车的效果好吗,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还要配合透镜反光碗才能出好的效果,还有安定器,同功率下光效比卤素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配合透镜反光碗才能出好的效果,还有安定器,同功率下光效比卤素灯高

谢谢赐教!

网友:
如果直接改不加透镜的话,散光厉害但是还是要比原车的卤素效果好一点,但是这种改法对方车看你的灯光会非常刺眼,最好是加透镜自己照路效果好

网友:
加透镜,不过就国内,国外都不允许强光,连膜都有标准

网友:
不建议改,那样会加快大灯老化速度,如果要装的话建议加透镜,利人利己。

网友:
疝气灯比原车灯照更清处。

网友:
别改白光,眼睛看久了疲劳。

网友:
有好有坏,下雨天还不如原车灯那

网友B:
改装疝气灯色素不要超过5000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装疝气灯色素不要超过5000K。

色素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色素是什么?

也就是灯照出灯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灯照出灯的颜色

这叫“色温”,科学要讲究点严谨!

网友D:
不知氙气灯的色温能不能随意选择, 如果能选择用 3000k 左右的估计效果不错. 当然配光曲线一定要符合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氙气灯的色温能不能随意选择, 如果能选择用 3000k 左右的估计效果不错. 当然配光曲线一定要符合规范.

我用4300K的,接近太阳光,不是很白,兼顾雨雾天,3000K的就是黄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