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气单向阀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最近,车的废气单向阀,坏了,浓烟滚滚,淘宝上买了个新的装上也不起作用,怠速不稳,无力,问修理店的师傅,叫我把阀堵上,这样一来,烟是不冒了,就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忘懂得说说。

网友:
废气单向阀?    是曲轴箱废气通风阀 还是 发动机排气再循环单向阀?  这两个阀工作状态不一样哦,   曲轴箱废气单向阀是把渗漏到曲轴箱中的各种可燃气体吸收燃烧掉 避免发动机爆肚问题的。 排气再循环单向阀是控制尾气中各种氮氧化有害物的,如果后者阀门长时间打开,或者漏气,进气管中的空气会向排气管中流溢,因此在闭环控制中发动机会做加浓喷油, 结果就是发动机冒黑烟……

网友A:
看了一下 应该感觉是EGR控制阀  也就是发动机废气再循环控制阀,  这个阀门堵上以后 发动机有劲了,爬坡腰不疼了油门灵敏度提高了,一下子感觉年轻了好几岁,    只要你们当地年审不测尾气,随便封死吧 没啥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应该感觉是EGR控制阀  也就是发动机废气再循环控制阀,  这个阀门堵上以后 发动机有劲了,爬坡腰不 ...

图上那个东西,原来并不冒烟,大修后冒烟,应该是机油通过管道吸到喷嘴里r,所以冒白烟.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放心了.谢谢解答.

网友B:
哪是PCV阀,塞住会引起发动机肚张,油封漏油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羚羊,雨燕那个1.3的机器吗?

这个老古董也得20岁了,感觉有EGR的可能性不大。看照片那个应该是PCV,曲轴箱通风阀。

没研究过这个机子,有无PCV阀装反的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是PCV阀,塞住会引起发动机肚张,油封漏油等问题。

只是塞单向阀,并不密封出气孔,我想不到其它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羚羊,雨燕那个1.3的机器吗?

这个老古董也得20岁了,感觉有EGR的可能性不大。看照片那个应该是PC ...

是羚羊,装反的可能性为零。我只是不太了解这个阀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塞单向阀,并不密封出气孔,我想不到其它办法.

常开会使曲轴箱串气对发动机和环境的危害;比如机油加快变质.然料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开会使曲轴箱串气对发动机和环境的危害;比如机油加快变质.然料浪费。

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整个发动机拆解和安装我都是看着的,曲轴本来就是一体的,何来串汽一说,机油变质主要是机械磨损,燃烧的废气污染,如果活塞的滤油环不出问题,是不会导致机油污染的。
  燃料浪费这个我不清楚,如果只是曲轴箱的泄压孔(按大家的说法),应该不会影响太大,空气经过空滤----节气门----混合器---喷嘴回到汽缸。这根管只是插在节气门和喷嘴中间,理论上不会影响工作(如果曲轴泄压说成立的话)。
    以上看法可以知道,只要弄清楚这根管来自那里,起什么作用,应对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还是谢谢你发表自己的观点。

网友:
大修没修好!串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那个东西,原来并不冒烟,大修后冒烟,应该是机油通过管道吸到喷嘴里r,所以冒白烟.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放心 ...

上图的是PCV阀。 也就是曲轴箱强制通风阀, 这个东西好坏 一般不会影响到尾气有白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