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学修车20150906第一次拆左前门内饰板

楼主(2015-09-06):
其实还是接着上次的那个事情. 后来发现门锁似乎恢复了正常, 连续多天都没有复发, 于是以为这个坎就过去了. 没想到带小孩去常州玩了两天回来, 发现老毛病又犯了. 这才意识到只不过犯病的间隔由严重时的几十秒变成了几十个小时. 后来发现只要一整天不动车, 门锁就会自动打开. 躲是躲不过去的了, 那就开干吧.
第一步, 拆解:

网友:
图太少了

网友A:
不知道螺丝和卡扣在哪里,需要哪些专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螺丝和卡扣在哪里,需要哪些专用工具

一般不用什么工具,一般来说一个十字螺丝刀,一把小而长的一子螺丝刀(用于撬卡簧之类),反正我平常就这两个工具,不过里面有胶钉卡着,要小心点,尽量不要弄断了。

楼主:
图来了. 最关键的是这个"按扣".
用十字螺丝刀将中间那个东西压下去, 即可将整个卡扣轻松取出.
开始不知道, 硬撬了几次将周边都撬花了, 感觉再用力可能就要出事了, 回家上网找了个视频看了看. 有点性急了.
拆下这个"按扣", 再将两颗自攻螺丝拆下, 剩下的就跟拆手机机壳差不多了, 如果有专用工具最好(相当于放大了的手指甲), 没有就生拉硬拽吧. 不过容易将卡扣的头子给弄碎, 好在x宝上大把, 有的批发超过一百粒还送专用拆壳工具.

拆完了回头一看这个调节机构造型蛮萌的:

楼主:
刚才回帖的功夫下单买了100粒固定内饰板的塑料卡扣. 前两天网购的机油也到货了. 接下来这几天有得忙了. 最紧急的事情还是查找开门上开关自动解锁的原因.
平时左手控制门锁和车窗玻璃升降的按钮背面就是这个东西:
拔下插头, 坐在车边忙活了半天也没弄清楚开关与插头接线之间的关系, 既要扶着内饰板不倒, 又要拿万用表表笔测量, 两只手太少. 在车边路过的人看着稀奇, 怪不好意思的, 先将内饰板拖回家吧. 到家后感觉还是不方便,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将开关盒子给撬下来脱光摆平:
下面一左一右两个面对面稍稍错开的两个微动开关就是控制门锁的. 左边的上锁, 右边的解锁.

楼主:
根据网上其他车友提供的资料:
黑色是地线
蓝白双色是电源正极
绿紫双色是解锁线
红灰双色是上锁线
根据这些资料测量对比了一下尚且正常的上锁功能与存在软故障的解锁功能对应的电路情况.
结果如下:
按下上锁按钮时, 上锁线与地之间接近短路(阻值小于1欧姆).
按下解锁按钮时, 解锁线与地之间也接近短路(阻值小于1欧姆).
如果不按任何按钮, 上锁线对地电阻用 200M 档测量是溢出状态. 而解锁线对地电阻用200M档测量却是有限值. 在不同的时间测量了多次, 有时不足1M, 有时略大于 2M.

猜想是电路板受潮引起的. 于是左手拿电吹风, 右手拿相机, 以为能拍到热风一吹, 阻值呼呼往上升的情景. 结果出乎预料, 热风越吹阻值越小.

等一下, 打字的这一会儿的功夫, 阻值慢慢上去了, 现在已经超过 6M 了.

真让人抓狂啊.

楼主:
刚才分别用180k和1k电阻将上锁线和解锁线与地相连. 发现门锁没有任何反映, 必须用铜丝直接短接才能引起门锁动作.
想想也是, 哪有在汽车这样的应用环境中对电路绝缘提出几十兆欧的高阻要求的.
但如果不是这种高阻漏电导致开关误动作, 接下来的分析就麻烦了. 难不成开关里面有不稳定的金属碎屑? 金属碎屑又是如何做到短时间不起作用, 长时间才起作用的?

网友B:
版主可以查一下主驾驶门内的马达

楼主:
继续在网上搜索, 真找着同类故障了.
我的手实在4S安的中控锁,2个月后左前门板内出现频繁自动锁车开锁声音。去4S检查为从门板通向车体的中控线路被磨断一根,重新整理并连接包扎后,中控正常。

如果是线束破损问题, 那就与现在拆下来的这个电路板及其附属的开关没有什么关系了.
检查线束需要拆的内饰板子估计更多. 越来越麻烦了.

还有个可疑的部位, 就是车门上的钥匙孔. 里面虽然有个活动弹簧片挡着, 但水密性难说有多好. 也许那个部位的开关进水腐蚀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可以查一下主驾驶门内的马达

请问马达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大致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B:
马达里面也有一个开关他工作也是负极控制,如果方便的话版主可以上一张马达的尾线图看一下是几线的

网友C:
我的车门被贼橇过,但没有橇开,现在反倒好了,4个门1秒自动落锁,关门马上就落锁,开门也会自动落锁,从此不用担心忘记锁门了,开门要眼疾手快,钥匙眼也插不进去了,只能遥控开门,马上拉开,不然又关了。

没心思折腾,将就着用,用到换车。

网友:
期待老哥后续结果。

  汽车装饰扣, 表面没有圈的,光板的 都是直接撬(拉)开, 有圈 、有装饰盖、有十字槽的 都得做解扣处理后就能拿出。此招通杀所有车型

  内饰装饰扣找把300长度的一字起百战百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马达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大致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其实问题就是在驾驶门锁马达上,   上一贴我也说了 这马达里有个位置传感器(开关)给电路确认门锁状态的,一般情况下,锁车后 门锁电机运转,落锁 同时位置开关在关闭位置(位置状态 不是电路开闭), 中控通过这个开关确认车门是否锁定,如果这个开关变形 或者磨损导致没有到位 状态确认不理想或者接触不好,中控认为门没关好而推出落锁状态, 也就是你听到的解锁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里面也有一个开关他工作也是负极控制,如果方便的话版主可以上一张马达的尾线图看一下是几线的

门上蒙的塑料膜还没舍得揭下来. 明天抽空掀开拍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门被贼橇过,但没有橇开,现在反倒好了,4个门1秒自动落锁,关门马上就落锁,开门也会自动落锁,从此 ...

您这车多了一样健身功能, 帮助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门上蒙的塑料膜还没舍得揭下来. 明天抽空掀开拍个照片.

版主你的车中控锁是原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问题就是在驾驶门锁马达上,   上一贴我也说了 这马达里有个位置传感器(开关)给电路确认门锁状态的 ...

看见无版就跟看见救星差不多了.
刚才返回去又看了看上次的帖子, 发现当时基本上没看明白. 闭锁器, 中控马达 这些个词语都认识, 就是想象不出其应有的位置和作用. 最关键是当时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于是不懂也不着急. 现在看来绕不过去. 还得从头在学, 吃二茬苦, 遭二茬罪.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如果是位置开关触点接触不良或者进水漏电, 感觉比线束破损都要好处理一些.

今天测量了一下门上开关插头上解锁线与闭锁线对地的开路电压与短路电流. 按说这两个线的地位是相同的, 特性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实测发现短路电流都差不多是 0.14mA左右, 但开路电压(严格说是接了10M负载电阻的电压)上锁线是5V多, 而解锁线是2V左右. 这个差别感觉有些大. 作为检测开关是否接通的IO口, 难倒都不需要接上拉电阻的吗? 或者说上拉电阻都在数兆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的车中控锁是原车的吗?

中控锁是原装的. 提车时加装了一个4S送的遥控钥匙(只有遥控, 没有防盗). 上个月初遇这个故障时, 首先怀疑的就是加装的遥控钥匙, 但是到4S店的装潢部将遥控装置与汽车之间的一些接插件包括正负电源线都断开之后, 故障依旧(但是感觉剪断的线好像比当初装的时候割开的线少一些). 到维修部让技师看了一下, 技师二话没说就建议我换个什么总成, 大概196元左右. 从现在的情况看, 如果不找到真正的病灶, 怕是换了也白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见无版就跟看见救星差不多了.
刚才返回去又看了看上次的帖子, 发现当时基本上没看明 ...

啥也别说了 上多点图片 特别是锁头部分 带电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见无版就跟看见救星差不多了.
刚才返回去又看了看上次的帖子, 发现当时基本上没看明 ...

汽车电路没想像中那么复杂, 控制系统一般都是直接粗鲁的用12V 要么接地方式控制中控锁一般都是两个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电机在有限的空间里做限制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也别说了 上多点图片 特别是锁头部分 带电机的

锁头估计要解开塑料皮才能拍到吧. 这个明天再拍吧. 现在出去估计周围邻居就要紧张了. 昨天下午在车门口抱着一个内饰板用万用表倒腾了个把小时, 今天又拿着万用表在车里捣鼓了一会儿. 现在如果再带着强光手电去拍照, 非吓着其他车主不可. 头一天用鞋盒盖子拖着万用表和两把螺丝刀往车子跟前走的时候有个车主就开始紧张了, 站在自己车跟前久久不敢离去, 估计是怕我着急了在他车身上划伤一道, 或者怕我把自己的车子给点着了他的车子也跟着遭殃.

另外我先前说打算检查这个东西有没有电气触点的, 现在看图片好像没有电线引出. 应该不会因为锁孔进水引发短路漏电故障啥的. 就怕进水钻进钢丝套管内引起钢丝生锈滑动困难或者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电路没想像中那么复杂, 控制系统一般都是直接粗鲁的用12V 要么接地方式控制中控锁一般都是两个继电器 ...

这个上锁解锁是不是要经过单片机 (对了, 车上好像叫 ECU)处理啊?
看图中有个大方框, 是不是对应着什么芯片啊?

楼主:
今天开车外出时左手边就是这个样子的, 进出停车场时无法降下窗子, 只好开门. 这都还好, 就怕被交通管理部门拦下说我改装...

楼主:
这个电路板中间有个类似万用表20A电流档分流器的方形铜丝. 估计是检测堵转电流的. 还有那个左前窗降窗开关, 竟然通过三四个相互嵌套的机械结构实现在开关压下一定角度时仅仅接通机械触点, 电机处于点动控制, 继续下压开关就会触动边上的一个微动开关, 触发一个继电器进入自锁状态. 直到窗子降低到位发生堵转或者反向拉动开关退出自锁进入点动状态. 而这些个开关和电子电路也是隐患. 早知如此真该买四门手摇窗子的款型.

楼主:
问题远比想象得复杂, 刚才揭开塑料皮拍了张照片.
问题1:
画虚线圈的外面是插钥匙的孔, 这个地方是通过拉线开锁的还是通过电线通过马达来开锁的?

问题2:
画实线圈的部位内部有个黑色的不规则盒子, 这个盒子是 "锁头", "闭锁器", "中控主马达" 三者的组合吗?

一个门锁开膛破肚三天了还没个影子, 领导开始抱怨这样难看不安全(天气再凉爽都没法开窗, 得开空调), 另外今天早上4S店来电话说后保险杠已经做好, 让我今天抽空去更换. 为了避免领导继续抱怨, 也为了避免4S店技师受到惊吓, 下去⒋s店之前先复原, 以后有空再慢慢研究吧. 门卡子还没到货, 估计车门会"异响"几天了.

楼主:
感谢无版和各位汽车达人的耐心指教. 学生愚钝, 接受能力慢了些, 让大家着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远比想象得复杂, 刚才揭开塑料皮拍了张照片.

问题1:

在你画的两个圈中间应该有个锁头的位置传感或者一个控制开关锁的细铁棍,调整一下关锁的感应器位置试下,还有自动开锁会不会是别的门子出现没有关好的情况造成的?眉版有没有再把这些装回去试下有没有好了呢?因为要是某些传感器出问题重装一下或许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你画的两个圈中间应该有个锁头的位置传感或者一个控制开关锁的细铁棍,调整一下关锁的感应器位置试下, ...

空间狭小照明不好不便照相. 抽空弄个小光源拍一些内部的清晰图片上来看看.
现在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如果每天都用的话不会出现自动开锁的现象, 超过一整天不用车才会出现. 这种重复频度很低的软故障最烦人的了.
正好刚才塑料卡子到了, 明天抽空将开关和内饰装回去试试. 如果是门夹层内的某些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 按说即便拆成这个样子也是会照样出问题的, 哪天如果预计次日一整天都不用车, 就拆开内饰板将这个插头给拔下来试试. 逐步缩小范围吧. 当然如果胆子再大一点将门夹层内能拆出来的模块部件都拆下来, 也许单凭观察就能判断故障位置, 可真担心装不回去, 尤其是在几乎天天都要用车而且原本问题不太大的情况下. 如果弄得彻底开不了了会挨骂的.
秀一下刚到的卡子和送的不锈钢撬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里面也有一个开关他工作也是负极控制,如果方便的话版主可以上一张马达的尾线图看一下是几线的

手机伸进夹层拍摄的, 没有闪光灯, 图片很模糊. 您看看这个图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伸进夹层拍摄的, 没有闪光灯, 图片很模糊. 您看看这个图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字写的丑见笑了你看我表的位置对吗

这个图片是不是应该这样看

这个图片是不是应该这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写的丑见笑了你看我表的位置对吗

您说得对, 我手机横着伸进去的(没有重力感应的非智能手机), 往左边拍摄时图片上下与平常是反的. 那个芯线没拆开看, 明天白天抽空数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间狭小照明不好不便照相. 抽空弄个小光源拍一些内部的清晰图片上来看看.
现在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如果每 ...

工具不错啊,我都螺丝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不错啊,我都螺丝刀上

别光在那儿偷笑, 赶紧帮忙看看怎么才能将锁头(闭锁器,或者马达什么的)给拆下来, 拆一次门不容易, 索性就拆个底儿掉. 省得今后懊悔----都拆成那样了, 再多拆一点也许就解决问题了呢.

楼主:
网上找了几张图片, 看介绍拆锁头还需要将升降器的螺丝给卸掉, 还要将升降器的滑轨向后掰?
这应该算是四个锁头吧. 闭锁器与马达都是装在这个锁头上的吗? 是不是每个锁头都有马达的?看起来都差不多啊, 左前门的锁头与其他三个有什么区别?
再来个清晰点的:

网友B:
修好了吗?这么些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这么些天了

感谢关注.  最终在拆门锁下面的插头时遇到了困难, 干净阻力太大, 也可能是不了解卡扣的解扣手法和力度, 感觉比拆主板电源插座难多了. 最后只好放弃,并将拆下的所有部件原位装回.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 特别是有一次一整天没有动车的情况, 也没有发现门锁自动打开的现象. 估计问题不是很大了.

没有实质性的维修操作, 不过用电吹风吹中控锁开关总成, 在试图拔下锁头上的插座时用力晃动了很多次, 多少对漏电或者接触不良的可能故障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我的车门是有时候锁不上,必须从里面锁,看来也需要手术了

网友(2015-10-10):
我的直接用一把随车带的螺丝刀,先把螺丝拧下来,然后撬开的,然后把坏掉的卡子换新的比原来还结实了,卡子塑料的 几年了需要换换了,要不然老化了有异响

楼主:
一个破们拖了两三个月还没有弄好, 也真够糗的.
前天下雨, 昨天拉着亲戚在高架桥上正走着呢, 感觉好像是过伸缩缝时轻微颠了一下, 于是四个门的锁就闹开了. 第一次从上锁状态到解锁状态特别响, 解开锁之后还再那不停地解锁, 这时声音小一些, 但是人在车内可以清楚地听到, 而且还没完没了了, 一两秒就轻轻地 "卡塔" 一声. 到家后借着微弱的环境光线将电瓶负极给拆了. 先对付一晚再说吧.

今早送小孩上学时因为装电瓶负极耽误了一点时间, 到学校时眼看大门就要关上了, 小孩为了抢在关大门前进入学校, 奔跑的时候摔了一跤, 虽然没有破皮, 但是肚子实实在在地拍在了地上. 心里老不是滋味.

回来一路上这个锁还在那里 "咔嗒" "卡塔 " 不停解锁,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想到这种连续不断的故障再现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状态吗? 到家停好车后立即拆开门内饰, 拔下门上开关与控制线束的插头, 卡塔声戛然而止, 这个现象是否能说明故障就在手中那个烟盒大小的门上开关里面呢? 再接上插头试试, 嗯, 没动静了. 难不成门内饰一拆这湿度下降故障再现时间又边长了? 这难不倒咱, 打来两盆水, 对着四门玻璃就是一通猛浇, 嘿嘿, 又听见了熟悉的咔嗒声了. 赶紧再拔下插头, 卡塔声消失了. 再浇水, 没声音了. 这下心里有底了, 故障就在这个白色的小盒子里面:

楼主:
拆下盒子之后测量上锁线对地电阻约60兆欧, 而解锁线对地电阻只有0.9兆欧. 这与上次测量情况基本相似. 虽然用几十千欧的电阻无法完成开锁动作, 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单纯测量电阻与实际工况不一样, 准备给这个模块接上12V电源, 看解锁线是否因为加电而产生强行拉低电位的情况. 如果实在无法修好, 将解锁线剪断接个开关, 在门内饰板上开个圆孔就可以控制解锁线是否起作用. 这个工程与加装电瓶开关比起来, 实在是容易太多了.

楼主:
加电测试果然有成效. 发现解锁开关漏电远比想象的严重.
冒着得肺炎的危险在清冷的雨夜开着窗子(获取潮气)几经折腾竟然发现了小于 2k 的不稳定电阻. 拿出相机拍摄时电阻为2.22k:
总不能弄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当作上拉电阻来对抗这种漏电吧.

楼主:
究竟是电路板问题还是开关问题, 反正也快四点了, 今晚就甭睡了, 继续开拆:
绿色润滑脂?
继续 "拆", 来个全家福:

楼主:
网上搜索到这种开关6角钱一个, 邮费8元. 太浪费了, 明天去电子商店转转先.
话说回来,用这种零件来做中控开关, 不是存心要让人难受吗?
如果听了维修工的话, 两张老人头就没了, 而且两年后同样的问题可能还会再现.

补充内容 (2017-6-12 19:54):
问题解决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6455-1-1.html
长安奥拓门锁中控失灵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