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彩电修理

楼主(2015-09-08):
有一台21寸的组装彩色电视机。机器原本坏过,请人修理后正常使用。现在它又坏了。情况是在使用中突然坏掉的。但现在无法找到有师傅修理了。只好让我这个不熟悉CRT彩电的玩家来修理。

接到手后,开机,发现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但机器有吱吱声。拆开后测量变压器次级的后整流出来的电压,有电压,但只到1.7伏左右严重不足。160V47uF上面的电压只有4V左右。

因此判断是高压包那些电路有短路。断开图中往高压包的通路电阻后,发现110V已正常。带个电烙铁启动依然有110V。

量后面的电阻是0欧。

将后面那只大三极管拆出后 , 测试依然是0欧。

这可怎么办?迷糊了。不熟悉高压包的内部啊?高压包会短路?各位矿友大师,指点一条明路行下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5-9-8 15:09):
谢谢热心帮助的坛友们!问题已解决,是高压包的行绕组对地短路了!换上新的高压包后问题解决!具体请看10楼!还有点小问题请教下大家。

补充内容 (2015-9-8 20:13):
谢谢各位坛友!第10楼的问题也解决了!调整新换上的高压包的两个电位器之中的下面的电位器!回扫线已消失!完美解决!

网友A:
首先测量行供电是否短路,如果短路现象,拆下行管测量是否击穿,如果行管击穿引起就换行管,如果行管并未击穿,那就查一下逆程电容,如果逆程电容完好,那只能是高压包绕组对地击穿短路了,找一个原型号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量行供电是否短路,如果短路现象,拆下行管测量是否击穿,如果行管击穿引起就换行管,如果行管并未击 ...

超级感谢大侠.也就是说高压包绕组对地击穿短路是有可能的吧?我决心拆下高压包一量.因为行管(是那个装在散热片的三极管吧)我已经拆下了,另外同一路上面还有一个大的电容(9n1J 1600V),我也拆下来量过没短路.

网友B:
高压包  是非常爱 坏的     短路的 也非常多
  这个  不稀奇的     拆下高压包直接 测一下  不就 知道了   和简单的 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包  是非常爱 坏的     短路的 也非常多
  这个  不稀奇的     拆下高压包直接 测一下  不就 知道了   ...

谢谢孤雁飘零和jckm,高压包已拆下,单独测量所有脚都短路了.

这个高压包怎么买?

如何选型?

网友C:
淘宝上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大把。。。。。。。。。。

谢谢!淘宝找到: 杂牌机 高压包 BSC25-T1010A 呵呵! 准备在当地的卖元件店看看有没有.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关注!和谢谢前面的矿坛坛友们,电视机已修复!

楼主:
谢谢关注!和谢谢前面的矿坛坛友们,电视机已修复!

更换新的高压包之后,故障解除!

还有一点小问题想请教大家!电视机上面有一点点轻微的横横条纹是什么东西??这个和新换的高压包有关吗?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记得了。这个是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网友:
这种横条纹叫回扫线,,是高压包加速极电压过高引起的,用起子调一下高压包上的加速极电位器就可以是。。另外新换的高压包还要看聚焦好不好,同样可以在高压包上调。。。

网友:
调节一下高压包下面那个电位器,图像暗一点就没有回扫线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加速电压不符合,适当调节一下高压包上的电位器即可,包括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