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响度电路请教

楼主(2015-09-08):
最近闲来无事网上找了张普通电位器等响度电路图1,想在功放上自己简单弄个等响度控制,可是怎么看那张电路有问题,左边信号输入端居然接电位器中心滑动端,而输出是电位器固定端,于是按图自己接了个RC组成的线路图2,开机后放音感觉低音根本没有什么变化高音好像增强了点,总感觉自己接错了导致低音没反应,那张图也许有点问题,无奈请教各位矿友是图错的还是我接错了?为什么电位器中心头接信号输入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的,只有在小音量时才有作用。另外电阻电容的取值很重要。最好用有中间抽头的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的,只有在小音量时才有作用。另外电阻电容的取值很重要。最好用有中间抽头的音量电位器

好的谢谢了,我就是想小音量的时候改善下频响,回头去试试我也觉得自己接错了呵呵。

网友:
感觉原图是正确的哦

网友:
最好是接个 2X2 的自锁开关 ,小音量 就可以开等响  大音量关了

网友B:
原图没错,小音量下提升了高低频!

网友C:
这种电路图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 但是到了实际生活中就看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图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 但是到了实际生活中就看不懂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

问题是现在一般电位器的连接方式中心抽头输出至后级而不是输入,按你这样的接法必须把电位器从线路板焊下重新更改线路,你见过信号从中心抽头输入的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没错,小音量下提升了高低频!

高音很好理解,通过C1R2桥接直接流向后级而不经过电位器衰减,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又提升,可是低音呢?剩下的低重音都经过电位器衰减何来提升?我实际电路也测试证实低音没有任何改变,那个C2R3别说阻值了就是断开也没有任何变化形同虚设,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路是错误的,只有在C1和R2上同时并接上电感才是正确的,低音才会通过电感得到提升而不经过电位器衰减,至于C2R3根本就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一般电位器的连接方式中心抽头输出至后级而不是输入,按你这样的接法必须把电位器从线路板焊下 ...

何必这样墨守成规呢,试试这样接法能不能调节音量不就完了吗,这种电阻分压方式在某些场合比标准接法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音很好理解,通过C1R2桥接直接流向后级而不经过电位器衰减,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又提升,可是低音呢?剩 ...

C2R3支路是衰减2KHz以上高频信号的,这样就相对提升了低频,难道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R3支路是衰减2KHz以上高频信号的,这样就相对提升了低频,难道不是吗?

有点道理,不过这种RC网络效果估计没有早期LC电感网络或者专用电位器效果好,跳过电位器衰减后旁路2KHZ以上的高频有点矛盾呵呵,算了还是不想折腾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最好的是有二个抽头的   现在难买了

网友:
这样就相对提升了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