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串联稳压电源随谈

楼主(2015-09-08):
      所谓随谈,随便谈,随心谈也。不照本宣科,不人云亦云。只谈的自己的认识,不管旁人如何说。也欢迎朋友们随便谈。当然主题只是围绕着“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闲话少说,开谈:
      一、整流、滤波电路:这个对于玩电子的是再熟悉不过了。似乎没什么好谈。呵呵,但还是要啰嗦一下。变压器、二极管等都非是理想元件。实际应用时对其内阻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对于变压器来说,设计时次级的空载电压一般都比其额定值高+5%,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其输出电压会逐步降低,其降低的幅度与负载轻重有关。对于二极管来说,其正向压降也不是固定的0.7V,空载时明显小于0.7V,而负载电流比较大时又会明显比0.7V大。所以对于带有电容滤波的整流、滤波电路来说。空载时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可以达到接近二次空载电压的峰值。所以选择滤波电容耐压时必须高于这个数值并留有一定的裕量(因为电网电压也是波动的,要按正偏差考虑才安全)。而满载时呢?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是波动的,整流后的瞬时电压高于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对滤波电容充电,否则滤波电容则对负载放电。一般情况下这时候充电的时间在整个周期内所占比例比较小,这也意味着充电的那段短促的时间内其电流是比较大的。这就造成了整流桥在其正向导通时的正向压降比较大达到2V也不鲜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1V),而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一般也会比额定值略低,我们依据变压器的具体情况做相应的估计(按-3%到-5%)是合理的。而在电容放电期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会逐步下降,下降的速率与滤波电容的容量大小和放电电流的大小密切相关。根据电容的定义:C=Q/ΔU 和电流的定义I=Q/t   得到:C=It/ΔU  对于50Hz工频的全波整流来说,一个周期的时间是10ms,也就是说滤波电容放电的时间是略小于10ms的,考虑到滤波电容的ESR等我们未考虑的因素影响,我们不妨将放电时间就用10ms进行计算。那么就有:C=10000I/ΔU 或ΔU=10000I/C   (注:电容量C的单位用uF,电流I的单位用A,电压U的单位用V),这两个公式是我们选用滤波电容容量和计算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波动和“谷点电压”的依据。
                                                            (未完待续)

楼主:
    尽管关于线性电源的内容还有不少,但是鉴于大家没什么兴趣,所以余下的内容就不说了。用举一个设计计算的例子作为本贴的结束,也算是有始有终吧!
    假定我们所要设计的线性稳压电源的目标是:输出电压是15V,输出电流是2A。最小压差2V,较优良的稳压性能。电路如下:
电路特点:
1、采用双管恒流源对调整管和相关电路供电,恒流特性佳,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影响小,故而电压调整率优良,输出与电网频率相关的纹波极小。
2、增加了D1、C2对双管恒流源供电,其谷点电压比C1上的谷点电压高,可以使得调整管的最小压差比较小时双管恒流源的工作电压足够。保证了达到最小压差2V的要求。
3、采用精密稳压TL431作电压基准并参与反馈调节。其稳定性好,动态电阻小。使得整个电路的性能指标得以提高。
计算:
谷点电压:Uc1min=15V+2V=17V
滤波允许波动按20%考虑,则波动的峰峰值为:ΔUc1 =17V*20%=3.4V
滤波电容容量:C1≥10000I/ΔUc1=10000*2/3.4=5882uF
考虑到电容容量误差和老化因素,标称容量应不小于:5882/0.8=7353uF
取两只标称容量为4700uF的并联。则实际最小容量为4700*2*0.8=7520uF
ΔUc1=10000I/7520=2.6V。峰点电压则为:Uc1max=17+2.6=19.6V
整流压降按2V考虑,则交流侧的最低峰值电压为:19.6V+2V=21.6V
有效值则为21.6V*0.70=15.3V
考虑到电网电压波动和峰值电流时变压器压降等因素(按15%考虑),则变压器次级的额定电压为:15.3V/(1-15%)=18V
满载时平均电流约为2A(除负载电流外,其余电流所占比例很小,忽略),假如流过变压器的电流为正弦波时,有效值为2/0.9=2.22A,但实际情况是:电流显近似脉冲状态——电流峰值比较大,电流断续。我们按经验1.1—.25倍考虑,则电流有效值估算为2.442—2.775A。则变压器的功率为:(2.442—2.775A)*18V=(44—50)VA。选50VA的变压器。
C1的耐压不应小于:18V(1+5%+10%)*1.414=29.3V,取35V。
我们选取常用的TIP41作为调整管。假定我们手头已有的TIP41实测的参数不劣于HFE=20@Ic=2A,Vce=2V。那么在输出最大电流2A时所需要的基极电流为2A/20=100mA,我们再选个合适的小功率三角管(比如8050——40V1.5A1W,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上的8050良莠不齐,有很多山寨的远达不到这参数)与其构成达林顿管,假定我们的8050性能是:HFE=50@Ic=100mA,Vce=1.2V。那么其最大的基极电流为:100mA/50=2mA。为保证TL431的性能,我们取其最小工作电流2mA,那么恒流源的工作电流则设计为2mA+2mA=4mA 。取Q3的Ube=0.6V(因为Q3的工作电流很小),那么:    R1=0.6V/4mA=150Ω。
假定Q4的HFE=100,那么其基极电流为:Ib4=4mA/100=0.04mA。
取流过R2的电流I2>Ib4  ,我们取I2=0.1mA,
C2在最大输出电流状态的最高充电电压为: Uc2max=Uc1max-Ud1=19.6V-1V=18.6V。我们取ΔUc2=0.5V
Z1的最小工作电流取5mA,那么C2的放电电流近似为I2+Iz1=4+5=9mA,
则C2≥10000*0.009/0.5=180uF,取220uF/35V
R2=(Uz1-Ube3-Ube4)/I2=(5.1V-0.6V-0.7V)/0.1mA=38K  取36K
R3=(Uc2min-Ud)/(Iz1min+I2)=(Uc2max-ΔUc2-Ud)/ (Iz1min+I2)
=(18.6-0.5-5.1)/(5+0.1)=2.5K,取2.4K
R4=0.5V/50uA=10K
取样电路比较简单,其计算就不啰嗦了。
这个电路因为用了双管的恒流电源,并且还在R2处用了稳压管,使得流过R2的电流比较稳定(可以忽略其对性能的影响,可按理想恒流源来考虑),所以其输出电流稳定度较高。对输入电压的波动很不敏感,并且还有输出电压的采样反馈控制,所以说其电压调整率很好。已经不用去计算了(计算过程也比较复杂,很多因素也需要估算而带来误差,所以已经没有必要了)。对于电流调整率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来估算:当负载电流从0—2A变化时,流过431的电流变化量为2mA,而431等效的动态电阻很小,典型值为0.22Ω,最大值为0.5Ω,我们按0.5欧姆考虑,那么其R端的电压变化只有2mA*0.5Ω=1mV, 折合到输出端的电压变化量是:1mV*15V/2.5=6mV, 相对变化则为:6mV/15V=0.04%  也就是说当电流空载到满载变化时,输出电压只有0.04%的变化。性能非常优良了。
   到此,我的任务完成了,算是对得起自己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再学习一次的。要想真正地把这种直流稳压电源做得好,那还是要有相当的技术内涵的。 ...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知识最重要。不搞清楚最基本的电路,而是是懂非懂地去设计所谓的高级(复杂)电路只能是瞎子摸象。这样的所谓设计只能是简单电路堆砌!

网友:
感觉41楼的图会自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具有放大环节(电压负反馈)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为了改善最简单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的性能,我们引入 ...

亲,这个稳压电源性能值得商榷
1.R1的供电取自未经稳压的直流脉动电源,你也说了,当R1不够大的时候稳压效果不好,而R1够大的话Q1的压降会很大,效率很低,如果用恒流源来代替R1,则恒流源本身对电压波动敏感,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总之都不好
2.Q2的Ie要流经Z1,会对Z1的动态内阻产生影响,结果就是电压源基准不准,输出飘移大。
3.Q2工作于共发射极状态,瞬态响应不好,用发烧友的话来说就是“响应速度不够”

请看我设计的晶体管串联型稳压电源,
比较放大器Q3-Q4的电源使用了辅助稳压电源组供电,直接避开了上面提的脉动直流电源供R1的问题,也避开了稳压调整管的效率问题。

比较放大器的工作电流不流经基准电压源ZD2,ZD2可以工作在更理想的状态。

比较放大器和基准电压源之间通过差动放大器耦合,Q4-Q5使用经过挑选的同型晶体管,在电路上也要做热耦合,这样温度飘移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到最小,同时Q6-Q7组成的发射极恒流源对直流飘移有100%的负反馈作用。

Q3-Q4使用了沃尔曼电路,瞬态响应好

Q2射极跟随器使得比较放大器和稳压调整管之间的相互影响最小,也就是说可以忽略稳压调整管Ib对比较放大器的工作产生影响。

R29可以提高Q4的集电极电流,使得差分放大器的Ic对称,因为减小Q3的集电极电流可以提高电源的动态,使得不易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三个恒流源的优缺点比较:
      图1是最简单的,利用的是集电极电流随集射间电压波动变化小的特点。只要做到其基极电流比较稳定,那么集电极电流也比较稳定。是利用三极管的固有特性——没有电流负反馈,所以其等效电阻相比较其他有电流负反馈的电路而言要小些,大约是几十K的样子。但是这个电路的最小压降是最小的,可以低到0.5V,甚至更小。Z1和R3的作用是让R2上的电压稳定,从而稳定了基极电流。
      图2是最常见的单管恒流源,由于有电流负反馈,所以其等效电阻要比图1小,恒流特性更好些。但其最小压降相对比较大,要比Z2的稳定电压略大,所以用在稳压电源的这个地方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稳压管的电压不能选择得比较高!但从反馈的角度看,电压选得小了反馈电阻必然也比较小负反馈就要相对弱些,恒流特性也就相对差些,自然等效电阻也就相对小些,但不管怎么说也是有电流负反馈的,所以比起图1还是好些。不过这是用比图1高的最小压降的代价换来的。
      图3是双管恒流源,由于有强烈的电流负反馈作用,所以其恒流特性好,等效电阻比较大。同时其最小压降也不大(虽然比不了图1那么小),可以达到1.5--2V。其代价是多用了一个三极管。Z3和R6的作用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的影响,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用。

补充内容 (2015-9-19 19:00):
图3的Q4集电极和发射极画反了,请朋友们注意改正!

网友:
现在的设计者多用LM78XX,LM317之类的来做电源,很少用分立元件了。
不用考虑太多细节问题,基本拿来就用,处理好散热即可。

楼主:
三、具有放大环节(电压负反馈)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为了改善最简单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的性能,我们引入电压负反馈,增加电压放大环节。下图就是一个基本的带有放大环节的串联稳压电源。
      对比于11楼的图,我们增加了放大管Q2和分压取样(R3、R4),并将作为电压基准的稳压管移至Q2的发射极,R2接至电压比较稳定纹波必须小的输出端。
R1的作用:1、流过R1的电流分寸两部分:一部分是提供调整管所需的基极电流,另一部分流向放大管的集电极。2、R1是放大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的一部分(Q2的集电极负载电阻是什么待会儿再述)。3、R1两端的电压与调整管的压差有关。4、隔离输入电压的波动对输出的影响,显然电阻越大隔离效果越好。可惜的是R1的选择自由度较小(会受到约束,具体以后再讨论)
R2则提供稳压管的部分工作电流,且保证其不小于最小稳定电流。以确保稳压管的稳压特性不明显劣化。
R3、R4对输出电压分压取样后作为反馈电压加至放大管Q2的基极,与发射极的基准电压作比较,对输出电压进行自动调整。电压负反馈的引入,使得电路的性能指标得以提升,不管是电压调整率还是电流调整率都得到改善。改善的程度与环路增益有关,环路的增益是指整个负反馈环路的增益,在这里除了放大环节是正增益外,其余都是负增益(衰减)——分压取样、调整管的电压增益都是负值。好在它们的衰减都不大。一般来说引入环路增益为K倍的电压负反馈后能使输出的电压波动减小为原来的1/K倍

网友:
好文,拜读,后面的计算推导值得一看

网友A:
ΔU指的是什么?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变化量?也就是把电压表接在何处测量这个ΔU?

楼主:
引用 网友A:
ΔU指的是什么?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变化量?也就是把电压表接在何处测量这个ΔU?

是指滤波电容放电期间两端电压的变化量,数据上近似等于滤波电容两端的纹波电压的峰—峰值,这个电压无法用直流电压表测量。而要用示波器来观察,事实上由于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一般比较大,所以会与实际观察值有一定的偏差。我们设计计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在最坏的条件下其纹波和谷点电压在我们预设的范围内(也就是优于我们的设计目标)。

楼主:
计算举例1:
变压器的次级额定电压是15V,滤波电容的容量是2200uF。试计算:滤波电容的所需要的耐压和负载电流为0.8A(满载)时最坏情况下输出电压纹波的峰—峰值、峰点电压、谷点电压。
(1)变压器输出的可能最大电压出现在当电网电压为正偏差+5%且空载(变压器一般空载电压比额定电压高5%)时:15V(1+5%)(1+5%)=16.54V
   其电压的峰值是:16.54V*1.414=23.4V   ∴ 滤波电容的耐压选用25V比较合理。
(2)电网电压偏低5%,变压器在高脉冲充电电流下输出比额定输出电压低(按3%考虑):那么变压器输出电压是:15V*(1-5%)(1-3%)=13.82V
其峰值电压为:13.82V*1.414=19.5V
整流桥压降按2V考虑(在比较大的瞬时电流下每个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按1V考虑),那么输出的峰点电压为:19.5V-2V=17.5V.。
纹波电压的峰峰值与电容放电时电压下降量近似相等:
ΔU=10000I/C=10000*0.8/2200=3.6V
谷点电压:17.5V-3.6V=13.9V
计算举例2:
设计一个稳压电源的整流滤波电路。稳压电源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流1A,调整管最小压差3V,试选择滤波电容器的容量、耐压和变压器的输出额定电压。
滤波输出的谷点电压:12V+3V=15V
我们按纹波电压的峰峰值占谷点电压20%,那么纹波电压的峰—峰值为:
ΔU=15V*20%=3V
那么峰点电压为:15V+3V=18V
滤波电容的容量为:C=10000I/ΔU=10000*1A/3V=3333Uf
考虑的常用的电解电容的误差为±20%,则按负偏差考虑,所以所需选取的电容容量应不小于:3333uf/(1-20%)=4166uF     ∴选取容量为4700uF规格的电解电容。
最坏的情况下,变压器输出的峰值电压为:18V+2V=20V (整流桥的压降按2V考虑),其有效值为:20V/1.414=14.14V。
变压器输出的额定值为:14.14V/(1-5%)/(1-3%)=15.3V  我们选取16V
在空载且电网电压为正偏差5%时,变压器输出的峰值电压为:16V(1+5%)(1+5%)*1.414=24.9V  选取滤波电容的耐压为25V或35V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一些老外的有同步整流的,国内的就没有看到采用同步整流

同步整流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方法,但对于线性电源来说,效率本来就不高,其主要功耗是在调整管上,所以用同步整流的必要性不大,毕竟同步整流比较复杂嘛。所以这里不讨论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整流主要是为了解决芯片工艺导致电源电压越来越低的问题,比如现在CPU都是1.5V的,ARM卖给ST的Cortex-M ...

赞同!

楼主:
二、最简单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如图:
换个画法再看看:
是否很眼熟?对了,射极跟随器——其输入是一个稳压管的并联稳压的输出电压,其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变化,只是相差一个三极管的Vbe而已。因为输入电压是稳定的,所以输出电压也是稳定的。原理上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其核心器件三极管是串联在整流滤波输出和负载之间的,所以是属于串联稳压。该三极管承担着调整输出电压的任务,所以就叫着“调整管”这个名字。
原理虽然很简单,但也需要好好理解:每个元件如何设计取值?比如:R1的作用是什么?该怎么设计其阻值?——阻值的大小会影响哪些?……
先留点时间让朋友们思考,想好了可以发表各自的观点。下一贴再接着谈。

楼主:
      看来这里无人对此感兴趣,也许是认为太古老太简单!俺一个人在这里自说自话也没啥意思。但有开头总要有个结尾,哪怕是个蛇尾。所以还得接着谈,只不过不会说得太多,能不说的就不说了。
      其实也没什么奥秘,都是些最最简单的、基本的知识而已,只要你去仔细分析。R1的作用是什么?——1、提供调整管的基极电流。2、提供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就这么简单!从提供调整管的基极电流看,其电流是负载电流的1/HFE。需要注意的是,直流放大倍数HFE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其与该管的Ic和Uce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所关心的是“最坏的情况”——最大负载电流和最小压差的情况,这时候往往其数值比其它情况有明显的减小。从提供稳压管工作电流看,稳压管的实际稳压值与其工作电流是相关的。因为实际的稳压管总有一定的动态电阻,且其动态电阻也是会随着工作电流变化而变化的。而且因为R1既要提供调整管的基极电流又要提供稳压管的工作电流,这就造成了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的变化区间会比较大,并且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又是波动的,且负载电流越大其波动也越大。这就使得该电路稳压性能有限——对于电压调整率来说,前端电压的波动会影响流过R1的电流,从而使得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产生波动,其输出的“稳定电压”也就“稳定”有限了。从电流调整率来看,负载电流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稳压前电压的波动,也会使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发生变化,从而使得输出电压发生变化,更何况电流变化时调整管的Vbe还会发生变化呢,几方面的原因都会使得输出变化更明显。输出纹波也是一样,稳压前电压的纹波会通过R1耦合(虽然也衰减了不少)至输出。至于怎么计算,相信只要明白了其内在关系就不难了。在此就不多说了。
      因为从回贴的积极性看,大家对此电路没什么兴趣,所以准备后面再说一说最常见的带放大环节的电路后就准备结束此贴。

网友:
每贴必读,受益匪浅。

网友:
虎头蛇尾未尚不可

网友E:
按照11楼图,我是这样估算,流过负载Rfz电流为lrfz,调整管Q1选最大电流=3XIrfz的,Q1的Ib=Irfz/贝它,Z1的稳定电流取2ma一5㎡a,流过R1的电流近似Z1的稳定电流,Q1的Ib取0.5一1.5ma,R1=(滤波C1端电压一Z1稳定电压)/Z1稳定电流5ma,Q1的e、c端电压大于5V,Q1耗散=Irfz X(C1端电压一输出电压)x5倍,C2取5一10UF,错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我比较关注稳压电路的瞬时响应能力

网友F:
"瞬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11楼图,我是这样估算,流过负载Rfz电流为lrfz,调整管Q1选最大电流=3XIrfz的,Q1的Ib=Irfz/贝它,Z1的 ...

你这个是我所看见的最有价值的回贴!
1、调整管的选取最起码的要求是最大允许电流不小于最大工作电流,所以您选3倍是合适的。
2、三极管的Ib=Ic/hFE(注意不是β!——虽然都是电流放大倍数,但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没错,但要注意的是对一个现实存在的三极管来说,hFE的数值与Ic、Vce和温度都有关系。并不能简单地把万用表上的hFE档测试的数据拿来用,在这里是要用最大电流下且Vce在设计规划的最小压差下时的hFE的测试值。
3、关于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一个是最小稳定电流Izmin,工作电流小于这个电流时,其稳压特性会变劣。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稳压管的功耗不要超过,并且考虑到实际散热条件与标准散热的差别,要留有足够的余量。一般来说,用在其1/3左右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1/2W的6.2V稳压管,设计其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 Izmax=0.5W/3/6.2V=27mA。
4、关于R1的选取,要注意的是C1两端的电压在不同的工况下是不同的!所以要考虑不同的工况下的情况(最坏情况下):空载时,C1两端的电压最高,达到Ucmax,而此时调整管的Ib=0,也就是说流过R1的电流都需要稳压管消耗掉。那么为保证稳压管的功耗不过大,则R1>(Ucmax-Uz)/Izmax   (Uz为稳压管的稳定电压)。而另一方面,当满载时,C1两端的电压要降低,并且是波动的,为了保证稳压管的稳压性能,我们希望在“谷点电压”Ucmin下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不小于最小稳定电流,也就是:R1<(Ucmin-Uz)/(Ibmax+Izmin)。
5、关于调整管两端的电压(压差),我们总是希望小些,但要保证最坏的情况下调整管仍然工作于线性条件下——满载时“谷点电压”时调整管仍然处于线性放大区。也就是说“最小压差”希望尽量低些。
6、调整管的散热主要考虑调整管的最大功耗和散热条件。保证调整管不发生过热而失效。最大功耗往往发生在满载时,其值的计算时压差要用该工况下的平均压差——该工况下Uc的平均值减去输出电压。
7、C2的作用是对通过R1"漏"过来的纹波进行滤波,对于工频全部整流来说,其最主要的成分是100Hz。要想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则需要其在100Hz频率下的容抗远小于R1的电阻值。也就是Xc=1000000/(2*3.14*100Hz*C)*K<R1   (K为Xc与R1的倍数,一般取3——20倍),即:C≥1590K/R1   (式中C的单位是uF,R的单位是Ω,K=3---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瞬态响应"

关注“瞬态响应”——动态指标的人一般算对此比较深入了。看来是高手!
不过这里讲的都是基础,所以首先是静态指标。

网友A:
这种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再学习一次的。要想真正地把这种直流稳压电源做得好,那还是要有相当的技术内涵的。

楼主:
三、具有放大环节(电压负反馈)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为了改善最简单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的性能,我们引入电压负反馈,增加电压放大环节。下图就是一个基本的带有放大环节的串联稳压电源。

      对比于11楼的图,我们增加了放大管Q2和分压取样(R3、R4),并将作为电压基准的稳压管移至Q2的发射极,R2接至电压比较稳定纹波必须小的输出端。
R1的作用:1、流过R1的电流分寸两部分:一部分是提供调整管所需的基极电流,另一部分流向放大管的集电极。2、R1是放大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的一部分(Q2的集电极负载电阻是什么待会儿再述)。3、R1两端的电压与调整管的压差有关。4、隔离输入电压的波动对输出的影响,显然电阻越大隔离效果越好。可惜的是R1的选择自由度较小(会受到约束,具体以后再讨论)
R2则提供稳压管的部分工作电流,且保证其不小于最小稳定电流。以确保稳压管的稳压特性不明显劣化。
R3、R4对输出电压分压取样后作为反馈电压加至放大管Q2的基极,与发射极的基准电压作比较,对输出电压进行自动调整。电压负反馈的引入,使得电路的性能指标得以提升,不管是电压调整率还是电流调整率都得到改善。改善的程度与环路增益有关,环路的增益是指整个负反馈环路的增益,在这里除了放大环节是正增益外,其余都是负增益(衰减)——分压取样、调整管的电压增益都是负值。好在它们的衰减都不大。一般来说引入环路增益为K倍的电压负反馈后能使输出的电压波动减小为原来的1/K倍

补充内容 (2015-9-14 19:43):
此贴发重,请版主删除次贴!

楼主:
继续:
      流过R1的最小电流必须满足(满载时滤波后的谷点电压下)调整管所需的基极电流。且应略大于。这样满载时Q2才不至于发生截止,保证Q2始终处于线性放大状态。
      空载时流过R1的电流最大,这些电流都要流入Q2的集电极。最终流经Z1,所以必须保证Z1的最大工作电流在合适的区间。
      调整管的压差为R1两端电压Ur1与调整管基极——发射极间电压Ube1之和。所以其最小压差为满载时Ur1+Ube1。这个值与输出电压的和必须不大于“谷点电压”,否则无法保证调整管始终处于线性状态。
      有人说在调整管基极与地间接一个比较大的电容能使得输出纹波得到改善(11楼的电流不就是这样吗?呵呵。。。。。。)。对于象11楼那样没有放大环节的电路确实这样,但是加了放大环节后情况就不同了。加进这个电容干扰了放大管对调整管的自动调节(负反馈)作用,实际起的作用恰恰与期望的相反!
       我们知道对于共射放大器来说,其电压增益与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大小密切相关(成正比)。而这里Q2的集电极负载电阻是什么呢?——由两部分并联组成:第一部分就是R1,第二部分就是有输出的负载电阻Rfz经调整管折算到基极的。由于环路的电压增益关系到稳压性能,而环路中能提供电压增益的就是放大环节,所以我们希望其集电极负载电阻尽可能大些。在调整管确定的情况下其输出负载折算过来的等效电阻我们不能左右,所以我们只能希望R1尽可能大些,但是是增大R1要么会增大最小压差,显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这样做会使调整管的发热量大大增加,降低效率不说还会严重影响可靠性。要么造成无法保证我们所需要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想到了恒流源——恒流源具有交流阻抗非常大的特性,这样一方面大大阻碍了输入电压的波动(包括纹波)传送到调整管的基极,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原来比较小R1严重降低放大管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影响,使得放大环节增益得以提高,从而整个电路的性能指标得以提高。
       哎,说多了,大家没什么兴趣,俺应该快点刹车!下次随便谈谈关于恒流源在稳压电源的应用问题,然后举个简单的设计计算例子就结束本贴。算是个蛇尾吧!

网友:
以前修黑白电视机时,学习过串联式稳压电路,再次重温很亲切。

人的精力有限,专攻方向不同,照葫芦画瓢的人多,弄懂原理的人少。

网友A:
先谢谢楼主。拜读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今天,第一次知道,误差放大管的负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以前,只知道是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楼主。拜读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今天,第一次知道,误差放大管的负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以前, ...

前面已经提到,调整管其实就是个射极跟随器,其发射极电阻就是Rfz(注:忽略其他次要因素时,严格地说还有其他支路的分流影响——相当于与Rfz并联,会略小于Rfz)。那么其基极等效的输入阻抗是(β+1)Rfz(注:这里忽略了rbe)。故其真实的负载电阻近似为R1//((β+1)Rfz)。而Rfz=Uo/Ifz。在大多数情况下R1要比(β+1)Rfz要小,甚至小得多,故而一般来说用恒流源取代R1会明显提高环路增益。

网友:
   N年前做过如楼主图示的最简单 的稳压电路给TDA1521的 正负电源供电,也学习过最具代表性的老黑白电视机的12V稳压电路,当年就是个一知半解的,经过这么多年都忘了,今天才看到楼主深入浅出的讲解,准备收藏了沉下心来好好 学习,万丈高楼平地起,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见到电路分析时就恨当年学习的基础不扎实了!感谢楼主,期待楼主将继续 下去!

楼主:
       前面已经提到,用恒流源替代R1可以提高稳压电路的性能——恒流源的等效电阻很大,一可以提高对输入电压波动影响的隔离度,二可以提高环路的开环放大倍数。但是也并非是随便用个恒流源来替代就行,我们观察到,恒流源两端的电压也同时是调整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的电压,与调整管的压差密切相关。那么恒流源的最小工作电压也就是与调整管的最小压差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恒流源的最小工作电压小就可以使得调整管的最小压差也小,反之亦然。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选取合适的恒流源电路来取代R1是有必要的,而不是随便抓个恒流源就去替代。就在本坛的某坛友的帖子中的稳压电路中,恒流管的基极用了个12V的稳压管作稳定电压,那么我们就可以一眼就看出该恒流源的最小工作电压必定会略大于12V,再加上调整管的基极——发射极间的电压(用达林顿管的话这个将达到1.5V甚至更大些),那么其调整管的最小压差也要达到近14V,那么满载时的平均压差呢?是否怎么地也要超过15V?假定其满载时的电流是5A的话,其调整管的管耗将达到75W !这不仅仅是那点电费的问题,而是这部分是要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的,而电子电路的可靠性与温度密切相关。并且要使这么大的管耗而保持温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所需要的散热措施的成本也不低。所以这样的设计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堆砌,而不能算是合格的设计。
      说了这么多想要强调的只有一个——设计线性电源,特别是输出电流比较大的线性电源,要对调整管的压差引起足够的重视。用恒流源替代R1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选用最低工作电压比较小的恒流源才是必须合适的。

网友:
技术分析贴,支持下楼主。

网友:
理论技术贴,佩服楼主,功底扎实。我等连 一知半解 都算不上。

网友A:
36楼图3,如果不用Z3,如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楼图3,如果不用Z3,如何连接?

R7直接接地即可——虽然输入电压的波动可以通过R7传输到恒流管的基极,但由于有强烈的电流负反馈,所以恒流特性还是挺好,只不过比起有Z3和R6来说略差一些,毕竟由于Z3和R6的存在输入电压的波动的影响更小了。

楼主:
哦,不好意思,36楼画图是没注意,图3的Q4集电极和发射极画反了,请注意!!!

网友:
对TL431来说,好象是看到过资料,不有必要使用恒流源,就能保证基准的稳定性。

网友:
真复杂! 学习了

网友G:
使用辅助电源来给基准源和误差比较放大电路供电的确能提高电源的性能,但也显著提高电源的成本。而且既然用上了辅助电源不如误差比较电路用运放来做,调整管改用压降更小的MOS管,基准源用更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辅助电源来给基准源和误差比较放大电路供电的确能提高电源的性能,但也显著提高电源的成本。而且既然用 ...

呵呵,设计这个电路的前提就是“全部使用普通的晶体管”,如果用运放,我还不如直接用LT338k了,呵呵。

我用过最好的基准电压源,应该是2DW7系列(老国标),两只背靠背的硅齐纳管封装在一个To-39的铁壳里,正好处于齐纳击穿的拐点位置,稳定,温度飘移也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里无人对此感兴趣,也许是认为太古老太简单!俺一个人在这里自说自话也没啥意思。但有开头总要 ...

大神,如果负载的电阻很大,比如说接一个万用表,输出怎么还会近似为稳压管的电压。按理来说Re也就负载电阻,阻值太大则Vbe会变得很小
为图中 的XMM1,那么如此小的Vbe,落在死区电压范围,必将使三极管截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里无人对此感兴趣,也许是认为太古老太简单!俺一个人在这里自说自话也没啥意思。但有开头总要 ...

70年,部队师团大量配备小八一电台,但是没有配备交流电的稳压电源,我一个月后利用一台25瓦晶体管扩音机的外壳制作一台24伏2.5安稳压电源,并附带0.5安充电器,使用3ad18作为调整管,5年之后部队陆续配发

网友(2017-01-21):
全部看完并收集整理成PDF文件,谢谢大家。

线性串联稳压电源随谈(作者:
线性串联稳压电源随谈(作者:

网友H(2017-09-23):
引用 楼主:
看来这里无人对此感兴趣,也许是认为太古老太简单!俺一个人在这里自说自话也没啥意思。但有开头总要 ...

不知线性可调电源和固定输出的开关电源串联可否?如可行的话不是可以提高电源的输出范围

网友:
现在才看到此帖,一般我都是先抄再去慢慢理解。

网友I:
关于"瞬态响应"。印象中功放一般不建议使用稳压电路:如果稳压瞬态好过功放,那么要么电路好过功放电路,要么管子好过功放电路,如此一来,为什么不把它们直接用到功放上呢?如果稳压瞬态不如功放,岂不是拖了功放的后腿?更加要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Q大讲的太好了~

可木匠没懂啊~

装吧,再装吧,装得越象越好,有表演才华!

网友:
引用 网友J:
Q大讲的太好了~

可木匠没懂啊~

为什么要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于"瞬态响应"。印象中功放一般不建议使用稳压电路:如果稳压瞬态好过功放,那么要么电路好过功放电路,要 ...

完全正确 (这主要是针对串联稳压说的。如果用并联稳压就不是那样了。功放用稳压还是好的。)

网友:
这帖子质量高,收起来慢慢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知线性可调电源和固定输出的开关电源串联可否?如可行的话不是可以提高电源的输出范围

     现实中有这样的电路,而且不少,先是开关电源固定某个电压输出,开关电源效率高,但输出纹波大,然后后面接一级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的输出满足线性稳压调整管的最低压差要求就行。这样输出的纹波能很好的控制了,而且兼顾了整体的效率问题。
    如果是宽范围的稳压输出,只需要开关电源提供一些固定值电压,比如5V、10V、15V、20V、25V、30V,可以用继电器选取某个电压作为线性稳压的输入。
    或者在电路上设计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始终高于线性输出电压2、3v 的样子,也可以做到高效率、低纹波稳压输出。
    有老师提出瞬态响应问题,我认为凡有负反馈都会恶化电路的瞬态响应,负反馈深度越大,瞬态响应越差,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甚至造成自激,这要归结到信号与系统的某些理论了。
    其实电源有一定内阻是允许的,在期望值以内就好,直流电源最重要的是稳定以及低纹波!因此,开关电源输出后面加一级简单的三极管有源滤波或许是很好的选择。
    开关电源的环路负反馈深度本来就很深,导致其瞬态特性差,弥补的方法不外乎增加输出端滤波电容容量来增强输出的稳定性,或者提高开关频率来提高电路的响应,但频率的提高不是容易的,会影响到整体效率,用“大水塘”来提高输出的稳定性似乎是不错的选择。
    开关电源输出到大水塘,再经一级有源滤波输出,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方案。兼顾了稳压和瞬态响应。
    一家之言,没考虑周到的地方请大家手下留情别拍砖,怕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实中有这样的电路,而且不少,先是开关电源固定某个电压输出,开关电源效率高,但输出纹波大,然 ...

您说的是开关电源代替变压器吧,我意恩是30v可调电原如要输出54V的话,在输出端串一个24v开关电源,这样就可以24至54范围可调,昨天用5v和24v的串上试了下可以,短路实验没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亲,这个稳压电源性能值得商榷
1.R1的供电取自未经稳压的直流脉动电源,你也说了,当R1不够大的时候 ...

大灰狼 老师,您设计的电路是高端发烧电路。请问实战过吗?有没有pcb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大灰狼 老师,您设计的电路是高端发烧电路。请问实战过吗?有没有pcb板?

实战了啊!正用着,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17楼的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战了啊!正用着,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老师能不能把元件参数告知我,正在学习之中,很想动手做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实战了啊!正用着,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而且,R29、R31应当去掉。去掉R29,只需选取合适的R30即可;去掉R31,输出端纹波可以降低约10BD。既提高了性能,又简化了电路。建议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而且,R29、R31应当去掉。去掉R29,只需选取合适的R30即可;去掉R31,输出端纹波可以降低约10BD。既提高 ...

R29不可以去掉!它的作用是提高Q4的集电极电流,因为这里Q3的集电极电流不可以过大否则比较放大器易进入饱和区使稳压器无法正常工作,而如果Q4的Ic增大可以提高比较放大器的增益从而降低纹波。
R31的作用是和C11构成阻尼网络,具体数值要根据电路用仪器来调试使放大器远离振荡!

网友(2017-10-23):
每贴必读,

网友(2017-12-24):
大灰狼 老师,我专门绕制了变压器,主功率组交流28v,辅助组交流40v,按照您设计电路的原理,用irf510做调整管,做成了稳压输出30V、3A的实验电源,性能确实很好。只是,有一点还想请教您,就是基准电压大小如何取值啊?如果追求最大动态范围,我想基准值应当取30V的1/2即15v为佳。请问对不对?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尽管关于线性电源的内容还有不少,但是鉴于大家没什么兴趣,所以余下的内容就不说了。用举一个设计计算 ...

恒流电路是有问题的。431输出电压为15+0.7*2=16.4V,谷点电压17V时,Q2的集电结电压为0.6V,那么Q4发射极电压低于集电极电压,就截止了。当然我说的是反证,Q4不会截止,否则431就没有工作电压,所以谷点电压时,431失去正常的工作状态,电压下降,输出电压也就下降,电源也就在谷点电压或接近谷点电压时失去稳压功能了。
大灰狼坛友给出了解决办法。
其实稳压电源先进一点的解决方案有多种,有一个最简单的是磁饱和稳压变压器,工作于50Hz的谐振状态,效率极高,加变通的低压差稳压电路就能获得很好的性能。我的一台天航牌收录机就是这样,一真不舍得淘汰。

网友N:
我就想知道ⅠRF510场管如何能代替Q1做电源调整管?直接代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恒流电路是有问题的。431输出电压为15+0.7*2=16.4V,谷点电压17V时,Q2的集电结电压为0.6V,那么Q4发射极 ...

C2上的充电电压接近峰点电压,且C2足够大,所以谷点时C2上的电压是明显大于谷点电压的,且足够提供给恒流源供电,保证恒流源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就想知道ⅠRF510场管如何能代替Q1做电源调整管?直接代换吗

不行,要另外由辅助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要另外由辅助电源供电。

qzlbwang老师,我为了给1969后级作稳压,专门绕了个300W的变压器,主功率组交流28v,辅助组交流40v,用irf510做调整管,用差分+渥尔曼电路作误差放大,推动IRF510,做成了稳压输出30V、3A的实验电源。近期一直反复在测试、调试,总想做一个快速反应、频响又好、噪声又低的电路,成熟后再定型装机。请教,我的辅助电源是44V直流,基准电压需要如何选取,电源的性能才最佳啊?

网友L:
qzlbwang老师,我为了给1969后级作稳压,专门绕了个300W的变压器,主功率组交流28v,辅助组交流40v,用irf510做调整管,用差分+渥尔曼电路作误差放大,推动IRF510,做成了稳压输出30V、3A的实验电源。近期一直反复在测试、调试,总想做一个快速反应、频响又好、噪声又低的电路,成熟后再定型装机。请教,我的辅助电源是44V直流,基准电压需要如何选取,电源的性能才最佳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L:
qzlbwang老师,我为了给1969后级作稳压,专门绕了个300W的变压器,主功率组交流28v,辅助组交流40v,用irf5 ...

原则上基准电压越高越好,越接近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的波动越能最大限度的反映到反馈端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战了啊!正用着,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老师,您的电源有照片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战了啊!正用着,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老师,您的电源,有照片吗,学习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实战了啊!正用着,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大灰狼老师,您的电源有照片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原则上基准电压越高越好,越接近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的波动越能最大限度的反映到反馈端来

原理上是的,取样比越大,负反馈越强,稳压效果越好。可是,一般地也只推荐取0.5--0.8啊。所以,应该有个折中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L:
qzlbwang老师,我为了给1969后级作稳压,专门绕了个300W的变压器,主功率组交流28v,辅助组交流40v,用irf5 ...

我现在的基准取的是22V。正在纠结的是,做差分电路的基准,到底是取辅助电压的一半即22V好,还是取输出电压的一半即15V为好。特请教老师!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原理上是的,取样比越大,负反馈越强,稳压效果越好。可是,一般地也只推荐取0.5--0.8啊。所以,应该有个 ...

只要给取样放大管留有足够的线性工作区就可以啊。你弄懂了原理就知道是怎样才是最好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只要给取样放大管留有足够的线性工作区就可以啊。你弄懂了原理就知道是怎样才是最好的了

谢谢老师耐心解答。我就是不知道三极管线性区间要取多大,才能保证稳压性能啊。像我的实验电路,输出30V,空载时调整管IRF510的G级电压为33.5V;接2.5A的额定负载时,G极电压为35.8V。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的电源从空载到额定输出时,取样放大三极管的线性区间,就是静态工作区间加上变化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基础的东西,直接相信书上的就行了。

谢谢!书本是间接经验,一定要学。但是前人的直接经验经实践检验,学来了更高效,可以少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老师耐心解答。我就是不知道三极管线性区间要取多大,才能保证稳压性能啊。像我的实验电路,输出30V ...

差不多吧,相对来说固定输出电压比较好算些,可变电压输出的考虑的东西就会多些

网友:
上学时学习稳压原理用分立元件制作过6-15V500MA稳压电源,只是照葫芦画瓢制作成功了。现在制作都用集成三端稳压元件了,原理都忘了。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P:
大灰狼老师,您的电源有照片吗

有照片的,晶体管部分不用看,那是灯丝稳压用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亲,这个稳压电源性能值得商榷
1.R1的供电取自未经稳压的直流脉动电源,你也说了,当R1不够大的时候 ...

老师,您后面发照片的电源,是用这个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老师,您后面发照片的电源,是用这个电路吗

就是用的这个电路程式,纹波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这个电路程式,纹波非常小

电路很新颖,至少我知道的来说,很新的思路。赞您一个

网友(2020-04-14):
引用 楼主:
尽管关于线性电源的内容还有不少,但是鉴于大家没什么兴趣,所以余下的内容就不说了。用举一个设计计算 ...

老师讲得很具体到位,非常受益,过去学习不深入,现在就成为了短板。学习了,谢谢!还请教一个问题,BS1失真仪电源差分电路的负载部分看不懂,劳您抽时间解读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关于线性电源的内容还有不少,但是鉴于大家没什么兴趣,所以余下的内容就不说了。用举一个设计计算 ...

13033145[/atta  chimg]

网友R: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提到,用恒流源替代R1可以提高稳压电路的性能——恒流源的等效电阻很大,一可以提高对输入 ...

Q大:结型场管做恒流源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Q大:结型场管做恒流源不是更简单吗?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有缘的话找机会当面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有缘的话找机会当面探讨。

省事儿,一只就办事。
我必须创造机会,当面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