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管或两管的FM无线咪电路。

楼主(2015-09-10):
相要个频率稳定的3伏以下供电的,网上很多但不知那个好。我主要用来做信号源检测另一个接收天线的感应输出电压。

网友A:
为啥要纠结3V供电啊. 测试设备, 直接13.8v吧.
推荐sm0vpo的小话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纠结3V供电啊. 测试设备, 直接13.8v吧.
推荐sm0vpo的小话筒吧:

网友:
这种设计更好, 不如做个吧

网友:
我有9V晶振无线咪,手摸天线不跑频

楼主:
玩大了吧,测一次就放着没用了。想调天线到75欧下最大输出还没想好测试电路呢。

网友:
找个成品吧,那也不难找。

网友B:
不知能不能入楼主法眼:

第二个图,我很好奇它的工作原理,等楼主反馈第二个图能工作吗?

电感0.5毫米的漆包线在元珠笔芯上密绕10圈

网友C:
当年电子报的文章,我装成过,不过FM发射还要看你的零件布局,零件选择和制作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不能入楼主法眼:

第二个图,我很好奇它的工作原理,等楼主反馈第二个图能工作吗?

不知到没做过,但感觉加上藕合电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年电子报的文章,我装成过,不过FM发射还要看你的零件布局,零件选择和制作工艺的.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电路属于什么振荡?电容三点式?但是交流等效图和电容三点式等效图差别很大。求分析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电路属于什么振荡?电容三点式?但是交流等效图和电容三点式等效图差别很大。求分析指导 ...

我也不懂分析它c,e极电容一端没接基极。只有中点接了发射极

楼主:
基极和发射极同相所以接发射极也行吧。书上说满足相位平衡条件关键两电容中点交流接发射极就行。起振条件三极管B>或=上路电容除以下路电容。算温习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个人见解

网友:
第二个图能工作,但是输出功率很小,而且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