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功放与输出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5-09-13):
对于数字功放,我菜鸟一枚。最近笔者亲自设计了一款数字功放,采用的TI的3116+5532打造的一款高低音混合数字功放机。但是装机测试发现了不少问题,在此请高手指点,小哥先谢了。

这里怎么发不了图片,图片是怎么贴上来的?

我这个功放做好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能响,只是感觉听低音的时候音质浑浊,音质不怎么好,高音还可以,我一直理解是运放音调电路没有调试到位,这个先别管,现在开机堡一段时间,结果发现功放特别热,这个温度主要来源电感,我的电感是在电子市场购买的22UH的密封圆柱电感,是按照功放的指导手册上的参数购买的,按照道理应该是没问题的。

  之后我去掉音频输入,通电空载一段时间,发现这款功放空载都发热,以我经验断定是功放自激导致,此时我拿示波器观察电感滤波后的波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波形和我之前弄的AB类功放输出的波形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是第一次做数字功放,我也不知道数字功放通过电感滤波后的波形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一次在论坛发帖,不知道怎么贴图)

当时我怀疑电感有问题,于是找了两个汽车功放的拆机电感,多少UH的我也知道,上面没字,装上后,我再次测试波形,恢复了正常的正弦波,开机测试了一段时间,功放也不发热了,听低音音质也好多了。到现在我还不清楚,为什么按照功放手册购买的22UH电感装上输出波形会失真?电感会发热严重?这是电感质量不好,还是数字功放本该这样?

楼主:
为什么我就不能发图片呢?

网友:
应该能发,是不是图片格式或者大小超过限制了呢。

网友:
数字功放对电感要求很高,市面大部分都不好用,要用专用数字功放电感

网友:
自激振荡了,首先要考虑如何消除振荡才行,重点应该是电源和布线。

楼主:
这个图片怎么发布的?我想发布示波器测量的图片。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那个市场购买的电感,测出来的效果。

第二张图片是换上拆机电感后的测试效果,用这个拆机电感,功放也不发热了!

这张图片是那个市场购买的电感,测出来的效果。

这张图片是那个市场购买的电感,测出来的效果。

这张图片是换上拆机电感后的测试效果,用这个拆机电感,功放也不发热了!

这张图片是换上拆机电感后的测试效果,用这个拆机电感,功放也不发热了!

网友:
电感不只有电感量这一个参数,就象电阻不只有电阻值这一个参数一样。

网友:
网上数字功放成品板,大功率的多数用的是红环电感

网友:
芯片官方 标准电感量就可以 ,不适合自己改变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