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购套件参加迎中秋庆国庆收音机组装DIY大赛

楼主(2015-09-15):
版主提示:作者发帖在不同的楼层,为了方便阅读,读者可用鼠标点击上面“只看该作者”后再阅读。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收音机DIY比赛,看到版主发帖提供套件仅有12套。就考虑自己在TB购买套件进行比赛的想法。很巧合的是我在TB看中的套件和版主提供的套件相似度很高  哈哈! 言归正传  有可能有业余朋友借鉴组装过程,所以全程组装只用简单的工具 万用表、电烙铁、斜口钳、镊子、改锥等工具  下面开始介绍我组装DIY收音机的过程及心得  希望大家多给宝贵意见,哪里说的不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先上几张完成后的照片请大家欣赏一下

先简单介绍一下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

收音信号经过天线接收下来的高频信号被输入调谐回路选出后,进入混频级。混频级包括本机振荡和混频两部分。本机振荡产生本机振荡信号(即:本机振荡频率 — 输入高频信号=中频信号(465khz))这一过程就是混频变频。因为是本振频率减去输入高频信号产生的中频信号 故叫做超外差式收音机。本机振荡和输入高频信号变化是用一个同轴联动电容器(简称双联电容)不管调到什么频率都使本机振荡频率比输入频率高出一个中频频率(465khz) 中频信号进入下一级进行放大,中频信号一般进行两级放大。一级放大和二级放大来得出一定强度的中频信号。中频信号是高于音频频率的信号,要通过检波电路来检出真正所需要的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在通过低频放大电路送到扬声器就可以听到美丽动听的广播节目了

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优缺点:
超外差式收音机是对收音机中的固定中频进行信号放大,所以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可以大大提高,效果优于来复式和高放式收音机。但是由于采用超外差,也附带产生了中频干扰和假象干扰

收到寄来的套件后打开包装第一件事就是核对元件数量,核对无误后  打开收音机电路图和电路板的核对,发现电路图有一处错误  就是电路开关位置和电路板的位置不符。把电路图开关位置重新更改标出后 进行原理分析

下面用我所制作的收音机电路图大致圈画出各部分电路的分化图

我的组装思路是  先组装低频(音频)放大电路,先组装这部分电路的好处是:制作完成这部分电路可以通过外界信号源注入信号来检查这部分电路组装的是否正常,避免整个电路安装后如不出声音及声音异常检查走弯路

开始焊接、焊接时电容类尽量预留引脚短一些,避免引脚长产生干扰信号,另外电阻和二极管采用立式装法,尤其二极管为玻璃外体如果弯折引脚不当会产生破碎现象。我是利用万用表表笔把引脚折弯的 这样避免折坏二极管而且也很好看,看看特写是不是也很漂亮

音频电路组装时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靠近音量电位器这只电解电容(C10)引脚一定要短,否则音量电位器装上调节盘就会碰到电容顶端 调节会不顺畅而且时间长了会造成电容损坏

低频电路组装好之后接好扬声器和电池即可测试,我是按照业余方法组装收音机 所以只利用万用表测试,那么我们就先测试一下在静态情况下的电流是否符合要求,通过测试测试电流为3.6mA  好,在正常值范围内,开始开机测试。开机触碰音量电位器输入端扬声器会出现 哒哒的声音 说明音频电路工作是正常的。这时可以利用MP3、VCD、手机音乐等方法注入一个音频信号来测试一下声音是否有失真等现象。我是利用信号发生器发出不同频率来测试的  下边是我测试低频电路的视频 如果按照我这个组装好声音是可以发出的 但是有个问题是音量的可控性不好,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在回过头看一下我组装电路的电路图,因为音量输入部分电位器上偏置电路还没有完全装好所以音量不可调是正常的。通过测试低频电路工作正常

测试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NTc0NDA1Mg==.html

低频电路组装完成。下一步就把所有的电路组装好,组装时有一点需要注意 因为都是立式装元件 中周附近的电阻尽量把电阻端靠近中周 引线离中周外体稍远些  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引线外部分布电容会干扰中周 还有就是如果不小心碰到电阻引线会造成引线端和中周外壳短路 引起故障 组装磁棒天线支架要看好方向,我第一次组装就错了 造成装到外壳内调谐轮很紧不宜调台,更改过来后就正常了。

调谐度盘装返 更正图片

到此为止电路部分组装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调试。这个收音机电路板设计的时候铜箔就预留了各个测试点。我们可以按照电路图提供的各个点的电流参考逐一测试。

第一级 0.5mA档测量 0.25mA

第二级 5mA档测量 0.5mA

第三级 5mA档测量 0.8mA

第四级 5mA档测量 3.6mA

还好比较顺利各个点电流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说明各个电路的工作是正常的。如果遇到不正常的情况下先判断是否元件焊接错误或接反等现象。通过电流过大还是较小结合电路图分析故障原因。 测试完成后把铜箔预留的测试点都焊接好  然后开机测试  测试声音大小 灵敏度 杂音等状态是否正常 下面是我组装好第一次测试时的视频  运气很好收音效果满意 灵敏度也很好  收到5本地台(小地级市本地只有4个中波频道) 1个韩语频道  满意

组装完成第一次开机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NTc0ODkwOA==.html

这里说明一下,因为买的套件所有中周在出厂前都是被调试校准好中频频率的,所以调试时只测试好各个静态工作点电流即可。下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业余条件调整中周的方法

摘自《晶体管收音机与业余修理》 本人以前组装收音机曾经用过此方法,很实用很方便

调试资料:

如果中周已被调得很乱,收听不到一点信号 找一台正常的收音机作为标准,用它的中频输出作为信号源(如图)用一根30厘米左右长的塑料绞合线,其中一根接入标准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的输入端,另一根接在被调收音机的输入调谐回路的双联定片上,再连通两机的地线,利用双线间的分布电容将信号偶合注入调收音机的输入调谐回路中。也可以用单根导线照上述方法引入中频信号,另一端靠近或绕在被调收音机的磁性天线上,让中频信号感应到被调收音机。接好后,打开两机电源,用标准收音机收一个台,将被调收音机的双联全部旋进去(即频率最低端),然后听被调收音机的声音,同时由后向前反复调整中周的磁帽,直到声音最大为止。 顺便指出:调动中周磁帽。此时声音大小应有明显变化(最后一级中周没有前几级的中周灵敏,属于正常现象)。否则,说明中周或中频谐振电路本身有故障,应先排除故障后在调

至此所有组装调试过程全部完成,因为都是业余方式调试就不用专用一起监测了。在制作过程讲解中哪里有说的不对的,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预祝大赛圆满完成!!!

补充内容 (2015-9-18 23:15):
36楼补充完整的调试过程

x

网友:
好祥细的制作过程,要全顶赞赞。

楼主:
补发几张电路图自带店主阻值,三极管各级引脚图片

x

网友A:
用心之作。我的也组装完成,就是电源电流大于500毫安,查来查去,头晕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心之作。我的也组装完成,就是电源电流大于500毫安,查来查去,头晕眼花。

不要着急,您测得的电流是整机电流吗? 电流达到500mA  对于这种晶体管小机来说是有明显短路现象  重点检查一下焊接电路板的焊锡是否有铜箔与铜箔之间短路现象  还有就是二极管 三极管的各个管脚是否有错脚现象   最好有焊接后的图片  正反面和图纸参照一下  大家一起找问题所在   收音机电池的正负极接的没错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着急,您测得的电流是整机电流吗? 电流达到500mA  对于这种晶体管小机来说是有明显短路现象  重点检 ...

谢谢老师回复。是整机电流。上图片您给看看。估计故障出在推挽放大部分,

用的直径2.5的焊锡丝,非常不好用。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回复。是整机电流。上图片您给看看。估计故障出在推挽放大部分,

您最好拍两张垂直的照片  另外还有  您每个元件的位置包括电阻的阻值都核对了吗?  电路板和电路图一致吗?电路板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我画红框这个地方 是您用跳线链接过去的吗?似乎是短路状态呢?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回复。是整机电流。上图片您给看看。估计故障出在推挽放大部分,

建议您先用酒精把电路板清洗一下 核对板图和焊接完成的电路板  仔细检查看看焊接的各个焊点间是否有短路现象。在核对好元件安装正确的情况下  可以在电路的各个测试点逐一断开测试各级电流  哪个部分电流大就是哪个部分出现的故障。 然后在检查相应电路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不用叫老师,互相学习

网友:
图片记录的装配过程非常详细,赞一个!

网友:
作品与厂机有的一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心之作。我的也组装完成,就是电源电流大于500毫安,查来查去,头晕眼花。

我的机器无信号时电流是10毫安左右,信号最大时可达200多毫安,你怀疑是推挽级有问题,可将推挽级的检测点断开再看看电流是否减小。

我建议查查电源滤波电容C14、C15是否极性接反,或者电容漏电大,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无信号时电流是10毫安左右,信号最大时可达200多毫安,你怀疑是推挽级有问题,可将推挽级的检测 ...

对于自己组装的机器来说,第一点要检查好元件安装是否有错误,如果确认无误。利用排除法把各个电路分别断开看看是哪部分引起的电流过大,发现问题电路后在逐一排查。另外一军朋友发来的图片清晰度不高,最好发个正反面垂直照片,还有就是他焊接后板子松香等助焊剂残留太多,照片中看板子走线有些费劲。我是用0.8的焊丝,焊好后焊盘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老师的大作拜读了,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写的非常详细,制作工艺非常高,尤其是电阻、二极管的脚弯的非常漂亮,自愧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大作拜读了,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写的非常详细,制作工艺非常高,尤其是电阻、二极管的脚弯的非常漂亮, ...

哪里是大师,都是爱好者。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无信号时电流是10毫安左右,信号最大时可达200多毫安,你怀疑是推挽级有问题,可将推挽级的检测 ...

谢谢老师!

网友C:
大赛的帖子 贴贴都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赛的帖子 贴贴都要顶

谢谢帮顶

网友D:
楼主很用心,收音机一二十年没摸过了,我记得我那是调中周就是听声音大小,一级一级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用心,收音机一二十年没摸过了,我记得我那是调中周就是听声音大小,一级一级调

谢谢点评   现在购买的套件中周都是调试好的   不用统调了   要是调乱了没有仪器用我说的方法很好用的

网友E:
帮不了你,电子文盲,谁有进口本振线圈出售,拆了一台安桥改国频,搞坏线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不了你,电子文盲,谁有进口本振线圈出售,拆了一台安桥改国频,搞坏线圈,晕

谢谢,帮顶贴也是对我的支持。多谢

网友F:
不错!看到它就想起很早以前也装过,现在没事的时候找个修修。没有机会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看到它就想起很早以前也装过,现在没事的时候找个修修。没有机会装了。

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DIY组装比赛,也是想找一下少年时的回忆。

网友G:
不错  很多地方很受启发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  很多地方很受启发 帮顶了

谢谢您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不了你,电子文盲,谁有进口本振线圈出售,拆了一台安桥改国频,搞坏线圈,晕

电子文盲还懂进口本振线圈,真是太谦虚了,我觉得比我强太多了、

网友H:
讲述的挺细致,怎没看到d i y收音机的灵魂"统调"部分的叙述?3v电源,推挽管要换成锗管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讲述的挺细致,怎没看到d i y收音机的灵魂"统调"部分的叙述?3v电源,推挽管要换成锗管就更完美了。

这个机器中周购买时都是校准好的,静态工作电流也很理想,试机收音等都很理想所以就没有统调过程。在最后我介绍了一下调整中周的方法,虽然这次没用上但以前用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中周购买时都是校准好的,静态工作电流也很理想,试机收音等都很理想所以就没有统调过程。在最后 ...

双联上的两个微调电容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没有看到您是如何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联上的两个微调电容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没有看到您是如何调整的。

好的,这几天抽出时间把调整过程补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I:
思路清晰,组装的很漂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讲述的挺细致,怎没看到d i y收音机的灵魂"统调"部分的叙述?3v电源,推挽管要换成锗管就更完美了。

tnlby先生的意见很中肯,有的矿友认为中周在出厂前都校准了465KHz,装机后就不用调了,其实中周都是专业厂家生产的,出厂前的确校准了465KHz,但是一家生产的中周会提供给多个厂家的很多产品使用,每个产品的电路设计不同,PCB板也不同,所以每个中周外电路的分布电容都不同,装上中周后中频都会有偏差,另外就是振荡线圈,偏差往往偏差会很大,因此机器装好后即使响了也还是要校准中周的中频,至于频率覆盖和跟踪更应该认真调整,才能使收音机达到最佳接收效果。

楼主:
大家好,经过三天大家给出的评价及反馈都想知道我业余条件下是怎样统调的。刚好今天有点时间我就把我统调过程简单说一下。

我统调的工具除了之前安装用的工具外,只用了一个无感改锥。具体步骤就是  组装完成后,首先是调整各个工作点 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路的静态电流(之前都介绍过了 这个不多说了) 在工作点测试完成后  还是我以前的思路从后往前调  调整B3、B4、B5的中频频率 方法介绍如下:

这是我调整步骤的框图

这里说明一下,因为买的套件所有中周在出厂前都是被调试校准好中频频率的,由于手头没有小巧一些的收音机作为标准收音机,这步我就没有单独调试的过程。下面我介绍的调试方法,以前做收音机曾经用过此方法  很方便很实用的  利用此方法可以调到465KHZ中频频率,虽然频率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能保证相当接近于465KHZ  能保证灵敏度及收音效果

调试资料:

如果中周已被调得很乱,收听不到一点信号 找一台正常的收音机作为标准,用它的中频输出作为信号源(如图)用一根30厘米左右长的塑料绞合线,其中一根接入标准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的输入端,另一根接在被调收音机的输入调谐回路的双联定片上,再连通两机的地线,利用双线间的分布电容将信号偶合注入调收音机的输入调谐回路中。也可以用单根导线照上述方法引入中频信号,另一端靠近或绕在被调收音机的磁性天线上,让中频信号感应到被调收音机。接好后,打开两机电源,用标准收音机收一个台,将被调收音机的双联全部旋进去(即频率最低端),然后听被调收音机的声音,同时由后向前反复调整中周的磁帽,直到声音最大为止。 顺便指出:调动中周磁帽。此时声音大小应有明显变化(最后一级中周没有前几级的中周灵敏,属于正常现象)。否则,说明中周或中频谐振电路本身有故障,应先排除故障后在调

后端调整完毕后下一步就是校准频率了  大家都知道中波收音机频率范围是535-1605KHZ间  这一步调整的就是度盘的频率刻度与频道频率一致  这步分两个部分 就是低频和高频两部分校准  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先调整低频频率 先找到一个低频频率电台(要知道这个频道频率是多少 两个方法 一个是经常收听这个频道知道所在频率,另外就是利用手里带有频率指示的收音机进行判断)我们本地最低频率是666KHZ 所以我就以这个频率为例   首先先调整这个台 度盘所指频率点为740KHZ左右。我们先把调谐指针调到到666KHZ位置(此时应该收不到台或其它台)  然后调整V2中周磁芯(上旋磁芯,度盘及电台相反则下旋)  调整磁芯频率会发生变化 仔细听收音机发出声音 直到调整到666KHZ电台最佳位置为止

校准低频频率位置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OTAzNjg1Ng==.html

接下来调整高频频率,我们当地中波最高频频率为1100KHZ  所以就以这个频道为例。还是先调到这个频率 这个频率度盘显示在1250KHZ左右位置 首先先将度盘调到1100KHZ位置(此处应无台或有其它台) 调到这个位置后调整双联的振荡电路的补偿电容(就是双联靠近机壳那边的微调电容)调整至声音是1100KHZ频率电台及声音最佳为止

下面是校准高频频率度盘位置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OTA0NTUyMA==.html

大家要注意一点  大家要注意一定 调整校准高低频是会互相影响,所以高低频调整后要在此核对度盘位置 如有变化 反复调整几次即可完成

这部完成后就是最后一步 就是调整输入回路。 调整输入回路是让输入信号频率与本振频率只差得出准确的465KHZ  这样才能得到较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这也是统调的关键   这部分也要分两步进行  低频调整和高频调整  收音还是进行低频调整,先调到最低频电台(666KHZ)首先调整磁棒天线线圈位置 让声音达到最佳状态,之后调整双联电容 输入回路可调电容(靠近中周)让声音达到最大及清晰度最好的位置  然后在调到最高频率电台(1100KHZ)调整输入回路可调电容让声音达到最大及清晰度最好的位置  注意的是和中频电路一样  高低频调整是会相互影响的  反复调试  达到高低频适中最佳位置即可  这时机器就调整完毕了   有哪里不妥请各位老师指正

调谐回路 统调完成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OTA2MzMwNA==.html
我在另外一个房间测试的  这个房间开着电脑还有其它电器对中波信号干扰有些大(就是我的BCL3000噪音都很大)  所以收到信号质量一般  在这里主要是讲诉一下具体调试过程

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参加这类电子DIY大赛  以下是我准备的资料信息  做的还不够完善完整  大家哪里有问题就提出来我可以进行改正  初次参加DIY比赛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一下  谢谢!!!

x

楼主:
最终调试完成后  在关闭家里所用用电设备后  收到8个频道 测试时间晚 20点  其中本地4个台 其它4个一个韩语频道 还有3个临近市区频道  效果还算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tnlby先生的意见很中肯,有的矿友认为中周在出厂前都校准了465KHz,装机后就不用调了,其实中周都是专业 ...

今天抽出一些时间把我的收音机调试过程补上了,请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讲述的挺细致,怎没看到d i y收音机的灵魂"统调"部分的叙述?3v电源,推挽管要换成锗管就更完美了。

您好今天抽空把调试过程补上了,请您点评指正。谢谢

网友:
参赛的作品都要顶起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经过三天大家给出的评价及反馈都想知道我业余条件下是怎样统调的。刚好今天有点时间我就把我统调过 ...

向楼主学习,你的调试方法介绍的很响细,图文并茂。不过厂家出的中周一般是调整好的,可能会有偏差,
我的体会是应该先认为中周是正确的,调试微调电容,和标准的收音机比较一下,发现有问题再动中周,比较稳妥,调中周要用非金属的一字刀,避免金属和人体感应

网友:
非常详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向楼主学习,你的调试方法介绍的很响细,图文并茂。不过厂家出的中周一般是调整好的,可能会有偏差,
我 ...

您好,谢谢您对我的评价。我这次主要是业余条件下调整。正常套件是中周会有一些偏差,对于这个机器我已经利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校对过了,过程我没有写出来。我在调整好过程里介绍的方法对于业余调整很有效,我手头没有小收音机做标准信号源就没有实际过程。这个也是本次过程的欠缺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对我的评价。我这次主要是业余条件下调整。正常套件是中周会有一些偏差,对于这个机器我已经 ...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回复。是整机电流。上图片您给看看。估计故障出在推挽放大部分,

查一下功放D3二极管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一下功放D3二极管是否虚焊。

谢谢老师,已经修好。是电路存在焊接短路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价

楼主:
今天是作品上传最后一天  祝大家都有好的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思路清晰,组装的很漂亮

多谢您的点评

网友M(2015-10-16):
在大学二年级时候电子工艺实训时做的套件。     当时一个小时做响了。略微调试一下效果不错。同学都不会弄 都来找我弄~

x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大学二年级时候电子工艺实训时做的套件。     当时一个小时做响了。略微调试一下效果不错。同学都不会弄  ...

嗯,看来同学也是热爱喜欢电子制作的朋友。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N:
引用 楼主:
补发几张电路图自带店主阻值,三极管各级引脚图片

老师您这收音机挂绳如何挂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师您这收音机挂绳如何挂上去的。

电路板上有个小孔,你看看,新套件有孔,老套件有个柱子  我也刚装了一台

网友N:
我的是新套件,有孔没柱子,是如何挂上去的。

网友(2018-09-29):
引用 网友N:
我的是新套件,有孔没柱子,是如何挂上去的。

打个疙瘩 打个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