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论坛套件(7)

楼主(2015-09-15):
“HX108-2 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组装纪实

叮咚…….叮咚……门铃响了,快递员给了一个包裹,我一看原来是矿坛举办的“迎中秋与国庆DIY组装赛”的“HX108-2 七管半导体收音机”套件到了,心中十分高兴,急忙打开包裹,啊!久违的密封双连、磁棒、小电位器,小动圈喇叭、红红的机壳……一件件熟悉的元器件映入眼帘,令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图1~图6)

图1收到的包裹

图2打开包裹

图3包装真好

图4收音机图纸

图5元件包

图6元件全家福

欣赏过元器件,决定开始组装,组装前先熟悉图纸,“HX108-2型7管半导体收音机”,整机中含7只三极管,因此称为7管收音机。其中,三极管V1为变频管,V2、V3为中放管,V4为检波管,V5为低频前置放大管,V6、V7为低频功放管。

“HX108-2型7管半导体收音机”的频率范围:525~1605KHZ;输出功率:100mW(最大);扬声器:φ57mm,8Ω;电源:5号电池二节。

一、工具准备:

了解了“HX108-2型7管半导体收音机”套件的情况,就根据组装需要和自己的具体情况准备工具吧!

(1)电烙铁一把   (2)十字改锥、一字口改锥各一个  小一字口改锥(电笔代用)一个

(3)镊子一支     (4)毛刷一把    (5)壁纸刀一把     (6)放大镜一个

(7)MF47型万用表和DT890B数字万用表各一部    (8)焊锡丝半米左右

(9)酒精松香溶液少许  (10)5号电池两节

(图7)工具

二、电子元器件检测:

HX108-2七管半导体收音机套件中有电阻、电容、电位器、电容(片电容、电解电容)、磁棒、天线线圈、中周(黄、红、黑、白各一个)、输入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二极管、三极管、扬声器、磁棒等元器件。

1、电阻检测:
电阻一共有13只,先根据电阻上标注的色环判断阻值,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嗯,色环的口诀还记得,再用万用表复测阻值,然后按照各个电阻在图纸上的序号顺序插在硬纸板上。

2、电容检测:
电容器一共有15只,其中有4只电解电容,有两种型号100uF和4.7uF各两只;其余11只是瓷片电容,也有两种型号,其中0.01uF的只有1只,0.022uF的有10只,0.022uF瓷片电容误差稍大些,挑选容量稍大些的用于低放部分和电源滤波,分选好后把它们按照序号分别插在硬纸板上。

(图8 、图9)

图8 容量较小的电容

图9 容量较大的电容

3、二极管检测:
二极管共3只,检测正、反向电阻正常,插在硬纸板上待用。

4、三极管检测:
三极管共7只,其中低频管3只,高频管有4只,其中变频管1只;中放管2只;检波管1只。

低频管需要挑选两只参数基本相同的做功放对管,用47型表和DT890B数字表测出管子的hFE的数值相差比较大,可能是两块表的测试条件不相同吧,正好利用这个特性,挑两只数值比较接近的管子当功放对管,说实话,这批管子的一致性非常好,管子之间的差别很小。
(图10 、图11)

图10 数字表测得的hFE

图11指针表测得的hFE

高频管在测试时要注意把9018G这只管子挑选出来,这只管子是做变频管用的,变频级对管子的要求比较高。
(图12)

图12变频管

检波二极管,在这里是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据说这样检波效率比较高,挑选时要挑选b-e极间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高的管子做检波二极管。
挑选好以后分别插在硬纸板上待用,

5、中周检测:
中周一共有4只,黄、红、黑、白各一个;其中红色的是振荡线圈;其余黄、白、黑分别为第1、第2、第3中周,各中周电阻阻值见(图13)。

6、音频变压器检测:
音频变压器一共2只,一只输入变压器(绿色);另一只是输出变压器(红色),变压器的电阻阻值见。

(图13)音频变压器和中周阻值

7、电位器检测:
电位器一共有5个脚,其中3个脚距离比较近的是电位器脚,另外两个离的比较远的是附带的开关脚。用万用表测量电位器两端的脚,阻值是5K,测量中间脚和任一个边脚并扭动电位器轴,电阻阻值会随着轴的转动平稳变化。
电位器轴反时针旋转到底,会听到“达”的一声,这是开关断开的声音,顺时针旋转电位器轴听到“达”声,开关接通,开关接通时应该接触良好,接触电阻越小越好。

8、密封双连可变电容器检测:
密封双连可变电容器有3个脚,中间的是公用脚(接地),两边的脚是天线连和振荡连,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中心脚与两边脚,并转动电容器轴,电阻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测量中心脚与转轴之间应该接触良好,接触电阻阻值应该很小很小。

9、喇叭检测:
用手均衡地垂直用力,轻按纸盆中心,应感到按压轻松、有弹性,没有摩擦音,用47型万用表R*1档测量音圈电阻,对于8欧喇叭,电阻阻值应该在6欧左右,同时喇叭应该发出“滋拉,滋拉”的声音,表示喇叭正常。

10、检查印刷线路板
    印刷线路板看似简单,如果它发生问题,将会产生稀奇古怪的故障,焊接前认真检查一遍还是大有必要的,主要检查印刷板线路与图纸对照是否正确,线路板的线与线之间有否短接、断线等缺陷。检查无误、清理焊盘后涂刷酒精松香溶液以利于焊接。

先把密封双连、磁棒和电位器安装在印刷线路板上,安装到机壳内试试看是否合适,对不合适的地方进行修正;把电池正、负电极安装在机壳上,电池正极极片需改装后再进行安装。

(图14、图15、图16、图17、图18、图19、图20、图21)

图14印刷线路板

图15这个孔要处理一下

图16酒精松香溶剂

图17检测好的元件

图18这个正极片要处理一下

图19正极片处理后安装效果图

图20装上电池的样子

图21印刷线路板试装机壳

三、开始组装:
为了便于调试,组装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组装低放部分;第二步组装中放和变频部分。
1、低放部分组装。
低放部分组装,主要包括低频前置放大级,低频功率放大级和电源部分的组装。共计组装3个电阻(R11、R12、R10)、6个电容(C15、C14、C12、C13、C11、C10)、3个三极管(V5、V6、V7)、3个二极管(D1、D2、D3),加上输入、输出变压器共计17个零件。

先安装电阻、电容、二极管,检查无误后,再安装三极管,最后安装输入、输出变压器。在焊接电位器附近的元件时,要注意元件的安装高度不能高于电位器。

(图25)元件的安装高度不能高于电位器

焊接电源线时要注意电池正、负极的接法,图纸上是正极接开关,实际上印刷板上是负极接开关,这点要注意。

元件焊好后先用万用表测量印刷版上电源的正、负极没有短路现象,然后再装上电池测量二极管D2(或C14两端)对地的电压,理论上应该是1.4伏,实际测量值是1.374伏。

测量低频功率放大级静态电流,图纸电流范围是4~10mA,实测值4.69mA,封焊功放级电流检测口,电流先不做调整,待收音机开口后,如果音质不好再作调整。

测量低频前置放大级静态电流,图纸电流范围是3~5mA,实测2.8mA,有些偏小!封焊电流检测口,待收音机开口后,如果音质不好再作调整。

接上喇叭,电位器中心头通过其它收音机引入一个音频信号,喇叭里发出优美的音乐声,嗯!低频放大级大功告成。

(图24、图26、图27、图28)

图24低放部分图纸

图26电阻、电容三极管都焊好了

图27焊好输入、输出变压器后印板图

图28焊好输入、输出变压器后正面图

2、变频级及中放级组装:
   变频级及中放级组装,包括剩余的电子元器件,共计组装10个电阻(R1、R2、R3、R4、R5、R6、R7、R8、R9、R13)、9个电容(C1、C2、C3、C4、C5、C6、C7、C8、C9)、4个三极管(V1、V2、V3 、V4)、4个中周(红、黄、白、黑),和天线线圈。

   同低放级一样,先安装电阻、电容,检查无误后,再安装三极管,安装三极管时要注意9018G别与9018H混淆了,最后焊接中周,焊中周时要注意中周B5外壳不接地的脚,与旁边AGC线离的太近,十分容易发生短路,最好把中周的脚锉窄些或者把有线的那半边孔倒个角,彻底消除隐患。参见(图15)。焊中周时速度要快,如果第一次没焊好,等焊点凉了以后再进行补焊,切忌长时间加热,把中周里边的尼龙架子烫坏了,中周就调不动了。最后焊接磁棒线圈。

  元件焊好后检查无误,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无短路现象,就可以调整中放级的工作电流了,装上电池,测量第二中放的工作电流,图纸电流范围是1~2mA,实测电流1.1mA,基本正常,封焊电流检查口;
测量第一中放的工作电流,图纸电流范围是0.4~0.8mA,实测电流0.5mA,基本正常,封焊电流检查口;

测量变频级工作电流图纸电流范围是0.18~0.22mA,实测电流0.25mA稍偏大了些,先不管它,如果以后产生高频啸叫、杂音大时再作调整,封焊电流检查口,实际上,我的运气比较好,这时收音机已经收到台了。

整理印刷电路板主要是清理焊点,对于焊接不太饱满的焊点进行补焊,把密封双连拨盘下的焊点剪低点,以不碰拨盘为度,安装好密封双连拨盘并把印刷线路板装进机壳,组装到此结束,下面要进行整机统调了。
(图30、图31、图32、图33、图34、图35、图36、图37)

图30中放及变频部分图纸

图31先焊电阻

图32再焊电容

图33最后焊三极管

图34电阻、电容、三极管都焊好了

图35焊好中周,整理接线

图36处理双连拨盘下的焊点

图37安装好密封双连拨盘,准备装入机壳

四、整机统调

   为了方便统调,先要准备一个铜铁棒,铜铁棒在七几年给朋友们修收音机时经常要用到,铜铁棒结构很简单,找一根内径10毫米左右,长150毫米左右的软(或硬)塑料管,一头插一根30~50毫米长的短磁棒,另一头插一根30~50毫米长的铜棒(或铜管)就成了,以前做的铜铁棒都丢完了,找了一小节磁棒和一个铜烙铁头临时代用。当铜棒靠近线圈时会减少线圈的电感量;当铁棒靠近线圈时会增加线圈的电感量,这就是铜铁棒的工作原理,明白这一点,就能灵活运用铜铁棒来调整收音机线圈了。

(图40)短磁棒和电烙铁头,临时替代铜铁棒

1、统调前准备
了解当地声音比较大、音质比较好的AM电台的频率,最好在600KHZ、1000kHZ、1500kHZ附近找到比较好的电台作为统调基准点。本地正好在576KHZ、1053KHZ、1521KHZ,有3个当地AM广播电台,就用这3个广播电台当统调基准点了。

套件里的中周据说都是调整好的,为防止调乱,用记号笔或碳素笔在中周上做上记号,从后来中周的调整情况来看,中周确实事先调整好了,调整过的中周与所做的记号差别不大。
(图41、图42)

图41调整前给中周做的记号

图42调整后实际差别并不大

2、正式统调
第一步:先调整中周;在1000KHZ附近找一个信号比较弱的广播电台,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台,也可以调整收音机的方向让信号弱些,先调整黑色的中周3,调整到声音最大、音质最好;再调整白色的中周2,调整要求同中周3;最后调整黄色的中周1,调整要求也同中周3,。经过这次调整收音机的声音应该有明显的增大,再次减弱信号,按照以前的顺序再调整一次中周,然后增强信号,听听声音是否有堵塞或失真等现象发生。
小贴士:调中周时最好使用无感起子。

第二步:调整频率覆盖
也叫拉覆盖,频率覆盖范围是可变电容从旋入时的最低频率到旋出时的最高频率,收音机接收频率范围应略大于广播频率范围,如中波广播段频率为535~1605KHz,收音机中波频率范围为525~1620KHz,调整时还要注意尽量与刻度盘上标示的频率相吻合。

先找到已知频率低端的电台(本地为576KHZ),调整红色的振荡线圈的磁芯,使电台与刻度盘相吻合,再调整磁棒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声音最大,然后找到已知的高端电台(本地为1521KHZ),调整密封双连电容器震荡连上的微调电容,使高端电台位置与刻度盘的频率刻度相吻合,调整天线连上的微调电容使得电台声音最大,上述步骤反复调整几遍,最后用铜铁棒测试,不论在频率高端或频率低端,不论铜棒或铁棒靠近磁棒上的天线线圈,声音都会减小时为调试合格。

如果对收音效果不满意,还可以再重复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合上后盖,收音机组装到此结束。

收听效果:
星期六、星期天白天在阳台和飘窗上能收到8个台,杂音小,收听效果不错;同一时间收音机拿到室内,靠近电源插座、电脑等电器时杂音明显增大;其他时间,尤其是晚上杂音特大,在阳台和飘窗上也无法收听。

(图53、图54、图55、图56、图57)

图53整机最大电流

图54在喇叭上测到的音频电压

图55安装、调整好的收音机

图56盖上后盖

图57正面标准照

拍了两段视频,可惜无法上传,有点遗憾了。

补充内容 (2015-9-16 09:46):
12楼上传了在制作时焊中周的视频,拍视频时太慌张,焊点焊得很不标准,希朋友们见谅!

补充内容 (2015-9-16 10:06):
视频“收音效果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NjkxMzU3Ng==.html

x

网友A:
好祥细的制作过程,要花不少时间。要全顶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祥细的制作过程,要花不少时间。要全顶赞赞。

谢谢朋友支持!

安装、调试没花费多少时间,整理图片、编写帖子花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
           读书的时候装过,不到半小时搞定

网友:
认真态度,佩服!

网友:
很好的装机教程呀

网友B:
楼主工具还包括古董放大镜

网友:
是一个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工具还包括古董放大镜

仿古董,街上5块钱买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好资料,去年我也装了两个,改天有时间传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55图锂电都用上了,做的不错!

楼主:
上传了一个制作中焊中周时的视频,拍视频时太慌张,再加上东西太小,眼睛也看不清楚,回放时看到这几个焊点,焊接水平真不怎么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NjkxNzg0O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用14500电池串联?原机是3V,这里不明白。

朋友你好!

那个黄色的是“占位桶”,说白了就是个连接线,只不过是外观做成了电池的样子

真正起作用的只是那个白色的鉄锂电池,电压3.2伏。

网友D:
      很好的技术帖,由简至繁、焊工了得。

看完楼上的视频后,觉得楼主的统调很到位。音乐高频部分很通透,中频部分很平衡。

最后总结:楼主绝对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技术帖,由简至繁、焊工了得。

多谢朋友夸奖!

补充内容 (2015-9-16 15:20):
高人不敢当,熟能生巧而已,七几年的时候帮同事、朋友们义务修了不少收音机等电器。

网友E:
老师们的帖子质量都很高(图片清晰,叙述详细,层次分明,有头有尾),机器制作很严谨,这下大赛可有的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们的帖子质量都很高(图片清晰,叙述详细,层次分明,有头有尾),机器制作很严谨,这下大赛可有的评了 ...

谢谢夸奖,重在参与!呵呵!通过这次比赛,又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F:
看到楼主组装的机器感触颇深,我还有好多要学习的地方。以后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组装的机器感触颇深,我还有好多要学习的地方。以后多交流

活到老,学到老,相互学习吧。

网友:
参赛的帖子  都要顶

网友:
严谨、细心,楼主做事风格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认真,非常好

网友:
严谨,细心,这就是DIY的精神,支持楼主。

网友G: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
看了焊接的视频,比我熟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
看了焊接的视频,比我熟练多了,

不好意思了!别夸了 ,有几个焊点焊的明显地不合格,拍完视频又补焊后才马马虎虎看得过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别夸了 ,有几个焊点焊的明显地不合格,拍完视频又补焊后才马马虎虎看得过去  ...

楼主要求高了,
我是焊好,不大,就行了,美观是不就要求了,怕烫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求高了,
我是焊好,不大,就行了,美观是不就要求了,怕烫坏零件

套件的零件确实很小,焊接时既要保证不虚焊、不烫坏零件、焊点还要美观,确实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的零件确实很小,焊接时既要保证不虚焊、不烫坏零件、焊点还要美观,确实很不容易。

是的,是的

网友H:
楼主装机过程很详细,除了焊点不太好,其它都处理很不错,这样的装机程序可以拿来当教程了,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装机过程很详细,除了焊点不太好,其它都处理很不错,这样的装机程序可以拿来当教程了,真的不 ...

多谢 大力水手 加分鼓励!

网友:
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不错,整理得很好!

网友I:
能装收音机的都是高手,对我来说调试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装收音机的都是高手,对我来说调试太难

这个套件调试难度并不大,中周出厂时已经已经调试过,最多调整+_1/4圈,剩下就是拉覆盖,按照我帖子里的方法调整即可。

这个套件结构紧凑,焊接时要特别注意焊接手法,焊接时速度要快,一次焊不好,要等焊点凉了后再进行补焊,印版在焊接前提前一天刷一层酒精松香溶液,补焊时也要点些酒精松香溶液,涂上酒精松香溶液后,会很好焊接,焊出的焊点也很光滑。

网友:
不错,diy过程表述的全面细致。

网友:
这么也算呀 就是组装了下呀

网友:
不错  楼主  很有耐心

网友J:
楼主介绍得很详细,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介绍得很详细,分享了。

谢谢!

看到你的头像使我想到“辰晓想”坛友,好长时间没见过她冒泡了。

网友:
谢谢‘8SJ29’老师想到“辰晓想”坛友!

网友(2016-01-11):
好手艺顶一个

网友K:
BT890的数字万用表可是有年头了,我也有一块。买的时候价格248元,相当于当时四个月的工资。

网友(2016-06-20):
值得学习   提高技术水平 不但改进

网友L:
楼主写了很详细的制作过程、图文并茂,作为教程也不为过。看视频中,收音机总电流一直在4~5百毫安左右,瞬间静态时看到约25毫安,按以往经验这种7管机最多也不会超过2百毫安的,是否因为楼主用了锂电池,才会有能力输出4~5百毫安?估计普通电池内阻相对大些,所以达不到这个量级。

网友:
不错,很整齐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BT890的数字万用表可是有年头了,我也有一块。买的时候价格248元,相当于当时四个月的工资。

这块表买的时候可真不便宜,当时经常外出,指针表放在摩托车上带来带去经常被墩坏,下狠心买了这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写了很详细的制作过程、图文并茂,作为教程也不为过。看视频中,收音机总电流一直在4~5百毫安左右,瞬间 ...

朋友真够细心的,

网友:
好久不见了

网友M(2016-12-06):
写得好,我想下次做收音机可以参照这个,我以前做了好几个,只有一个台,也不会调节,这个有点启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写得好,我想下次做收音机可以参照这个,我以前做了好几个,只有一个台,也不会调节,这个有点启发作用。

业余条件下,想要调整好收音机是有一定技巧的,好在套件里的中周已经调整好了,需要调正时先做上记号,再轻轻微调一下中周即可,高低端统调(拉覆盖)时,最好做个“铜铁棒”这样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