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作品—八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套件机壳]

楼主(2015-09-15):
       就这次DIY活动,前后购得与矿坛参赛套件相同的XH108-2七管半导体收音机套件三套。原计划只是利用套件外壳及其他元件,自选电路重制一个收音机。但收到套件后,忍不住手痒,想了解一下套件的整体性能,抢先组装了一个原配机。完成后手更痒,又在原电路板上进行修改,装了第二台。未了才是自制电路板,制作第三台,并逐一对比。其中体会多多,一并发表,阐述其过程。

       网购XH108-2七管半导体收音机套件主要元件检测剖析:
三极管放大倍β值:9018G—92~105,9013H—260~270。
电位器4.7k,铁脚镀铬,应防锈。
233双联可变容量偏大10-160/10-70pf,微调2x8pf。
5x13x55mm扁磁棒,线啳初级用单股线平绕。
输出变压器:初级 18.87mH 内阻11Ω , 次级内阻2.6Ω,非自耦的初次级隔离变压器,实拆绕组为2x120匝:90匝,线小内阻大,仅是次级内阻2Ω就损耗20%以上的输出功率。
输入变压器:初级 397mH 内阻161Ω , 次级398mH内阻149Ω, 估计是2:1×2
0.5w57mm8Ω纸盆外磁喇叭,引出较线较硬、较短,影响了音质和灵敏度。
中周:检测抽头电感量,估计是非标。拆解了一套中周,谐振电容都是180pf左右,绕组分别是黄ZX10-440 55-88:5,白ZX10-450 54-104:8,黑ZX10-460 43-112:25。优点是“减轻中放自激”,但增益比部颁标准低许多。
与部标对照图1

    这款套件总体质量还不错,全新料塑壳,元件配发准确,10元的价格具较高的性价比。个别变压器损坏,又每套多配一只。偏置电阻的数值配置很准确。只要不错装元件,装响极容易。
套件图2

          套件原配件组装
    组装前用松香封固中周底部的谐振电容防潮,电位器开关塗油防锈。按图施工1个半小时,焊接安装好电路板,接上喇叭、电池开始调试。
1.先关闭开关,在开关处测得9mA,说明无短路异常。
2.打开电源开关,测得功放静态Ic=4.5mA,喇叭有细小声响,随即焊上开口。
3.再测稳压1.4v正常。测低放静态Ic=4mA,喇叭有较大响声,随即焊上开口。
4.测中放2的Ic= 1ma,暂不接。测得中放1的Ic= 0.5mA,这时接通中1、中2开口。
5.测得变频Ic=0.22ma,接收到正常的电力杂音,接通开口。先调出低端的540中央台,微调中周后,再调出高端的1600处的中央台,经简单统调就能收听到几个台,没有自激啸叫现象。
      接下来用自制信号源和示波器调整465中频和中波段535~1605的校正,然后三点统调。
自制的简易信号源图3

       这个按套件原配件和设计组装的机子定为1号样机。全程时间约3小时。
       没有专业仪器测量灵敏度,又不能自我标榜为:小于多少毫伏微伏的,只好与商品机对比。十多年前那台ECB产的EC-1012A九波段机,已不适应当今很差的收听环境,而且早被我以前自制的机子比了下去。因此,特地网购了一台德生R-911,(本想买熊猫,又恐被人非议不是是最著名的大牌),到手后,在自家环境极差的卫生间收听,效果还算好。
        白天在较好的收听环境,1号样机与德生R-911差别不大,在收听环境差的地方,灵敏度的差异就十分明显。

        超外差的选择性较好,1号机白天收听也不混台,所以不必在选择性上下功夫。1号机的整机静态电流17mA,有必要降下来。音质也差,用示波器检查不失真的峰峰值小于1v,最大输出峰峰值3v,声音干涩,高、低音全无。小变压器和低价小喇叭,不能奢低音的表现,但清晰的高音和中音的园润还是可以达到的。

套件的修改组装
       2号机利用套件的电路板进行改造。套件的电路图有几个可以提升性能的地方。
       1.收音部分的电压仅1.4v,不但增益小,而且中放易产生大信号阻塞失真。提高电压不但可以加大增益,也能改善一些中放失真音质。偏置稳定用φ3黄色发光管作稳压兼指示,经多次检测红、绿、黄、兰、白发光管和过去的实践,黄发光管在1~5mA电流变化时,导通电压在1.86~1.94v变化,相比多只硅二极管串联的变化还小得多,更适宜作稳压。
       2.硅管的热稳定很好,没有必要使用发射极的电流负反馈电阻。当然,原设计还有另外的意义:中放2发射极负反馈电阻R7可以抑制中放自激,2号机不考虑抑制中放自激,着重提高增益。
       3.抑制变频自激的R3和R13降低了增益,应去除。
       4.C8、C9、C6、C12衰减高音过多,应适当减小,但不能不用C6、C12,否则近距离的喇叭与磁棒容易产生自激。
    电路图修改如图5

       按修改图组装后,出现严重自激,但这并不说明修改的错误。从理论上讲,自激就是正反馈,产生的条件是必须存在正反馈信号源,结电容引起的正反馈,在硅管制造时就得以解决,剩下的可能只能是不该存在的寄生振荡。中波振荡和465KC中频的频率很低,不大可能以局部的线间电容和非电感元件近距形成寄生振荡,只有公共地线的布局不当的可能性最大。
       若以天线信号为源点,正常地线的布局走向应为:天线线啳初级地→可变→天线线啳次级→变频发射极→中放1→中放2→检波→低放→功放→电源。若流程颠倒、混淆,放大电路持有的相位特性,必然导致信号相位反馈,从而引起自激。这方面的名家著作甚少,一直被众多的理论所忽略,流行的仿真软件更无法演算这种公共接地失当的自激。
       套件电路板的公共接地情况是:以天线线啳初级地和可变直接大面积到检波及电源,然后分三路接中放2;中放1、变频;低、功放。这种没有各级独立退耦的星形接地,在实践中证明是有害的。各级信号传递相互混杂,必然导致严重自激。原设计不得不以牺牲增益为代价,改中周部标,减小变频级电流,加R3、R13和中放2负反馈R7。
       变频和中放自激现象,常被认为是三极管β过大引起的,甚至还有中周Q值高的说法。但是,既是纯理论上的分析,也只能证实自激产生因素是:信号相位导致的寄生正向反馈,只要不存在这些与输入端相位形成自激的源点,无限大的β和无限高的Q值都只是作用于增益,而不可能由β或Q值产生相位反馈的振荡。为什么高β容易出现自激?这说明高β管对微弱信号的放大能力更敏感,在杜绝自激源点时,高β管的高输入阻抗带来的增益更高(依稀记得专著中β与输入阻抗关系有所论述),更有利于微弱电台信号的收听。
       我曾用过300~400左右β的9014作过变频和中放实验,证实高β不是产生自激的条件。详细内容参见:变频、中放管放大倍数高不是自激啸叫的元凶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6355-1-1.html
       现在,再次用XH108-2套件来证实公共接地布线引起自激这一简单的事实:改动非常简单,用断钢锯片的锋口(或小刀)割断可变处与检波的直连,另用一根通线连接中1到中2的公共接地,自激随即消失。就是这简单的一刀,割断了了检波级与变频级间的自激源点,使严重自激得以根治,有此套件的坛友不妨验证一下。
       公共接地不当引起的自激,在多级放大器中非常突出,特别是高增益的收扩机和使用金属底盘的电子管放大电路。当年大功率晶体管还昂贵时,玩过几年电子管扩大器,公共接地不当的自激比晶体管有过之而无不及,解决的办法就是从电子管的排列顺序、同级接地点和各级退耦上改进。
图6:2号电路板修改图

      2号机对比德生R-911,性能稍差,但灵敏度和音质都胜过1号机。

      2号套件修改机完工后,余兴未尽,于是又着手3号机的制作。
      3号机重点是进一步提升灵敏度和改善音质

一.3号机构思
       选择什么电路和器件,权衡了一通。常规的变频+二级中放+二极管检波电路,已有良好的中波灵敏度和选择性,没有必要在教学小机型上加什么高放,分离混频振荡,双调中周选频,以及宽频超动态…。小型袖珍机型和低质的电声元件,也发挥不出这些复杂电路的优良性能。自制电路板的主要原因,则是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元件布局、公共地线和供电布线的影响,消除自激现象。自选电路可以适当提高增益、简化电路、降低成本,节省元件。
       虽然规定可以是“作品难度与套件相当或高于套件的水平”的自选机种,但我还是不会去制作大中型的“仿一级机”,反而是这种利用套件的低电压,低成本、小容积的机型更具挑战性。虽然制作高级机搏彩的机会的确更大,但要仅以一人之力在十天半月中完成设计、试验、装配、调试、修改、定型类似【上海312】、【红旗210】、【春雷3T3】、【熊猫B11】等机型的仿制,除了作弊和粗制滥造,几乎没有完成的可能,因为过去毕竟实践过。
       扯远了,回说正题。 3号机的前级供电改至稳压前,比1、2号机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高信号动态增益,减小中放级大信号失真。偏置稳定用φ3红色发光管作稳压兼指示,实测其导通电流1~5mA变化时,电压在1.7~1.8v变化。
       变频、中放、检波都采用常规电路。硅管热稳定好,中放发射极不设置降低增益的交、直流负反馈阻容;套件原AGC电路看似特殊,实质原理和信号流程与标准基本相同,只是检波后的直流无分流,AGC作用很强,这有利于减轻低电压中放级大信号失真,但对微弱信号衰减也很大。所以,3号机采用标准的AGC电路。检波管先用用硅1N4148,并在调试中再与锗1N60对比,以解决自己对超外差机检波管硅锗之别的模糊认识。
       变频、中放管原本打算用400倍左右β的9014,因为高β输入阻抗高,有利于弱小信号放大,150M用于2M以下的中波段也应绰绰有余。
       但572670430版主和一些老师说9018比9014的增益高,更容易自激,原因是9018是800M,9014是100M,在相同工作频率时,100倍9018的增益比300倍9014还大。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在单级放大电路中输入定额的465kc等幅信号,调换使用9018、9014、9013、5551等三极管,并调整成统一的Ic,实验证实特征频率高的三极管输出幅值确实更大。最好的要数过去修电视机高频头的超高频管,厂标Ksp10-349,管脚排列BEC,β80-100,修电视实际效果比79、80管噪粒点小,灵敏度高。实验中又用β88与130倍的9018证明:相同特征频率的三极管在不同β时,β越高,输出幅值越大。在此,特别感谢572670430版主和一些老师的指教!
       所以决定用9018。而且9014已经在过去的装机中证实了不自激,但由于磁棒、线啳和机型比这次的机子优良得多,1~3号都不能与其对比。这次的2号机虽说用9018也不自激,但AGC较常规电路强很多,而且中周抽头上移,增益下降,不能充分说明问题。
       3号机收音部分所用三极管9018的β为:变频135,中放130,128(30多只9018只选出这些最高的),把高β的放前级应该更利于弱台接收。现代的晶体管制造工艺,早已不是当年那种β越高越不稳定的状况了,充分利用高β管,对提高收音机性能是一种必然趋势。
       套件的振荡线啳不改留用,但中周与部颁标准不一样,初级的中心抽头上移,改动了(部颁标准)谐振阻抗与三极管输出阻抗的较好匹配,中心抽头上移也使传输信号电压降低,中放增益便由此衰减,特别是中放1的信号电压比部标几乎小了一半,这对接收弱台极为不利。所以,为保证正常的灵敏度,3号机的中周按部标重绕。有老师说手绕Q低,这次就仿照正规工艺用机绕,幼儿学的绕制技能还未忘,工艺水平还可与生产厂绕机工一比,相信按部标自制的中周的Q也不会差很多(没Q表,真苦恼)。具体方法见:
绕线机制作中周的快捷方法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0016-1-1.html
       新近制作了一个固定中周的插接头,几乎就是正规生产工艺,绕制更加平稳方便。图ffff

       由于磁棒太短,无法用多股线绕制出理想的天线线啳,因此一律沿用套件原配件。
       原配低成本小变器品质有限,效率很低,并且成本较高,除容易得到较大输出功率外,音质和效率能远不如无变压功放。如果用2毛多的D2822集成电路作BTL,在3V电源、8Ω喇叭时,可以得到300mw以上的输出功率,符合低成本、简单易制作的条件,但又少了一些教学机DIY分立件的意义。使用用分立件的OTL,受3V电压的限制,8Ω喇叭的输出功率仅有EcxEc÷8RL=3x3÷8x8=140mw。套件中的低成本、低灵敏度喇叭在100多mw时发出的音量很差。如改用3.7~4v的手机电池或18650充电电池,满足了输出功率,音质也比3v好,但却破坏了原机的机体设计。因此,打算在原配8Ω喇叭音量过小时,改为4Ω喇叭,输出功率就可以轻易地提高一倍(理论值),基本上又不提高整体成本。(实际组装觉得套件原配8Ω喇叭,觉得音量还可以。)
       低放及功放采用差分互补OTL,其原因是直耦性能比阻容耦合好、工作点不调整等优点。虽然,多用了一只三极管,性能却提高了很多。免调整的特点也大大提高了制作成功率。
       相比七管变压器的机子的元件,八管差分互补OTL机虽多一个三极管和一个470u的电解,但少两个高价格变压器,整机成本更低。而且目前分立件OTL收音机套件极少,因此更具有商业价值。精确计算后的部分不调整电路特点,对教学和培养学生制作信心与兴致大有益处。
图7:3号电路图

    3号机采用的电路都是常规电路,没有什么创新亮点。这是因为前人在数十年的实践中,已将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发挥到了极限,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创新的空间。而且本人更是才疏学浅,曾在无数次碰壁后,才明白这一事实。

二.部分电阻数值的简单计算

      为什么要进行计算?用个可调电阻岂不是更简单?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我是一个对有兴趣的东西就追求极限的人,总想把收音机做得和修得更好,在装配和维修进入死胡同时,计算就成了解决难题唯一的途径。准确的计算可以解决许多实作中的调试,更能深入的了解电路的原理和元件的功能,通过计算能够迅速地熟记各种基础电路,计算还可以验证电路的结构是否正确合理,元件数值是否偏差,机子的各种性能如何等等与实作相关的问题。要想成就一个优良机子,可以不熟悉矿石的检波理论,也可以不知晓三极管放大的电子学说,还可以不明白晶体管的特征频率和输入、输出曲线…。但应该熟悉三极管偏置电路及其计算,否则高深的理论都难以实施于实作之中。
      各级工作点的确定虽说与其增益、输入输出阻抗有关,但小信号放大器又须从稳定、低噪、节能等方面取值。通常情况是电流小时,噪声低;电流大时,增益上升,噪声也大。常规值是前人总结各方面因素后,得取的平衡值,值得沿用和遵循。
      3号机取Ic1=0.4mA,Ic2=0.4mA,Ic3=0.8mA;Ic4=0.3mA,Ic5=1.5mA,Ic6=2~5mA,发光稳压管工作电流=2.4mA。Vbe取0.65v(硅管0.6~0.7v)计算。
      退耦电阻R14取91,电压降为91×(Ic1十Ic2十Ic3十2.4mA)=0.36V,前级供电为3-0.36=2.64V
      计算前级偏置稳压降压电阻:R15上的电流为变频及中放Ib+稳压管工作电流,Ib很小,忽略不计,稳压管工作电流取值为2.4mA,实测φ3红色发光管的稳压值为1.75v,
          R15=(2.64-1.75)÷2.4=371Ω,取标称360Ω。
      变频发射极电阻R2取1.2k,Ve1=1.2k×0.4=0.48v,Vb1=Vbe1+Ve1=0.65+0.48=1.13v
      变频偏置电阻计算
  R1=(稳压1.75v-Vb1)÷(Ic÷β)=(1.75-1.13)÷(0.4÷135)=209k,取标称200k
       中放1的偏置R3计算有些复杂:R3=(稳压1.75v-Vb)÷[(Ic÷β)+(Vb÷Rr)]
式中Rr=R4+(RW与二极管正向电阻Rd+R6的并联值)。为了取得较好的检波效果,1N4148的无信号微导通电流取20uA。根据1N4148的实际检测,1N4148微导通电流在20uA时的电压为0.4v,由此得出导通电阻Rd为0.4v÷20uA=20k。RW与二极管正向电阻Rd+R6的并联值,R并=RW(Rd+R6)÷(RW+Rd+R6)=4k。由此Rr=R4+R并=12.2k。这时就可以得出
中放1的偏置R3=(稳压1.75v-Vb)÷[(Ic÷β)+(Vb÷Rr)]=(1.75-0.65)÷[(0.4÷130)+(0.65÷12.2)]=1.1÷0.056=19.6K,取20K
       中放2偏置 R5=(1.75-0.65)÷(Ic÷β)=1.1÷(0.8÷128)=176K,取180K

       低放部分要求差分管Q4与Q5、功放管Q7与Q8的β一致。这部分的电阻数值计算简单多了,先根据中点电压,推理出各点的电压,与各级适当的Ic,最后以欧姆定律计算即可。这里只简单说明各个电阻的选用原则:
R7、R8是Q4的分压偏置,R7=R8保证中点为1/2Ec,R7、R8越大,对Q的输入阻抗影响越小;反之则中点电压偏差小,但Q4的输入阻抗会下降;较高的输入阻抗可减轻检波信号的负担。
       R12是Q5的取样和负反馈,与R11的比值决定了低放部分的电压增益,比值大放大倍数高,比值小大信号失真小。为提高弱台的音量,取比较大的值51:1.2。
差分管的发射极电阻R9,决定了差分级的工作电流。
       R10是Q6的基极分流电阻,偏差过大时,中点电压会失控。
       R13是Q6的集电极负载电阻,也是D3、D4的限流电阻,取值应兼顾功放的静态电流和功放管要求的驱动电流来计算,相差太大的β(如几十倍与几百倍)、不同的工作电压、不同的额定输出功率的驱动电流都不一样,切莫用元件参数不一的仿真演示数据来推翻实作和示波器测试。功放管β低时R13应小,但功放的静态电流增大。
       值得申明的是:本人并非收音机及电子设计专业人员,学业因历史条件所限,仅初中未毕业。只不过是认真地看了几本书,装了些机子,修过不少的收音机,其理论水平也属业余爱好的实用主义水平。所用的计算方法就是一个最基础、最简单不过的欧姆定律。所用计算算式也不是什么熟记于心的定论公式,仅是自己随机分析电路后得来,不过是自己用来玩玩的雕虫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也不免错谬和有待商讨。然而倒也很实用,认真正确计算后,与实际应用也无较大差别。这低级但实用的计算方法运用了数十年,一直视为珍宝,现拿出来献丑一下。
       电容只说明一下负反馈C10,取68PF只是为了消除自激,并非是压制高音,所以取值很小。高β硅管输入阻抗和特征频率高,负反馈C10很小就行了,这与低β的低频锗管差异很大,不能以锗管电路套搬。

三.制作过程

       电路板全手工制作,电路板很小,仅51x60mm,没有φ0.7mm的钻头,φ1mm的钻头大了一些,描板比较困难。曾动了求人到工厂制作的念头,最终还是用手工制作电路板,虽然丑了点,但终归是自己的劳作。具体方法见:不用打印机转印感光,土法快速制作收音机电路板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9872-1-1.html
图8、图9:3号板图

补充内容 (2015-9-15 08:11):
因拙帖太长,受发帖限制,剪贴后段在2楼,但图片又剪不过去。学做的视频在5楼。

x

楼主(2022-11-19):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您真是太高了,我把电池换成了6.4伏的,R15换成了1.6k,前级的红色二极管压降是1.79伏,前级3个 ...

测总电流时,电流表应用较大的档位,因为电流表有内阻,大电流时压降大,会形成“突突”的阻塞声。

网友B(2015-09-16):
老师你做的太好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你绕中周时中周会从座里掉出来吗?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3号自制机计算基本上没有失误,用短路法和电压换算法检测全部工作点都在预设范围内,无需调整。电路板上也没留电流测试点的开口,实测整机静态电流10mA。同样是一装就响,无任何自激现象,中频及统调也简单顺利。
       附短路检测法:关闭电源开关,在开关处测得静态总电流,然后逐一短路各级三极管be极,减小值即该级Ic。注:此法不适用于差分级。
图10、11、12:3号完成图

       试音时,觉得熟知的OTL功放音质,在3号机上表现欠佳,套件的喇叭虽说质量不好,但也不至于如此。细究机壳结构,发现喇叭出口较小,而且有内扣反沿,声音必然在空室中形成压缩反射,发出类似喇叭置于陶罐里的那种生硬的失真共鸣。也许有人就喜欢这种“前室效应”产生的失真韵味,但我觉得很难听,于是在机壳上开了一些孔,音质就有了一些改善。
图13:“前室效应”

       完工后又进行了检波二极管的硅锗对比,R3换成47K可调,分别将两种二极管调到不啸叫时的最佳状态。结果是弱台时锗1N60胜过硅1N4148,估计两者的导通曲线不同,或AGC强度有所区别,这一课题延缓至以后深究。

       因3号机是后期才制作,视频就分了两次录取,第一次1-2号与德生R-911对比,几天后才用3号与2号及德生R-911对比,然后再剪接在一起。
       收听时间都在上午10点以前的较好时段,虽然这里地处收听环境不错的江浙平原,但室内干扰太大,阳台也不太好,德生R911能收到11个台,1号套件原配机只能收8个,2号套件改造机也能收到11个台。3号机能收13个台。中午以后,太阳幅射大,一律只能收4~5个当地强台,晚上台多,密密麻麻的,难以数清,香港〖良友〗电台的歌曲很好听。
       小型袖珍机无论高档低级的音质都受限,很难有低音的表现力,能有清晰的高音和圆润的中音就不错了。德生R911使用了40mm的小口径薄膜喇叭,声音不小,音质却不能恭维;1号套件原配机高音缺失,声音干涩生硬;2号套件改造机显得自然得多;OTL的3号自制机的音质更好一些。
视频:3号与2号、德生R-911对比:(奇怪了!发帖中没找到视频上传项,只好留着以后补充)

       3个机的音量耳听都差别不大,用示波器换算与数字表测得1、2号喇叭最大接近1V的交流电压,3号喇叭约最大0.8V的交流电压。1、2、3号机耗电分别是:
静态17—最大100mA、12—100mA、10—60mA。
        示波器测得1000Hz的输出波形分别如下:
图14、15、16

       一下做了三个机子,其目的就是对比一下,有个清楚的分辨,才能证实修改的必要。而且这三个机子从8月10日报名后,就购进2套件,完成1、2号机后即刻又购一套制作3号机,8月20日就全部完成。时至8月28日1、2号机已经送了人,目前就剩3号还留着。用哪个参赛?就算是3号吧。
       现在似乎竞赛已经不重要了,人生几十载的比拼竞争已经很累了,名次奖品也非己欲所求,余下的岁月就是凑凑热闹玩玩,求个开心聊以度日。如果不符合赛规,版主尽可取消参赛资格,不必为难。只愿保留帖文,也许可以给初学的朋友提供点参考。
       这次装机的目的已经达到,自己多年前积累的技能还未完全遗失,还能分辨是非和不被迷惑。同时又弄清了一些模糊的问题,比如三极管特征频率对增益的影响;硅、锗二极管的检波效率等等。更感谢矿坛这次的装机活动,使我重新找回了一些自信,仿佛又回到打拼奋斗的峥嵘岁月,好象又攻克了一次技术难关,满足和愉悦油然而生,这种感觉已经多年未有了……。
       社会在变革,科技在发展,人也渐逐渐老去,强饭逞能又如何?毕竟“廉颇老矣”,熟悉的模拟电路也正在成为过去式……。能够保持不僵化自闭、不自卑固执、不文过饰非、不强词夺理、不人云我云、不偏不倚、清醒地学习和看待问题很难。要真正做到“不惑、知天命、耳顺和随心所欲”,真正地超越自我地活着更难。
       长时间地上网混论坛,发帖回复,只是凑凑热闹,打发晚年的寂寞,并非是满足虚荣、显能炫耀和好为人师地表现,曾经的授业带徒经历深知为人师表的不易,“穷不教书,富不习武”,也并非戏言歪理……。
       能够装制收音机的时间和能力,在一天天的流失,趁着人未痴呆,手未颤抖,能多玩一天算一天,凭借数十年的执着爱好,找寻那些点点滴滴用金钱买不来的乐趣……

       最后,唯有的心愿就是:以这活动的体会与同趣者分享,希望这些雕虫小技对初学进取者有所稗益。

补充内容 (2015-9-15 07:56):
视频在5楼

补充内容 (2015-9-15 08:14):

补充内容 (2015-9-15 18:04):
一时疏忽,把俗语弄反了:“穷不教书,富不习武”应是“富不教书,穷不习武”,惭愧!

补充内容 (2015-9-25 15:28):
电路板打印制作镜象图在5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3号自制机计算基本上没有失误,用短路法和电压换算法检测全部工作点都在预设范围内,无需调整。电路板 ...

已确认!

网友C:
好祥细的制作过程,要全顶赞赞。

楼主:
引用 楼主:
3号自制机计算基本上没有失误,用短路法和电压换算法检测全部工作点都在预设范围内,无需调整。电路板 ...

视频连接:
对比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祥细的制作过程,要全顶赞赞。

裹脚布,无奈,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裹脚布,无奈,谢谢加分鼓励。

点赞心态,向你学习!

网友D:
老哥电子技术功力深厚,乃我等之榜样啊!

网友:
可以说是经典制作也不为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楷模!

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电子技术功力深厚,乃我等之榜样啊!

谢谢加分鼓励!
错誉了,这些模拟电子已是昨日黄花,捣鼓也是无奈。现代的数字电路才是新的天地,可叹生不逢时,基础太差,难以进取,只好徘徊在过去的爱好之中……

网友:
电路板接地修改图中,连接红色线似乎画短了一点,仔细看才发现楼主取消了射极电阻

网友:
轻车熟路,随手拈来呀

网友E:
楼主的套件是在哪里买的?输出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是隔离的吗?从图上看是自耦的?(我买的套件是自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套件是在哪里买的?输出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是隔离的吗?从图上看是自耦的?(我买的套件是自耦的)

网购:杭州。HX108-2七管收音机电子制作散件/套件 电子元件套件-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uvghv6a986
输出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是隔离的,相比之下,自耦的效率高,内阻小;隔离的绕制简单,自耦的绕制复杂。

网友F:
您关于图6,2号机线路板改进,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可见您的功力非常高,今后教学板可依此而行了,我先谢谢您了,祝君快乐

网友G:
老师的帖子让人看了深思许久,上午看了一遍,晚上又仔细看了一遍,帖子的质量在整个矿坛上优秀之至,其中体现着老师傅毕生的知识、技术和做事做人的态度,看过老师的很多帖子,每一帖都让人学习很多,特%0%0是做人做事的态度。最后,感谢老师发了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改的真好!特别3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关于图6,2号机线路板改进,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可见您的功力非常高,今后教学板可依此而行了,我先谢谢您 ...

客气了,也过誉了。尺寸有短长,略有小技,能用于教学已是莫大荣耀!凡有用得着之处,唯命是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的帖子让人看了深思许久,上午看了一遍,晚上又仔细看了一遍,帖子的质量在整个矿坛上优秀之至,其中体 ...

本是技术帖,随感牢骚本不该,反受赞赏,惶恐不安…
来矿坛迟,深感藏龙卧虎,不见首尾,我也多受点拨启发。

网友H:
前辈的机器做的精致!前期工作做的太扎实了,处处透露出严谨细致。我开始也报名参赛了,但是错过了时机,但很开心参与活动。晶体管机我菜鸟的很,目前只作响了1-2管机,调试的还不好,还在不断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的机器做的精致!前期工作做的太扎实了,处处透露出严谨细致。我开始也报名参赛了,但是错过了时机,但 ...

客气了!有电子管基础,玩晶体管就不难,一开始只是不习惯,多玩玩就得心应手了。玩晶体管可以轻松悠然,玩电子管就得处处小心,电老虎不认人,一时大意就咬你一口,使小心脏呯呯跳半天……。

网友G:
请楼主把PCB图发出来与我们分享一下,不要包含元件丝印的PCB,方便坛友们仿制,还有中振和3个中周数据,并标出同名端,方便我们自行绕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有电子管基础,玩晶体管就不难,一开始只是不习惯,多玩玩就得心应手了。玩晶体管可以轻松悠然, ...

老师所言极是。我每次做完电子管功放开机一刻总是很紧张,生怕短路冒烟压高炸电容,第一次手触机箱都怕漏电(单手触摸)调试更是小心,还是技术不过关,心里没底。遇到几个高压点都谨慎,维修时必须先放电(以前被电容余电打过心有余悸)

网友I:
        老师我有个疑问,部标TTF2系列中周谐振电容是200P,还有匝数均大于套件,谐振频率都是465KHZ,尺寸还一样,是您的套件中周磁芯大吗,还是磁帽旋得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我有个疑问,部标TTF2系列中周谐振电容是200P,还有匝数均大于套件,谐振频率都是465KHZ,尺寸 ...

一般的中周的磁帽调整范围很大,实测电感量可在400多~700多uH可调,很多都可以配合150~250pF的电容谐振于465kc。绕制中周,建议有个电感表和【LC震荡频率计算】软件会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楼主把PCB图发出来与我们分享一下,不要包含元件丝印的PCB,方便坛友们仿制,还有中振和3个中周数据,并标 ...

好的,待我把PCB制作稿完善后再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我有个疑问,部标TTF2系列中周谐振电容是200P,还有匝数均大于套件,谐振频率都是465KHZ,尺寸 ...

朋友很认真啊!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匝数差一点电感量变化很大。

网友:
参赛的帖子  都要顶

网友:
我等还未入门的爱好者看起来像天书,只是在小时候做过一个单管机,快40年了,现在重新拾起,继续我的爱好。向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
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收藏了。

网友J:
请问楼主,我想按照楼主的OTL电路做一个小功放,电源改为USB的5V,需要调整什么参数吗?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追求完美、极致,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做的太好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你绕中周时中周会从座里掉出来吗?我也 ...

你说的是工字磁芯从座子里掉出来吧?掰一小点松香或石蜡在座子里,用烙铁熔化趁热粘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我想按照楼主的OTL电路做一个小功放,电源改为USB的5V,需要调整什么参数吗?

若用5v供电,只改R13为1K即可(若功放静态电流小于10mA,不改也可)。若出现大信号失真,改小R12。

网友J:
引用 楼主:
若用5v供电,只改R13为1K即可(若功放静态电流小于10mA,不改也可)。若出现大信号失真,改小R12。

谢谢楼主回复,楼主的模拟电路功底很深,我做过多种小功率的OTL功放,就是没有做过差分管的。

网友:
老哥经验丰富,又能加以改造,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回复,楼主的模拟电路功底很深,我做过多种小功率的OTL功放,就是没有做过差分管的。

差分功放的特点就是不调整中点电压,若要改变供电电压,请参考下图:

x

网友J:
感谢楼主解答的非常详细,我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R13使用的是1K,R12使用用的是47K,其他的没变,但情况很奇怪,用手接触C8两端有比较大的交流的嗡嗡声,但接上计算机声卡输出,却没有声音。测量R13的电压为1.85V,换算电流为1.85mA,是不是有自激了?

网友:
图片附上,照的不好请原谅。

x

网友:
忘了忘了,R9和R10没有合适的,R9用的是3K,R10用的是3.6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解答的非常详细,我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R13使用的是1K,R12使用用的是47K,其他的没变,但情况很 ...

接触C8有感应交流声,说明功放正常,R13上的电压1.85v也正常,加上Q8的Vbe0.65v,中点电压正好是2.5v。1.85mA电流也正常,功放静态电流也会在正常范围内。检查自激的办法就是一是听,在无信号时是否有哨叫、异常噪音。二是测静态总电流,低于10mA就不存在自激。R9、R10稍有出入也无妨。
无声现象应在声卡的音源线路上,请再查查,或用其他音源先试试。

网友:
已经调好了,确实是音源的问题,接声卡的线不知什么时候中间断了一芯,多谢楼主的分析。我也觉得不是自激,因为末级管子一点也不发热,说明电流不大。现在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
内容祥实,创新性和科学性强.后面的感言更令人感动.

楼主:
技术帖中发这无奈的牢骚本是不应该,谢谢您的体谅。

网友:
好技术,好文章。仰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说这是套件推销广告,那就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广告,
如果是套件枪手的文评,那就是世界上最呕心沥血的文评 ...

大侠说的好,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说这是套件推销广告,那就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广告,
如果是套件枪手的文评,那就是世界上最呕心沥血的文评 ...

老师言重了!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并不是您所褒奖那样优秀。矿坛藏龙卧虎,不乏大量的优秀人才和专业人士。虽来矿坛晚,确实得到很多老师的指教。作为被历史“毁掉的一代人”中的一粒沙尘,很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才能在磨灭意志的岁月中保留了一些自我,才不致于颓废消沉。我国的收音机工业中,并不缺少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和敬业的工人,也不是没有出产过超越洋机的精品。但是,就在收音机鼎盛时期,国有产业经历了一场什么灾难,过来人不是不知道。当官的先富了,企业却倒闭了或换了主人…,虽不是 殉难者但仍然心痛不止。

网友L:
老师楼下的黄瓜是您种的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师楼下的黄瓜是您种的么?哈哈!!!

小区物业垮了,绿化带就被住户当菜园,经常还互挖地角,发生纠纷。我受旧礼教毒害过深,不好意思去争抢公共财产,只好凭栏欣赏一下田园风光。

网友:
好帖  受益非浅

网友I:
3号机的C2取值大一点,R4小一点,个人认为效果会更好。

网友:
老师的作品很好,理论基础扎实,个个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I:
3号机的C2取值大一点,R4小一点,个人认为效果会更好。

谢谢指教!
        C2常规在4700PF~0.01uF,大一点对中波低端起振更有利一些,特别是截止频率较低、β较小的管子,C2就应大一些。我取4700PF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高β、高截止频率的9018起振很容易。二是套件中振的数据比部标中振的反馈啳数多,振荡更强。
       R4小一点,AGC作用强,对于减少中放大信号失真有好处。缺点是流过检波二极管的导通电流会大一些,对检波效率有影响,对弱信号的抑制也大。采用8.2K是在检波二极管导通电流20uA时设定的,中放1的偏置很复杂,任意改变其中的一个电阻值,都会影响检波二极管的工作状态。
       这些只是个人的理解和实践,不免片面失误,不当之处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楼主把PCB图发出来与我们分享一下,不要包含元件丝印的PCB,方便坛友们仿制,还有中振和3个中周数据,并标 ...

电路板图已准确重制,为方便打印,制作成直接打印的6套合一A4版。文件较大,不便上传,要求精度制作的朋友,请留邮箱,打包寄付。我也学着制作了一张热转印板,效果不差,附图在后。

x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图已准确重制,为方便打印,制作成直接打印的6套合一A4版。文件较大,不便上传,要求精度制作的朋友 ...

x

网友M:
看了你的中周绕制接头感觉很好,没有金工条件的话用木头仿一个应该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你的中周绕制接头感觉很好,没有金工条件的话用木头仿一个应该也很不错。

我也没有金加工条件,也是先想用木头做,没找到合适的木头,却找到一小节直径15mm的铝棒,用钢锯、锉刀就很轻松地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金加工条件,也是先想用木头做,没找到合适的木头,却找到一小节直径15mm的铝棒,用钢锯、锉刀就 ...

以前是用筷子一端钻孔,劈开夹住工字磁芯缠的,这回又学到好方法了。谢谢老师。

网友:
很喜欢楼主的作品,图文并茂,能否发一份PCB资料给我375505937@qq.com,学习制作一下。

网友L:
老师您59#里中周绕制图里中周旁边的小圆圈是什么意思,是冷热端?还是绕制时的首尾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师您59#里中周绕制图里中周旁边的小圆圈是什么意思,是冷热端?还是绕制时的首尾标志?

同名端——头。

网友:
好帖!好帖!!好帖!!!楼主功力非凡。读帖收获非常大。楼主应该是状元

网友N:
试制了老师的电路,收台不少,但机器声音偏小,请问老师,如果改用6V电压,R14和R15要改吗?改多少?

x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试制了老师的电路,收台不少,但机器声音偏小,请问老师,如果改用6V电压,R14和R15要改吗?改多少?

感谢您参与验证!
6v时退耦电阻R14不必改,稳压限流电阻15改为1.6K,驱动级负载电阻R13(560欧)改为1.5K(请参考39楼)。

网友O:
为何老兄要删掉制作简易信号源的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何老兄要删掉制作简易信号源的帖子呢?

没有刪哦,帖子还在:
简单易作的收音机465K及中波段信号源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5027-1-1.html

网友:
我昨天也装了一台这个套件,在安装过程中发现第二中周(白色)次级线圈断线本想将断头接上没想到老眼昏花了弄得齐根断了,看了楼主提供的图片上的资料直接在磁蕊上绕了8圈作为次级.我用的线比原绕组要粗不少,本以为要出问题没想到安装调试没有出什么状况,我没有仪器只能听声音调节.不过似乎也可以用德生的电路直接用一个465的三端陶瓷滤波器代替第二中周.我没有试不知道用上去会咋样.

x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请问你的2.3套收音机中周使用的自己从新绕的部标准,是不是就是市场上的TTF-1 -2-9成品?

就是以部标TTF-2-1、TTF-2-2、TTF-2-9绕制的,可直接用成品。成品不带谐楚电容,须加200p瓷片

网友(2015-10-16):
看见师傅们忙得不亦乐乎就回想起87年家电班的生活。我们班46人,学校给我们每人定了一套熊猫收音机套件和一套17寸黑白电视机套件。收音机套件发下第二天我就开始了。(老师没有让装)。首先在邻居家找来松香一块。焊锡没有就到垃圾坑里找了几十个坏的灯泡。因为灯泡上面有一大疙瘩焊锡。第三天我就把它焊成了。但是不会统调。用手按住音量开关的中心头。能够收到本地的电台,声音还算洪亮。上早自习我用手按着听每周一歌。毛阿敏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教师里鸦雀无声。同学们用极其羡慕的眼光。那个心情“美”。之后老师教给怎样统调。我的收音机无论音色和灵敏度全班第一。那时找了一对3AX31。放大倍数120.如获至宝。舍不得用。再后来老师让动手组装了。我的收音机已经加上了发光二极管了。全班有40台都是我帮弄响的。早上起床洗脸闭眼时,面前都是收音机电路板。

网友:
只有围观的份

网友:
前辈是我等学习的楷模

网友:
还以为多加的管是用于独立本振,当然这个法也很见功夫

网友:
老师你好,看到你的帖子,我也在你买的店家买了2套套件,因前段时间忙家里的事,最近几天才开始制作,几乎是一边看你的帖子一边焊接的,套件质量还好,昨夜3点多钟制作好,几乎没怎么调试就可以工作了,昨夜3点多,在房间里收不到台,只是一片杂音,但是在阳台上能收到很远的6个电台吧,今天早上还能收到8个电台,我的这第一个套件是完全按照原电路组装的,后面也想学学你,怎么改进原电路了,多谢你!暂时手上没什么仪器,准备在装好的基础上慢慢试着改进了!

这也是我做的第一个超外差式收音机,小时候就想玩收音机,可惜一直没钱玩这个,现在终于可以圆梦了,感觉是累并快乐着!我自己这些年一直搞电源类的设计了,没搞过高频,以后还希望得到老师和大家的指点!

网友:
附上我的收听视频,请多提宝贵意见,向大家学习!

无权限发视频地址???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2015-11-23):
楼主您好,我前一阵子买过一些高倍数的9011,是不是用在这里更合适。每一个都有300多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图已准确重制,为方便打印,制作成直接打印的6套合一A4版。文件较大,不便上传,要求精度制作的朋友 ...

请楼主给我发一份印制板文件,我也想做一个。谢谢了,xieweidong2010@163.com

网友(2015-12-30):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您的中振是什么型号

网友(2016-04-29):
忍不住鼓掌!!

网友:
向楼主致敬!乃真正专家。理论实践皆行。

网友:
看了您的作品,我也对这个套件产生了兴趣。

网友(2016-07-20):
矿坛是个大学校,DIY精神大旗举得高。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今日再次拜读,收益匪浅。对比实验。中周的改制,带差分的OTL的功放。地线的改制。都是创新举措,值得仿制学习。

网友(2016-08-20):
好贴,有技术含量,写得很详细

网友(2016-09-26):
DIY短波收音机的套件有没有,短波收音机收的远

网友:
原检波电路中,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效果会不会比用4148要好?还有,用2AP9或1N60等导通电压低的管子,检波效率是否会高?我以前修收音机时还见过一种三极管检波(不是CB极相连)的电路,AGC是由集电极控制的,这种电路是否更好?

网友Q(2018-09-28):
请问老师 V4 如果换成1N60 哪个检波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老师 V4 如果换成1N60 哪个检波效果更好?

在我自行装配的常规电路中,换用1N60再调整工作点,1N60的效果稍优于硅二极管。但在套件电路中,由于电路有差异,用1N60代换V4时,因硅、锗材料结电压不同,会导致1N60的导通电流,远大于原来用9018的cb极短接成的硅二极管,其工作状态也并不理想,不会比原先更好,相反由于导通电流大,收音机底噪声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自行装配的常规电路中,换用1N60再调整工作点,1N60的效果稍优于硅二极管。但在套件电路中,由于电路 ...

学习了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自行装配的常规电路中,换用1N60再调整工作点,1N60的效果稍优于硅二极管。但在套件电路中,由于电路 ...

真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R(2019-01-23):
引用 楼主:
3号自制机计算基本上没有失误,用短路法和电压换算法检测全部工作点都在预设范围内,无需调整。电路 ...

楼主老师您好。
我翻出来您15年时候 修改的 108-2型外差机电路了, 请问您那图6的修改体现在图5中的了吗?  是不是把可变电容的接地切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老师您好。
我翻出来您15年时候 修改的 108-2型外差机电路了, 请问您那图6的修改体现在图5中的了吗 ...

是的。原设计布线不当,只好用降低增益的办法来解决自激。不根治自激源点,就无法提升整机性能。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原设计布线不当,只好用降低增益的办法来解决自激。不根治自激源点,就无法提升整机性能。

太佩服您了,都把外差电路彻底研究透了,到极致了。维修、制作、优化别人电路都行。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太佩服您了,都把外差电路彻底研究透了,到极致了。维修、制作、优化别人电路都行。厉害。

没啥厉害,都是那几年当专业修理匠,市场竞争给逼出来的。过手的东西多了,也就烂熟于心了。

网友S(2019-07-27):
引用 楼主:
差分功放的特点就是不调整中点电压,若要改变供电电压,请参考下图:

老师
这个功放用1.5V供电能否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老师
这个功放用1.5V供电能否工作呢?

可以在2v时勉强工作,1.5v没试过,估计不行,既是能工作,功放的放大区域太小,不会有好结果。
制作1.5v机,意义不大。若追求小形化,建议:使用5号或7号500mAH以上的3.7v可充锂电池,性能和实用性都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2v时勉强工作,1.5v没试过,估计不行,既是能工作,功放的放大区域太小,不会有好结果。
制作1.5v ...

这样的话,确实功放的放大区域太小就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2019-09-05):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以后多看看您的贴纸,,很详细

网友(2020-09-01):
我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2020-12-28):
老哥电子技术功力深厚,介绍的很详细对初学收音机是指点迷津,印刷电路地线处理改进过程初学者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改,这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2021-06-18):
佩服老爷子,能把教学机玩到极致
手里有两套,边改边学。

网友T:
引用 楼主:
3号自制机计算基本上没有失误,用短路法和电压换算法检测全部工作点都在预设范围内,无需调整。电路 ...

老先生请教下您,打算按三号机仿制,检波二极管用2AP9需要调整吗?网上很难买到锗管1n60了吧,我看基本都是1n60p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老先生请教下您,打算按三号机仿制,检波二极管用2AP9需要调整吗?网上很难买到锗管1n60了吧,我看基本都 ...

严格地讲,由于使用元件的不同,各级的工作点都需要适当的调整,才能达到较高的性能。工作电流大,增益就相对高,但在强信号时易堵塞失真,底噪也会较大,就得适当减小工作电流。工作电流小,增益低,影响灵敏度。收音机性能在不同的接收环境时的表现也不一样,建议您还是须在能正常接收的情况下,在收听中适当的调整收音部分的各级工作电流,才能有较好的效果。不过,这参赛机仅是多年前拼凑的电路,性能也平常,试玩一下还可以,您也别多抱过高期望,谢谢您的验证!

楼主:
又扯拐了,回帖提示错误,恢复数据后重发又重帖,唉!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严格地讲,由于使用元件的不同,各级的工作点都需要适当的调整,才能达到较高的性能。工作电流大,增益就 ...

我也是跟着您帖子边做边学,检波二极管打算焊两个插针座,插不同的二级管对比下效果。检波二极管的电流调整哪个电阻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严格地讲,由于使用元件的不同,各级的工作点都需要适当的调整,才能达到较高的性能。工作电流大,增益就 ...

还有个疑问,耦合电容c8您电路里常用2.2μ,但很多电路用10μ电解,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有个疑问,耦合电容c8您电路里常用2.2μ,但很多电路用10μ电解,区别大吗?

耦合电容传递信号,与信号频率相关,电容有容抗,使用原则是容抗不能大于后级的输入阻抗。
用在线工具可求得容抗:感抗与容抗计算器软件-华巨电子热敏电阻厂家  http://www.sinochip.net/TechSheet/91.htm
2.2uF在音频低频率100Hz时,容抗为723.43Ω,远小于后级的输入阻抗,不会阻挡100Hz的音频通过。
套件收音机受喇叭和变压器的制约,很难做到200Hz以下,既是C8用0.22uF,在200Hz时容抗为3617.16Ω,也小于后级差分低放的输入阻抗。
电容大容抗小,有利于低频通过。但过大有负作用,因为电容大充放电慢,会导致频响反应变异,虽然在套件机中不突出,但在高音质放大器和喇叭中就很明显,在播放乐曲时,就会出现动感小,层次差,高中低音含混不清。
锗管的输入阻抗小,所以旧时的耦合电容都很大,而且当时也不讲究音质。现代的电路中,耦合电容就小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是跟着您帖子边做边学,检波二极管打算焊两个插针座,插不同的二级管对比下效果。检波二极管的电流调 ...

其实没这样讲究,“检波二极管的电流”与中放1的偏置回路相关,R3、4、6和Rw都影响,这是一个较复杂的回路。而且检波二极管的微电流,对收音机性能起不到多少作用。在大信号检波式机中,检波二极管几乎没有静态电流,但灵敏度都优于常见电路。
“检波二极管的电流”这样的细节虽不可忽视,但信号放大更重要。金无足赤,整机得权衡。面面俱到很难,以点代面更容易陷入困惑。关键问题为主要,次要先忽视,这是我学习和解疑的方法,希望对您稍有参考意义。

网友T(2021-07-24):
老爷子,按您这个电路装响了,万用表接电位器开关两侧,整机静态电流27ma,是不是太大了?电池消耗也快,如果不正常改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老爷子,按您这个电路装响了,万用表接电位器开关两侧,整机静态电流27ma,是不是太大了?电池消耗也快,如 ...

先确定静态电流大,出自哪里。供电电压是否3V?
先短路两个功放管的基极,减少的数值就是功放管的静态电流。R13可控制功放管的静态电流。若功放管的静态电流正常,问题在收音部分,检查偏置稳压,以及各级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确定静态电流大,出自哪里。供电电压是否3V?
先短路两个功放管的基极,减少的数值就是功放管的静态电 ...

感谢老爷子,测了功放级没问题,第二中放管偏流没调好的原因,现在静态电流下来了,9ma左右

楼主(2021-12-10):
这个获二等奖的作品有误,请看最新评论:发射极输出OTL功放仿真 - 第2页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81748-2-1.html
23楼

网友:
参读此文,犹如菩提灌顶,老师您的功力深厚,治学态度严谨。我的下一步组装机犹如有了一盏明灯!

网友(2022-01-17):
再次拜读,收益匪浅。

网友(2022-02-28):
佩服,想制作一套,麻烦给一份打板文件,谢谢!1550756056@qq.com

网友(2022-07-06):
老师请问,你第三个小机重新绕了中周,如果手上有现成的TTF系列中周是不是可以直接代用原中周了

网友A(2022-11-18):
引用 楼主:
这个获二等奖的作品有误,请看最新评论:发射极输出OTL功放仿真 - 第2页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 ...

老爷子,我仿制了您的八管机,现在已经成功了,灵敏度还不错,感谢老爷子。就是功放出来的声音不好听,我用手机给音量键中键音乐信号也是如此,有点颤音,这是录音视频:https://tieba.baidu.com/p/8148611389

我把两个9014,一个8050和8550都配对了,放大倍数和uf值都一致,9014放大倍数270,8050和8550放大倍数340,调节R13,都没有效果,调小了R13就音量小了,调大了就声音大了,就是声音有颤音,您看应该怎么办?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我仿制了您的八管机,现在已经成功了,灵敏度还不错,感谢老爷子。就是功放出来的声音不好听, ...

您好!这类3V低电压的OTL功放输出功率小,理论输出功率为Ec的平方/8x喇叭阻抗,8欧喇叭时,3x3/8x8=0.14w。4欧喇叭时,3x3/8x4=028w。这几乎是最大输出,声音必然不好听,因为好听的不失真功率仅最大输出的50%以下。 3v供电,互补OTL功放动态小,很难有好音质。桥式BTL才能有较好的表现。
在原型电路上,唯一能改进的是,将功放两只稳压二极管D2、D3 1N4148换为1N4001~7系列,其压降性能更好,而且与9012、13、8050、8550更适合。R13是推动管的负载电阻,调整R13使功放管静态电流为2~5mA即可。推动管的负载电阻,与D2、D3构成功放管的偏置回路,以及影响功放管所需的功态驱动电流,只言片语也难以将其理论述说清楚。您按调整R13使功放管静态电流为2~5mA即可就行了,过大过小都无好结果。
另外,将8欧喇叭换为4欧,输出功率能提高,新型的全频强力内磁泡边喇叭,效果比老喇叭好很多。
最好是提高电压,使用3v7的锂电池,4欧喇叭,性能会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类3V低电压的OTL功放输出功率小,理论输出功率为Ec的平方/8x喇叭阻抗,8欧喇叭时,3x3/8x8=0.14w ...

感谢老爷子的回答,当初在仿制这个电路板时候,我设计了18650一版,干电池两节一版,考虑到手里有好多干电池,就优先弄了干电池的。既然3V7锂电池适合这个板子,我就换成锂电池,喇叭换4欧的,那如果用两节18650串联效果会怎么样,或是采用两节14500电池串联?这样电压就6.4伏了,再把前级的静态电流调整一下,两节14500不用改电池盒了!这样改电池电压的话,还有其他元件需要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爷子的回答,当初在仿制这个电路板时候,我设计了18650一版,干电池两节一版,考虑到手里有好多 ...

相互交流,不用客气。
2节锂电7v4,收音头供电应改动,R15改为1.5~2K,才能使稳压值+1.75v变动不大,各级电流才正常。
功放只调R13,使功放管静态电流为2~5mA即可,大致是1K左右。
7v4时,4欧喇叭,输出功率达1.7w,可调整增益电阻R11,把最大音量时的整机电流控制在150mA以下,这样就可得到500mw以上的较好音质。如果用8欧喇叭,输出功率0.85w,可调整增益电阻R11,把最大音量时的整机电流控制在100mA左右,也可得到近400mw较好的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互交流,不用客气。
2节锂电7v4,收音头供电应改动,R15改为1.5~2K,才能使稳压值+1.75v ...

当初因为要给1103换锂电池,就买了好多3.2伏的14500,现在就用两节14500也就是6.4伏。我试试看。还有就是您的帖子我回复了,怎么顶不上去呢?还有您原来给我的回复好多都找不到了,好多有营养的内容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互交流,不用客气。
2节锂电7v4,收音头供电应改动,R15改为1.5~2K,才能使稳压值+1.75v ...

老爷子您真是太高了,我把电池换成了6.4伏的,R15换成了1.6k,前级的红色二极管压降是1.79伏,前级3个电流我测量了都在范围内,没有变化,我又调整功放管电流在2.8毫安,我听了听音质,比原来好多了,就是音量最大时候整机20多毫安,但是有突突声,我再试试调整r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您真是太高了,我把电池换成了6.4伏的,R15换成了1.6k,前级的红色二极管压降是1.79伏,前级3个电 ...

这没什么高明之处,仅是最简单实用的电子基础理论应用和计算,说穿了就是欧姆定律。当然,也必须知晓每个元件的理论应用,才能使复杂的理论计算,变成简单的运用。而这些实用知识,往往被人看成是江湖郎中的奇门异术,进不了太医院的典籍,因为太简单和低级了,不为崇尚精典深奥理论的学究们重视。但这是制作和维修电器的根基,没有牢固的基础,高楼大厦也难以建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总电流时,电流表应用较大的档位,因为电流表有内阻,大电流时压降大,会形成“突突”的阻塞声。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总电流时,电流表应用较大的档位,因为电流表有内阻,大电流时压降大,会形成“突突”的阻塞声。

这个突突声,不测量电流,音量键开大了也有,r11调大了突突声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总电流时,电流表应用较大的档位,因为电流表有内阻,大电流时压降大,会形成“突突”的阻塞声。

老爷子,现在声音最大时候,整机最大电流也就20多毫安,调大r11,整机电流也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现在声音最大时候,整机最大电流也就20多毫安,调大r11,整机电流也没有什么变化。

R11与R12决定功放的电压放大倍数  51K/1K2=42.5倍
“整机最大电流也就20多毫安”,改小R11,声音会变大,总电流也随音量变大吗?正常就是R11越小,功放的电压放大倍数越大,声音也大,总电流也大。

“这个突突声,不测量电流,音量键开大了也有,r11调大了突突声就没了,”  这情况还得考虑功放的工作状态,音量键开大了,有突突声时,供电压会下降吗?如果电压正常,则要考虑功放元件是否有问题或安装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现在声音最大时候,整机最大电流也就20多毫安,调大r11,整机电流也没有什么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当供电电压提高后,差分低放的电流也会升高很多。建议将R9提高至5K1,或用10K可调,在大音量吋,找到一个最佳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R11与R12决定功放的电压放大倍数  51K/1K2=42.5倍
“整机最大电流也就20多毫安”,改小R11,声音会变 ...

R11与R12决定功放的电压放大倍数  51K/1K2=42.5倍
“整机最大电流也就20多毫安”,改小R11,声音会变大,总电流也随音量变大了,最大40多毫安了,最大音量基本也不失真了。将R9提高至9.1k以后,改小r11,声音不变大了,最大声音时候,最大电流小了,才7毫安了。

这个突突声,不测量电流,音量键开大了也有,r13调大了突突声就没了,是我写错了,现在R9换成5.1k后,调整r13大或小都没有突突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当供电电压提高后,差分低放的电流也会升高很多。建议将R9提高至5K1,或用10K可调,在大音 ...

老爷子,现在测试了一下,感觉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太小,您看看应该改一下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现在测试了一下,感觉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太小,您看看应该改一下哪里?

弱台声音小,说明灵敏度不够。牵涉的因素很多,可按以下进行:
1.先校正中频,2.然后校对中波段覆盖,3.最后统调跟踪。这是正规程序,不可颠倒混淆。
最后收弱台,适当提高变频和中放的工作电流。

网友U(2023-09-08):
老师,我想把您改进后的2号套件,加装到我的蓝牙音箱里,
我的蓝牙音响用的是12V电压,电路里有转换的5V电压,并且有DC稳压电路。
我想把2号套件改成5V的电压,
请问需要改动哪几个原件?怎么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老师,我想把您改进后的2号套件,加装到我的蓝牙音箱里,
我的蓝牙音响用的是12V电压,电路里有转换的5V电 ...

您好!可按下图的蓝色数值调试。功放提高到5v,除了注意静态电流,还要注意最大音量时的动态电流。最好只取出收音信号,利用蓝牙音箱的功放放音。

x

网友:
加装到蓝牙音响,对于DSP尚可,FM不清楚,中波收到数字电路干扰,还能收听吗?

网友:
最好只取出收音信号,利用蓝牙音箱的功放放音。

老爷子说的取出信号利用蓝牙功放也许可以吧。

网友:
没啥厉害,都是那几年当专业修理匠

谦虚的老爷子,我非常敬佩您,都想称呼您大国工匠

网友U:
引用 楼主:
您好!可按下图的蓝色数值调试。功放提高到5v,除了注意静态电流,还要注意最大音量时的动态电流。最好只 ...

谢谢老师,我的蓝牙音箱功放是OEP30W功放
是双声道,怎么改装不会
不好意思,就是爱好,但才疏学浅
见笑了

蓝牙音响电路大概是:
12V电源,蓝牙模块(12V变压5V)→功放(12V)
上面有个5V变压的模块,因为我想直接利用这个12V到5V的变压模块,所以询问老师5V的电路改装

我试一试用将3V的2号套件接入OEP30W的其中一个声道

x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老师,我的蓝牙音箱功放是OEP30W功放
是双声道,怎么改装不会
不好意思,就是爱好,但才疏学浅

早上好!
这是D类数字功放,对调幅中波有严重干扰,不能实现您的愿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好!
这是D类数字功放,对调幅中波有严重干扰,不能实现您的愿望。

知道了,谢谢老师

网友(2024-07-13):
拜读老师的帖子,这下又可以仔细修改HX108-2了。 老师功力深厚,我们只能照猫画虎。有扎实的知识才能分析问题所在给您点赞

网友:
点赞心态,向你学习

网友(2024-08-31):
做个记号,准备画图制作三号机

网友:
老爷子功底深厚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3号自制机计算基本上没有失误,用短路法和电压换算法检测全部工作点都在预设范围内,无需调整。电路 ...

制作收音机的工艺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总电流时,电流表应用较大的档位,因为电流表有内阻,大电流时压降大,会形成“突突”的阻塞声。

您也太强大了 !

网友(2025-01-15):
上午就学习楼主的大作了,得到帮助启发很大。几十年前玩过无线电,今天跟着楼主重温旧知识,学习新知识。

网友(2025-02-21):
   好老师 ,  好前辈    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