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按键失灵检修

楼主(2015-09-15):
将鼠标打开可以看到左右两只弹片开关

将开关外壳撬开

小心将铜片取出用细砂纸把触点磨光亮后复原即可

网友:
时间久了铜片疲劳也容易出问题,即使打磨了也用不了多久。建议直接换微动开关,普通的也就2元钱,好一点的也就几元钱。
如果不方便买,可以临时用不常用的中键开关替代。

网友:
我不用细砂纸 用牛皮纸打磨 或者厚一点的纸片都可以。

网友:
给新同学加分鼓励

网友(2015-12-08):
鼠标一般是左键用的多坏的多,右键用的少,一般不坏,我一般是把左键喷点电子清洁剂然后和右键互换就ok.

网友:
还是买几个微动开关换掉吧,修过的不耐用

网友:
更换微动开关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技术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