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一台9018型袖珍收音机的装配与调试

楼主(2015-09-15):
一、套件说明
本人有一套9018型收音机教学实验套件,购于十年前,同本次大赛所提供的套件相比,只是少了一级中放,其余基本相同。
基于下列原因,对该机电路将不作任何更改(仅就个别元件数值视情况择机选择):
1、个人理论知识不足及条件所限(除万用表和一台玩具级别的信号发生器外,再无其它仪器或仪表);
2、本机电路为专家设计的成熟电路,元件使用数量相对不多,结构合理。若装调得当,就收听效果来说将不输商品机;
3 手头有数台中波收音机在使用,再添置一台实无必要,因而本机完成后将赠送友人。故有必要保持印板所标元件与实物相符而显美观、整齐和完整。

二、套件所有元件及外壳

三、检查电路。
为了摸清电路的流程及进一步熟悉电路,克服心急之毛病,先认真按线路图对印刷电路板进行核对,看是否有错或者不相符合的地方。
经检查电路与印板相符。

四、检测套件中的元件。
与线路图所标元件数值对比,挑出发错的元件。为了缩小篇幅,每种元件只拍了一张测量图,以期达到说明问题的目的即可。
1、电阻测量。

2、电容测量

我先用指针表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检测,再用数字表测量其容量。经检测发现有两只100μF/10V的电解电容严重失容,只得另寻配用。
3、三极管测量

4、电感元件测量。本套件电感元件一共有5只(这里不包括喇叭)。需要说明的是本机输入变压器的线头排序有些特别,见下图。这个需要在安装时特别注意,当然这个只要在安装时分清左右就没有问题。
(1)输入变压器电路图的线序

x

楼主:
该机我曾向论坛aaa555000老哥求教,得到了他的热情解答。
根据他的建议,我对此机个别元件又进行了调整,现收听效果令人满意。
在此向aaa555000老哥表示衷心感谢!

楼主:
(2)输入变压器实物的线头排序

电感元件的测量

5、其它元件。这里只展示了喇叭的测量图,其它的元件测量图从略。经仔细核对,发现本套件少了一只Ф3LED红色发光管。我从自己的元件“库”中找出一只配上。

五、装配。
为了保证各元件的高度一致性,安装工作我决定不采用分级安装的方式,而是将电路板上除三极管的偏流电阻(即R1、R4和R5)之外的其余大部分元件先全部焊接到位。
焊接前认真刮净元件的引脚线,力避虚焊、假焊等现象发生,同时焊接时焊锡用量适当,力争做到焊点圆润、美观。
1、电阻安装。经测量各电阻安装孔发现均一致,两孔间距为7mA,于是采用卧室安装法,这样做的好处是牢固、美观。

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R11图纸上使用的阻值为330Ω,感觉这个阻值偏小,为了节约电源能量,有必要提高阻值。经过试验,在不影响发光管亮度的情况下,该电阻最终被提高到680Ω。

x

楼主:
2、安装电容。电解电容安装需要注意极性。

印板旁边的两只电解为套件中失效的电容。

3、安装三极管。

本机一共使用6只三极管,但实际该套件配发了7只:9013三只,9018一只,3DG201两只,另外多给了一只9014。我这么分配使用:三只9013选两只β值相同或接近的管子用作功放(即VT5、VT6),剩余的一只9013和多配的9014选一只β值高的作为前置放大使用(即VT4);其余三只管子用在变频、中放和检波级,这三只管子(即9018和3DG201)均可互换通用,实际我将β值较低的管子用在变频级(VT1),其余的两只分别为中放和检波级(VT2、VT3)。

4、安装电感等元件。磁棒及天线线圈、可变电容和发光管等先不装。

至此,线路版上大部分元件已安装到位,进行下一步直流工作点的调整工作。
六、直流工作点的调整。
为了方便工作,调整时未接喇叭,只连接3V电源。
1、功放级。在电路板“D”处串接万用表,测量功放级电流,发现电流为0.8mA。这个数值显然不在图纸上所标1-3mA的正常范围,但感觉也相差不是很大。如果非要机械地达到要求,则需要同时更换R7和R9、R8和R10,那样嫌麻烦,同时此机电路板质量不好,经不起来回折腾。因此,我先用焊锡短路“D”处,待以后实际试听后再说。

2、调整前置低放级。用470K电位器串联一个47K固定电阻代替R5接入电路,在电路板“C”处串接万用表,调整电位器旋钮,发现电流要在2-5mA之间时,偏流电阻应在120-180K之间。于是在元件库中找寻符合要求的电阻。
由于考虑到所选电阻要跟套件中的电阻在外形、大小、颜色等相一致。翻腾了半天,才找到一只150K的,立即将其作为R5装上,此时测“C”处电流为3.7mA,符合要求,用焊锡短接“C”。

至此,整个低放级调整基本结束。为了检验低放部分的效果,我接上喇叭,用信号发生器在该机音量电位器RP的中心抽头处输入1KHz音频信号,结果顺利听到了响亮的音频叫声,说明低放部分工作正常,看来功放级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最后等整机统调完后视整机输出功率大小再定。
我的信号发生器,玩具级别

3、检波级。本级检波部分同本次大赛提供的套件还有所不同。大赛套件虽也是三极管检波,但其是利用了三极管的一个PN结,实质还是二极管,完全可用硅二极管IN4148取代;而本机则不行。本级检波部分调整其实是与中放级一起调整的。
4、中放级的调整。在“B”处串接万用表,用电位器代替R4接入电路,调整电位器,发现“B”处电流要达到0.5mA,R4须为34K。未找到同阻值电阻,只找到一个36K的,接入后观察到电流为0.43mA,认为应该问题不大,于是先短接“B”处。
5、变频级调整。同理,使“A”处电流为0.3mA时,经测量R1应为280K。找同阻值电阻焊入电路,并短接“A”处。
(本级调整前注意这时由于未接磁性天线,需用导线短接印板上的c、d两点,否则将无法进行调整工作)
至此,该机各级工作电流已调整完毕,做好准备工作将进入下一步调试。
装好可变电容和电源指示发光管,并用牙刷蘸取酒精对印板面进行刷洗,使电路板变得干净、清爽。同时并粘接外壳附件。

x

楼主:
七、整机调试。
在写这一节时我很矛盾,超外差收音机的调试属于基础技能,一个爱好者应熟练掌握,这里再叙述显得多余;但不写似又不完整,同时还要考虑到初学者。为此这里将调试过程简述一下,请大家原谅。
手头虽有信号发生器,但那是多年前从浙江某小厂邮购来的套件我自行装配的(应属于玩具级别),其输出频率偏差太多,对本机我还是利用本地广播电台频率进行调整。
整机的调试按下述步骤进行:
1、中放级的调整。旋动可变电容的旋钮使频率指针到中波低端,尝试接受本地最低频率的720维语广播,结果顺收到,看来中周在出厂时已被准确调在了465KHz。用无感螺丝刀小心依次再细调T4、T3(注意顺序)磁帽,使该机喇叭发出的声音最大且效果最好,并将本机拿到房间中央中波信号最弱处,继续小心调整,并反复进行几次。
2、频率覆盖的调整。将9018机频率拨盘调在720千赫处,用无感螺丝刀调振荡线圈(T2)的磁帽,使该机收到电台播音信号。
被调机拨盘指针调到1494千赫处,调可变电容顶端的半可变电容(注意是并联在振荡线圈两端的Cb,不能搞错),使被调机收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信号。
反复进行上述步骤。
3、统调(跟踪)。
调本机频率至720千赫处,接收电台播音,移动磁棒线圈,使信号声最大。
在高端1494千赫处收到电台信号,调半可变电容Ca,使声音最大。
   反复进行上述两个步骤,直至满意为止。
我用旧牙刷自制的无感起子

整机内部图

这时我发现一个问题,正常统调好后天线线圈应该位于磁棒的顶端附近(此时线圈Q值最高,电感量最小),但该机统调后天线线圈却靠近磁棒的中部。由f0=1/2π√LC可知,假定本机天线线圈圈数正常的情况下,说明可变电容容量配置不对,应该容量偏小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换可变电容或者增加天线线圈的圈数,但考虑到那样做太麻烦同时本机作为一般收听从效果上讲应该问题不大,因此作罢。
最后用蜡将三个中周和天线线圈封固。
此时接收电台试听,发现当将音量开到最大时该机放音洪亮,说明功放级0.8mA的静态电流已完全能满足工作需求,将不再进行调整。
过去装调好收音机后要用铜棒和磁棒靠近天线线圈检验效果,我也曾实验过。发现磁棒靠近后电台播音马上减小,但铜棒却没有什么效果。当时很纳闷,以为没有调好,但再调结果还是这样。后来又用成品收音机进行试验,结果依旧!对此,我也搞不懂其中的原因,索性再不进行这样的检验了。
这时用万用表测量整机电流为8.2mA,一切正常。至此,本机已完成了全部工作,可以投入使用了。
整机外部图

x

楼主:
八、效果评价
整机已装调完毕,用国内某收音机生产厂家出的2P3、HX108-2和本机三机进行对比试听,以比较本机各项指标的情况。
三姐妹

手头无成品收音机,同时也没有专用仪器,只有凭自己的耳朵,难免由于个人偏好而造成的结果不客观。但三台收音机全由我自己亲手装配,同时2P3在装调好后曾与德生908成品机对比试听过,2P3在灵敏度和选择性两项收音机的关键指标上绝不亚于908机,在输出功率和音色上还完全胜出,这也难怪,100元的套件价格放在那里嘛。
1、灵敏度对比。三个机器主观感觉差别不大,白天本地强台自不必说,夜晚三个机子弱台都能收到,只是除2P3外,另两个机子调谐搜台较为灵敏;2P3则稍显逊色。
2、选择性对比。白天三台机器表现大体相当,未出现串台现象, 但2P3的通频带明显宽于另外两个,频率低端720KHz 维语广播跟747 KHz汉语交通广播相邻太近,如果中间再有一个或两个电台(729、738 KHz), 感觉2P3串台将难以避免。实际夜晚在北京时间12点(对大家来说有点晚,我们这里还好,新疆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收听747KHz交通广播转播吉林电台的节目“晓生常谈” 时,2P3偶有发生与720KHz维语台串台现象,此时用另外两台收听则均表现良好,未发生串台。因此严格来讲,就选择性来看,HX108-2与9018区别不大,2P3只能屈居第三了。
3、输出功率对比。2P3完胜,这个也不奇怪,它的低放部分用了集成电路;其次是HX108-2机;9018机排第三,但第二名跟第三名差别也不是太明显。说明9018机使用一级中放和OTL功放电路设计合理,从元件使用上讲降低了整机成本。
4、音质对比。结果排序跟第三条一样,所不同的是2P3领先太多,其浑厚、柔和的声音令人久听不厌。原因我想除了其出色的低放电路外,所用喇叭口径为66mmm,大于其它两机喇叭的口径(56mm),并质量好于另外两个;同时2P3机壳较另外两台也大许多,壳壁也较厚,这里机壳的助音效果功不可没。
现在只有对比另外两台机子了。主观感觉HX108-2机音色要稍好于9018机,后者音色高音部分稍嫌多了一些,但差别也还不是很大,我想这跟前者检波后的滤波电路较后者复杂及低放电路不同等不无关系。同时9018机原套件所配喇叭已不知被我用到了社么地方,装机的显然不是原配……时间太久了,我也想不起来为何调换的了。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对比结果来看,9018机虽排名垫底,但总体感觉表现也还不俗,毕竟是只有一级中放的简易教学实验套件,能有这样的收听效果实属难得。主观感受与HX108-2机属同一级别,完全能满足收听中波的实际需要。

九、总结
时代进入了21世纪,电子技术的发展早已非昨日可比,想不到超外差收音机的装调已经成为学习电子技术的入门教程。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包含了许多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要装响并达到或者接近成品收音机的收听效果还真不是那么容易。9018型收音机套件较好地满足了初学者的需要,但由于一些可以想到的原因,市售套件质量参差不齐,因此需要在装配前认真检测元器件质量,并按照步骤一步一步进行安装和调试,只要细心和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我的全部中波收音机

参赛稿件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赏!最后祝大赛圆满成功!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确认!

谢谢版主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手艺不错啊!

过奖了,你老弟也抓紧啊

网友:
十年前的老机子了,做得不错!三极管检波,相当于增加了一级低放。末级静态电流偏小则交越失真较大。

网友C:
精品贴!!少有的好贴,真是十年磨一“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品贴!!少有的好贴,真是十年磨一“贱”啊!

感谢青龙枫叶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焊得相当漂亮,好手艺

网友:
检测,焊接及装配都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D:
我是用棉签沾酒精清洗线路板,清洗后会留下不少棉花毛毛很难清理,你用旧牙刷清理线路板是个好办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棉签沾酒精清洗线路板,清洗后会留下不少棉花毛毛很难清理,你用旧牙刷清理线路板是个好办法,赞一个 ...

谢谢朋友加分鼓励!我的秘方泄露了
清洗电路板我也用过棉签,就是会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牙刷相比就好多了,但牙刷又较硬,恐对线路板有损伤,所以操作时我很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加分鼓励!我的秘方泄露了
清洗电路板我也用过棉签,就是会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牙刷相比 ...

呵呵!你又泄露了一个重要秘密,下回我会直接用软毛牙刷

网友E:
漂亮的套机,焊接规范,调试很重要啊!向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套机,焊接规范,调试很重要啊!向您学习了。

学习不敢,共同努力吧

楼主:
根据aaa555000老哥建议,对此机线路图R8、R10换成1N4148,R7、R9换成390~510欧,R7=R9。并将C4 223改为4u7~lOu电解。我实际使用R7\R9均为390欧,C4用4.7μF电解电容。同时我把原使用的红色发光管换为超亮度的红色发光管。发几张图说明一下,供打算装此机型的朋友参考
C4   图上红圈所示

R7--R10   图上三个红框所示,两只无环电阻便是390欧电阻。该电阻20多年前不知从哪里买的,竟无任何标识,要使用只能测量后才知阻值

现该机外观图

工作中的9018机

x

网友E:
看来套件与经典的2p3机器大小相当。老师的机器制作的十分漂亮!前期做了大量工作,焊点饱满润亮规范,调试一丝不苟,估计性能一定不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套件与经典的2p3机器大小相当。老师的机器制作的十分漂亮!前期做了大量工作,焊点饱满润亮规范,调试一 ...

谢谢兄弟的热情鼓励!共同努力

网友F:
看老师的作品就是享受,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老师的作品就是享受,赞一个!

谢谢鼓励!

网友:
焊得相当漂亮

网友G:
电子技术功力深厚,乃我等之榜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技术功力深厚,乃我等之榜样啊!

兄弟你过奖了,论坛高手如云,咱们向他们共同学习吧

网友:
顶老乡,真是高手!

网友:
一定要向老师学习学习制图!

网友(2015-12-25):
楼主做得相当不错,我前天晚上也做了一个,可惜基本无声,我刚开始学这些东西,还不是太了解,基础差,回去参照你的做法我再调整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七、整机调试。
在写这一节时我很矛盾,超外差收音机的调试属于基础技能,一个爱好者应熟练掌握,这 ...

楼主焊得相当好!不过我焊一般是先焊大件,楼主正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焊得相当好!不过我焊一般是先焊大件,楼主正相反。

朋友好,谢谢跟帖。先焊大件或者先焊小件我原先也纠结过,教材上一般讲先焊大件,但我担心大件上机后小件焊接受到限制不太好操作了,所以我跟你相反,其实本质上看那个都可以

网友:
看你们做这些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物理啊

网友(2016-08-08):
该收音机电路及印板一看很熟悉,因为几个月前我就装过这么一台,外观跟楼主的不一样,但整个结构包括印板的走线,是一样的。
装机时,同样遇到楼主所说的问题,也就是调好后,天线线圈在磁棒的中部;懒得增加线圈圈数,将就使用。还有,用铜、铁棒检测统调效果,应该是铁棒靠近天线,声音应变小,铜棒靠近也应该变小才对。但我又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铜棒靠近天线时,声音没有反应。搞不明白,
与楼主不同的是,我的套件里有发光管,原机的限流电阻太小,发光管很亮,后改成1K,稍好些,估计换成2K的都没有问题。只是难于拆装,作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效果评价
整机已装调完毕,用国内某收音机生产厂家出的2P3、HX108-2和本机三机进行对比试听,以比较本 ...

坛内高手如云啊

网友:
做的是在漂亮!现在玩这个的大都是老同志吧?!年轻人都忙别的去了!

网友(2016-09-26):
很想实际做一个,就是静不下来

网友(2016-12-07):
这个振荡电路中为什么没有垫整电容呢?这样如何实现三点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