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贴】主菜已经配好

楼主:
前一段时间网上买了套件,10元1套,到手后发现壳子做的很不错。看到参赛是从15日开始的,就没动手,
想起以前装套件,与其按部就班照图做,不如干脆把原电路和元件全抛弃,至留下壳子,响应号召来个“腾笼
换鸟”。
下图是主要元件,可选的管子是1A2、1B2、1K2、2P2,初步计划用1A2高放、1K2、2P2低放,用5K/4输出牛
作为输出,喇叭用原机8欧姆喇叭。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有不合理的地方请不吝指正,同时欢迎各位坛友指导和指挥。
补充内容 (2015-9-17 07:56):
2015.09.16更新:第二贴请移步13#,开孔安装电子管
补充内容 (2015-9-24 07:42):
2015.09.23更新:修改了原理图,现在已基本装配完毕,只能收到1个台,调到最小位置附近自激严重,待调试。
补充内容 (2015-9-24 07:47):
2015.09.23更新:请移步39#,修改了原理图,现在已基本装配完毕,只能收到1个台,调到最小位置附近自激严重,待调试。 |
x

网友(2015-09-16):
真是创新,有特色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个创意好玩,工程浩大,这是要把晶体管小收音机厂家吓着的。配合它的设备估计比此机大许多。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这样想,后来看到是把机壳当底盘,就认为可行。现在还有4个面可利用,输出变压器也可装在外面。
...

您做的很不错啊,这个是5灯机啊,下面的左边第一个挡住电池了呀,能看看内部结构吗,我现在还差一个位置,头疼呢

网友B:
应弄过更漂亮壳子做,这合子机械强度也不足,也不耐用,内部元件也不容易装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弄过更漂亮壳子做,这合子机械强度也不足,也不耐用,内部元件也不容易装得下

是啊,内部元件还好办,主要是电子管没有空间,装在顶面只能放2个,装在侧面美观性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这样想,后来看到是把机壳当底盘,就认为可行。现在还有4个面可利用,输出变压器也可装在外面。
...

老师,我看到这张图片笑喷了!干脆四周都上电子管,取名章鱼哥。太好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做的很不错啊,这个是5灯机啊,下面的左边第一个挡住电池了呀,能看看内部结构吗,我现在还差一个位置, ...

没看出这是PS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这是PS的吗

回去看了一下,看出来了,看来人老了眼神不行了

楼主:
RE: 【参赛】自带作品—直热电子管收音机[套件机壳]----9月17日更新

第三贴 原理图和布置图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用的是1K2、1B2、2P2三个管子,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下图是元件布置图,画了一半,滴上了西瓜,明天继续。

x

网友D:
您这张3灯机的图纸装不响,您仔细检查一下,有错误。

网友E:
图中缺了一个重要零件,机器不会响。且电路设计元件取值不甚合理,例如用10k电位器调音量,第二级放大白干活了。这种程式的收音机最好还是高已电工作,找个成熟的电路比较可靠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张3灯机的图纸装不响,您仔细检查一下,有错误。

请问,是因为1B2栅压-2.4V太低了吗?下班回家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缺了一个重要零件,机器不会响。且电路设计元件取值不甚合理,例如用10k电位器调音量,第二级放大白干活 ...

二极管?2P2能把正半周滤掉呀
10K是因为套件的旋钮是10K的,我自己的500K的装不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因为1B2栅压-2.4V太低了吗?下班回家修改一下

第一级是栅极检波,1K2屏极上得到的是音频电压,您在屏极上只设计一只10mH的高扼圈,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对于1000Hz的音频信号而言,这只扼流圈的阻抗只有60多欧!屏极上的音频负载呢?没有音频负载屏极上的音频电压岂不被电源短路了,如何送到下一级去放大?!还有前面矿友提出的音量电位器阻值过小的问题。
电路设计要严谨,设计完成后至少要从原理上推演一遍,以防有重大疏漏,否则难取得好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2P2能把正半周滤掉呀
10K是因为套件的旋钮是10K的,我自己的500K的装不下啊

10k的电位器用的太小了,可以这么估算下10k并联47k屏电阻大概等于8.2k,管子接成三极管内阻不计。这么低的屏压下管子的跨导大概在0.2-03ma/v。可以看出这级的放大倍数2-3倍,这级放大效能基本没体现出来。和二极管?2P2能把正半周滤掉没丝毫关系。

网友:
采用15v已电的一级再生检波+一级低放+功放机,要推响喇叭确实有难度。即使把电位器用到470K低放增益还是不够的大概只有8倍。所以这个线路看来要作比较大的修改。

网友:
一定要用参赛的套件盒?用一个大小相仿的铝合金的好了,易加工,也易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贴:安装电子管

比划了一下,2个电子管的位置已经有了,先按照压紧扣的外形用铅笔画好打孔位置,如下 ...

啥玩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2P2能把正半周滤掉呀
10K是因为套件的旋钮是10K的,我自己的500K的装不下啊

您这个理由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套件提供的电位器是10K的,可套件是晶体管的呀,不是电子管套件呀,也不能因为500K的装不下就装一个不能用的10K的呀,矿友发现问题就提出来目的是帮助你,是不是?
快抓紧时间改吧,剩的时间不多了。

按理说您应该像其他矿友那样,做好了再发表,这样很多问题自己就发现了。

楼主:
第四贴,目前已基本装配完毕,只能收到1个台,调到最小位置附近自激严重,待调试。

由于出差去青州,所以耽误了。

花了2个晚上,基本完工了。由于6P1输出变压器无法安装,用LM386作为阻抗变换用。

LM386输入电阻为50千欧,当1/8脚空置时,放大倍数为20倍,下面是电路图:

以下是装配过程

1.安装可变电容器和磁棒支架

2.钻安装孔

3.焊接线路板

4.焊接完成了,拍照

x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四贴,目前已基本装配完毕,只能收到1个台,调到最小位置附近自激严重,待调试。

由于出差去青州,所以 ...

古老的电子管与集成电路嫁接在一起,有点意思。
仔细调试及修改电路,力争取得较好的收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是栅极检波,1K2屏极上得到的是音频电压,您在屏极上只设计一只10mH的高扼圈,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对 ...

感谢您的指导,屏极只用了10m亨的扼流圈是参照1971sam老先生帖子中的电路图,

实际装配确实如您说的一样,加了47K负载电阻后正常。

帖子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6271-1-1.html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牛人!
不过好好的收音机壳子给开两个大孔装电子管,看着实在可惜
开个玩笑,希望楼主再接再厉!:h ...

见笑了,如果每次都按照套路出牌,生活就少了很多乐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古老的电子管与集成电路嫁接在一起,有点意思。
仔细调试及修改电路,力争取得较好的收音效果。

集成电路代替了输出变压器,LM386内部原理如下图:

它是由2个OTL电路组成的BTL放大电路,输入内阻50千欧,

当输出1/8W时1KHZ总失真0.2%,看参数比变压器要好很多。

x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四贴,目前已基本装配完毕,只能收到1个台,调到最小位置附近自激严重,待调试。

由于出差去青州,所以 ...

楼主出差还坚持到底的精神可佳,要赞一个
不过我总感觉楼主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这个机壳怎么也放不下三灯机的零件啊,就敢开工,真不是一般的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出差还坚持到底的精神可佳,要赞一个
不过我总感觉楼主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

是啊,三个电子管装不下,只能去掉1个。输出牛的问题最头疼,打算用晶体管OTL电路,

但是元件凑不齐,用原来配的推挽元件试了一下还是装不下,最后看到有用2882的电路,

手里没有,到机电城问了一下,老板说可以用386,价格便宜,2元买的。这个芯片做阻抗

变换很好,输入阻抗是50K欧,最大输出1.25W,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楼主想用这个大赛的机壳,恐怕装不下去。

应该得另外设计机壳。

确实是装不进去,只放了2个,还是在外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屏极只用了10m亨的扼流圈是参照1971sam老先生帖子中的电路图,

实际装配确实如您说的 ...

如果将0.1u的耦合电容改接到10mH高扼圈的另一端,在高扼圈与屏极连接端加上再生电路,效果会好多了。

网友J:
lz这帖子给我了启发,我也学着DIY一个

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将0.1u的耦合电容改接到10mH高扼圈的另一端,在高扼圈与屏极连接端加上再生电路,效果会好多了。

刚看到回帖,刚才吃早饭前把耦合电容放在了电感下端,有改善,再生还没试验。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这帖子给我了启发,我也学着DIY一个

如果去掉喇叭,做成3灯完全有可能,加油!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K:
那盒子虽然难看,但好赖是个装裹.
非要把胆放到外面,
也太没面子和里子了.

这个好有创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盒子虽然难看,但好赖是个装裹.
非要把胆放到外面,
也太没面子和里子了.

揍人的节奏

x

网友:
收音机拔火罐了

网友:
楼主换个盒子吧。

网友:
大管子弄上面去更好

网友:
这个壳子够古老的。不过电子管收音机的创意不错。

网友:
什么权限才能下载附件?!晕!

网友:
都是会员,保什么秘密?

网友:
看着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