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造EL34推挽欢迎拍砖

楼主(2015-09-16):
刚造EL34推挽电子管功放啦,12AX7,6N8P,EL34.5Z3P推挽,用的全是二手做的,慼觉不错,非常安静,没杂音,,输出变压器用旧牛96片X40MM,4/3绕的,高压用桥整流5Z3P用作元时用,电源变压器发热量有点大,音量开到一半时,220电流达600-700毫安,,电源变压器用的96X60MM片重绕次绕组的,,发热量有点大,有解决办法吗,另加灯丝牛能解决吗,,欢迎拍砖欢迎拍砖

网友:
比6P1是要粗点。

楼主:
做的第二台机,新手,没办法,穷人是这样的吧

网友:
制作工艺不错面上没有一颗螺丝,变压器加个罩子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第二台机,新手,没办法,穷人是这样的吧

还穷?我都没做过·EL34

楼主:
变压器加个罩子准备中

网友:
一只5z3整流恐怕不够电流吧

楼主:
5z3p不是做整流用的,桥式整流,5z3p缓冲作用

网友:
“电源变压器发热量有点大、、、” ----请贴出你的电路图和实测数据?

网友:
没必要那么复杂,DYNACO MKII电路就足够了,用管少,结构简单,一支6F2推两个EL34。

楼主:
管少,结构简单,不好看吧,手机差了没办法

网友A:
  变压器摆位有待商榷。加个灯丝变压器以减小电源变压器的压力。

网友:
105X70电源牛尚可

网友:
机箱做得不错

楼主:
准备另做105X70电源牛,减少电源变压器发热量

网友B:
管子多了没有好处

网友:
做得不错,有两点不妥之处:
1.建议取消5Z3P,还可以减轻电牛的负荷。
2.输出牛摆位需旋转90度与电牛磁通垂直为好。

网友:
您这机器前脸很有特色,电位器旋钮放这个位置有点 跑偏

楼主:
机器前脸电位器旋钮位置原打算信号输入选择的,后未塙,开了个园的,电位器旋钮放这个位置吧

楼主:
做得不错,有两点不妥之处:
1.建议取消5Z3P,还可以减轻电牛的负荷。///////这打管加一个电牛,给5Z3P,,el34灯丝用,,可以减轻电牛的负荷
2.输出牛摆位需旋转90度与电牛磁通垂直为好。

网友:
新手搞到这样已不错。下次搞一定会更好。

网友:
没有感应交流声吗?新手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加分鼓励,再接再厉。
变压器工作时是允许有一定温升的,如40度,加上环境温度30度,就是说达到70度也可以正常工作。
如果超过这个温度不多,首先可以考虑省去整流管,另加延时电路。
增加灯丝变压器固然可以明显降低温升,那要改变原件布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这么复杂,好厉害

网友:
我是来升级的

楼主:
下次搞一定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摆位有待商榷。加个灯丝变压器以减小电源变压器的压力。

赞同,还可以去掉5Z3,高压降低30V左右,以降低电牛负荷。

网友:
推挽根本没有必要使用胆整流,用了倒是影响动态增加内阻

网友:
感觉牛弱了点啊。。。

网友:
96X60,还要胆整流,不行的,即使不要胆整流。105X60才勉强,最好有114X70.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图太模糊不过瘾哪

楼主:
环境30度,中等音量开一个钟,达到61度,是正常吗//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是用温度计惑温头贴在铁心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多了没有好处

多个鬼多柱香

网友:
再做会更好的,

网友:
下了一番功夫。变压器是自己做的支持

网友(2019-01-07):
不错,DIY精神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