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论坛套件(4)

楼主(2015-09-16):
【参赛】论坛套件(4)  收音机组装调试

一 收到配件后,检查配件是否够数,全部齐全
二 对各种配件进行检验测试,全合格,中周及音频变压器只能用电表测试其通断,实际参数无仪器则,元件的质量好坏是成功的关健
三 对电路板进行套入机壳是否合适,对其进行修整,容易装入机壳为好
四 装配顺序
   1 取新的松香,新的锡焊丝,新的焊头,焊上后是很干净的.
     2 因电路板细,阻容元件也细小,眼力不足,做工有难度,就采用先焊上小电容,小电阻,调整晶体管工作电流的电阻先不焊,再焊中周,音频变压器,及天线等大的元件,最后焊晶体管,元件脚尽短,在焊元件过程中,认真要一个一个元件对着焊,晶体管脚切记不要焊错,认真看清楚再焊,做到一次焊接成功,被免多次焊接损坏电路板及元件 ,就省点翻工.
     3 元件焊接完毕,再认真检查元件焊接是否正确.
     4 焊上各级调整晶体管工作电流的电阻,先不剪短脚,焊在电路板的一面,方便调整晶体管工作电流,采用一个适合的固定电阻和串一个适合的电位器把各级工作电流调整好后,再用固定电阻焊好,各级正常工作点电流  已标在电路图上.
     5 本机焊接无误,调整好工作点,已能正常收到强电台,并伴有一些杂音,需进一步调整.
     6 自己无中波高频信号发生器,只能按以前的经验进行调试,先收到本地已知的中波电台频率,本地已知的中波电台一个801kz,一个981kz,一个1198k,就只能收到三个中波台,大台中波段收音头也是收这三个台,比如收一个801kz台,现在没对正刻度80处,就需配合振荡线圈磁芯及振荡线圈垫整电容步进式调整法,将接收到的801kz电台逐步移到刻度80附近,这样刻度盘频率与电台频率基本一致.
     7 自己无中波中频465khz信号发生器,收到一个弱电台,按照经验,先作好中周记号,从后一级中周开始逐级往前调整,慢慢左右调整,使声音清而大为好,如声音无变化,  此级中周复原位,再往上一级调,反复多次调好为止.
     8 再收一个低端电台,移动天线线圈使声音最大,再收一个高端电台调整天线垫整电容使声音最大,调好后用手靠贴近感应天线线圈声音无变化为好,用蜡烛固定好.
     9 本机经过上实装配调整好后,声音大,雄亮,非常清晰,调台时无任何干扰声,无呼叫声,无电台时一片肃静,很满意.
   10 实地接收视频上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NzQ2MDYyOA==.html   欢迎矿友指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NzQ4NzgwOA==.html

补充内容 (2015-9-27 19:27):
收音机接收刻度盘频率范围与实际接收频率校对,在后面20楼说明

x

网友:
做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老师们玩这些套件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一位比一位做的好。评委会可不好评价了

网友A:
老师的那几台仪器真不错,线路板焊得很整齐、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那几台仪器真不错,线路板焊得很整齐、很干净!

谢谢,你也同样做得非常出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也同样做得非常出色

我觉得把上面的电池取掉换一根长的磁棒,顺便把线圈也换了,电池换成5号锂电这效果可能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上面的电池取掉换一根长的磁棒,顺便把线圈也换了,电池换成5号锂电这效果可能好的多。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音质已很满了,声音也够响了,不想折腾了

补充内容 (2015-9-18 22:18):
音质已很满了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音质已很满意了,声音也够响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好手艺。万用表不错。

楼主:
收音效果非常理想,声音清晰雄亮,选台时无杂音,无呼叫声,无收到台时,底声一片清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音效果非常理想,声音清晰雄亮,选台时无杂音,无呼叫声,无收到台时,底声一片清静

你是什么城市,中波的电磁环境不错,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城市,中波的电磁环境不错,效果很好

你好,广东茂名市,   这台diy收音机无任何干扰,  但它中波收音机有干扰呀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收音机?上个图看看,说不定是有什么原因

不过我用下来也觉得这个机器不错,比德生DR920的灵敏度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广东茂名市,   这台diy收音机无任何干扰,  但它中波收音机有干扰呀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收音机?上个图看看,说不定是有什么原因

不过我用下来也觉得这个机器不错,比德生DR920的灵敏度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上面的电池取掉换一根长的磁棒,顺便把线圈也换了,电池换成5号锂电这效果可能好的多。

损坏原有结构是不好看的

楼主:
今天从朋友处借来一台AM信号发生器,对收音机频率刻度核准,采用三个点校对,原来的接收刻度已很准确,有图片及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NjQwNDkyOA==.html

x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补一收音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OTAzMDEzMg==.html

音质非常好,音量也很好。

网友(2016-07-07):
这套件哪来的?

网友:
太棒了,心痒痒的也想装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