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论坛套件(9)

楼主(2015-09-16):
1)期盼中的收音机的套件终于来到了

2)打开看看吧

包装的很到位

3)码出零件

4)开始组装

电路板基本组装完成

可是通电检测静态电流高达500mA!手摸输入变压器发热。不好!电路存在短路故障。可查了一会感到头晕眼花,因为焊锡丝太粗,焊点都属于肥胖型的,电路板焊的有的铜箔开胶翘起。嘎嘎!
赶紧上坛求助,得到流声岁月和8SJ29两位老师的热情帮助和鼓励。平复心情,继续检查。呵呵,发现中放电路有断裂和推挽电路有短路故障。排除,检测各级电流基本正常。

经验,焊丝太粗不好用,烙铁马蹄头不如尖头的。

能收到当地4个电台,声音还挺大。加上一个小标牌,显示个性。重在参与,谢谢论坛给我机会圆梦!还要谢谢两位热心指导的老师!

补充内容 (2015-9-17 18:39):
套件有一个电阻的腿齐根断掉了,这难不着我,给焊接上就是。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军老师,我喜欢老式木柄电烙铁,昨天买了几个老式的紫铜的烙铁头,插到烙铁里有些短(是否必须要插到 ...

不用插到底也一样用。说起电烙铁让我想起在1979年的时候,买了一个25W的木柄电烙铁,也不知在哪淘了一段焊锡丝,总感觉到电烙铁热度不够,化锡不痛快,认为电源电压低和电烙铁功率小。几年过去了,在一次不经意间用了别人的焊锡丝,突然感觉有了神奇的变化,电烙铁非常好用。嗨!都是劣质焊锡丝惹的祸。

网友:
漂亮!看来评委老师得以机器背面焊点质量来评判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看来评委老师得已机器背面焊点质量来评判质量了。

补个内部图片了,不然老师们有意见了。

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个内部图片了,不然老师们有意见了。

一军老师,我喜欢老式木柄电烙铁,昨天买了几个老式的紫铜的烙铁头,插到烙铁里有些短(是否必须要插到底才行)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纯酒精或甲苯洗洗板,清除焊迹,再刷上层松香溶液,会更漂亮一些。

谢谢老师建议。原来有酒精,现在因为拆迁租房住,找东西挺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插到底也一样用。说起电烙铁让我想起在1979年的时候,买了一个25W的木柄电烙铁,也不知在哪淘了一段 ...

印象中好像有的说是烙铁头必须插到底与底部充分接触,不然很容易烧毁电烙铁,如您所说,我就放心了。不行我就插两个进去延长它。另外,你好像也定了几个坛友做的小胆机底盘,制作的怎么样?我陆续也买了4只,都完成了制作,还是稍小。

网友C:
祝贺装配成功

网友D:
克服困难,顺利解决问题,这才是DIY的乐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有的说是烙铁头必须插到底与底部充分接触,不然很容易烧毁电烙铁,如您所说,我就放心了。不行 ...

我现在用的是调温恒温烙铁,好用。小底台胆机只摆成样子放那了。现有807和811机玩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装配成功

谢谢朋友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克服困难,顺利解决问题,这才是DIY的乐趣所在。

谢谢您的帮助,才有我的成功!

网友E:
祝贺 组装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调温恒温烙铁,好用。小底台胆机只摆成样子放那了。现有807和811机玩着呢。

您也是胆机高产户啊! 看来经验都是实打实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支持!

谢谢青龙表哥关注!一直期待着您的佳作怎么还没有闪亮登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 组装成功

谢谢老师光临!谢谢老师的热心援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光临!谢谢老师的热心援助!

客气了 相互帮助

网友G:
祝贺 佳品,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也是胆机高产户啊! 看来经验都是实打实做出来的。

漫步老师也是高产啊,竟然一次就搞4个小胆机。那么,现在该做大机啦?还是大机过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 佳品,支持diy

谢谢朋友来访!机机出声,就是胜利!期待您的佳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青龙表哥关注!一直期待着您的佳作怎么还没有闪亮登场?

不好意思!今天下午才收到套件,只有晚两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傅!你的作品啥时候发贴啊!让俺学习学习啊!

先生的非常的好!我也看到了,我今天下午才收到套件,到时也请先生指导,吐槽、砸砖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响了没有

响了。不响工程怎么算完成。需要上视频?我试一试,用手机拍一段看怎么上坛。

网友J:
        这PCB板13周岁了,焊盘表面虽然很亮,但已经被致密的氧化层履盖了,难焊。

网友K:
焊点饱满,是否烙铁温度稍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PCB板13周岁了,焊盘表面虽然很亮,但已经被致密的氧化层履盖了,难焊。

哦,我说有个测试口怎么也焊不上,最后用细铜丝给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焊点饱满,是否烙铁温度稍低呢。

呵呵,也可能是温度低。我听坛友说这板子一烫就开胶,心里早早就有了阴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也可能是温度低。我听坛友说这板子一烫就开胶,心里早早就有了阴影。

确实如此,温度稍高,多焊几次,焊盘就掉下来了。网购的低价洞洞板就是如此,优质的焊过多次,也没事 事前,清洁焊盘,焊前点点儿焊药,温度稍高点一次就成。就怕,有问题,反复拆卸,焊盘很容易掉下来

网友L:
感觉是焊锡丝质量的问题

网友M:
好像没有任何调整啊,装上就响了,手艺不赖,估计仔细调整下会更好。焊锡粗可以砸扁了用剪刀剪成需要的宽窄更好控制下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 组装成功

谢谢朋友来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是焊锡丝质量的问题

以前有白亮细的焊丝非常好用,这个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像没有任何调整啊,装上就响了,手艺不赖,估计仔细调整下会更好。焊锡粗可以砸扁了用剪刀剪成需要的宽窄 ...

因为这段时间挺忙的,确实没有调整。谢谢指教!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兵库存,衡水洪大电脑,北极兵,yuanzen,青龙枫叶等众位老师加分鼓励!本来要制作一个两管机玩,幸运赶上了论坛DIY收音机比赛,一步迈上7管机。感谢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同学们!更要感谢论坛管理和版主们给我圆梦机会。

网友(2016-04-25):
嗯,确实有个性,祝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