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形铁芯比矩形铁芯用线省多少?

楼主(2015-09-17):
有人根据几何学“相同面积,正方形边长最短”的理论,认为变压器的铁芯应当取取正方形。通过计算得知,在截面积相同的情况下(根据变压器计算公式,截面积相同,功率相同,匝数/V也相同)。
    下面分别以常用舌宽16、19、22、26、30的硅钢片为例:
舌宽mm   正方形截面积      正方形边长         矩形叠厚         矩形边长     矩形/正方形边长(%)
  19          19X19=361              76               361/16=22.56     77.125            +1.48
  22            22X22=484             88              484/19=25.47     88.94               +1.07
  26            26X26=676            104             676/22=30.72     105.45            +1.4
  30            30x30=900            120            900/26=34.62       121               +0.83
    这是极限的数据,当绕组达到一定厚度时,其增加的比例会减小,(网友可以自行验算),由此可知节省的线微不足道,大可不必为此纠结。
    当舌宽/叠厚接近1:2时边长增加略多一些,但此时窗口是否容纳得下已经成问题。
   比如截面积22X22=484的铁芯,边长88,其窗口截面积14X39=546, 如换成舌宽16的铁芯,叠厚484/16=30.3,边长92.4 ,比正方形 +5%多,但是窗口面积只有10X28=280,减少了近一半,因此在设计变压器时必须进行占空比验算。反之,用正方形铁芯替代矩形铁芯,窗口截面积过大,空隙过大,漏感加大,浪费硅钢片。

网友:
1,接近正方形截面指叠厚与舍宽之比为1-1.2
2,音频变压器中截面积相同的铁芯匝数并不相同,绕组电感量大致和磁路长度成正比,对于以电感量为计算依据的输出变压器来说,同面积的铁芯舌宽22与舌宽16匝数相差10%以上
3,只要绕组紧挨芯柱,与外侧铁芯距离越远漏磁越小,也就是窗口越空,漏感越小

就此离开电子管区,不再辩论,不再回复,祝各位愉快

网友:
设计变压器,除了截面积,还要考虑窗口大小是否可以容纳线包尺寸,综合考虑。

网友:
省了漆包线,费了硅钢片要是产品一样。

楼主:
本帖子只是从理论上讨论正方形与矩形用线问题,没有涉及输出变压器设计(有“铁芯截面积相同,功率相同,匝数/V相同”为证,匝数/V是电源变压器设计用的)。常见的输出变压器铁芯舌宽与叠厚1:1.5左右,如红灯711的CB-2-75为12X18;L602录音机CB-2-7为19X34;珠海某牛为22X32;乐潘6P1牛为22X33;深圳某牛为22X35;中煌8W牛为22X44。

网友:
我是来升级的

网友:
本人学l识肤浅,学习了,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子只是从理论上讨论正方形与矩形用线问题,没有涉及输出变压器设计(有“铁芯截面积相同,功率相同,匝 ...

网友A:
俺做牛通常是使用1:1.5左右矩形铁芯,为的是更小的体积和更轻的重量,自己做骨架可以部分弥补绕线的长度和在有限的窗口容许更多的线。从电阻测试来看,并不比正方形铁芯用线多多少。另外的问题是矩形铁芯的磁路相对更短些。漏磁存在相对和绝对的问题。

网友B(2016-02-07):
引用 网友A:
俺做牛通常是使用1:1.5左右矩形铁芯,为的是更小的体积和更轻的重量,自己做骨架可以部分弥补绕线的长度和在 ...

回来看看,给各位坛友拜年
提倡1:1-1.2的铁芯是出于综合考虑,一是考虑匝长可减少,二是磁路加长匝数也可减少,三是铁芯损耗有所减小,铁芯由于冲制等复杂影响性能降低损耗增加,业内称之为“附加损耗”,舌宽越窄附加损耗越大,一般10厘米舌宽铁芯附加损耗约20%,5厘米舌宽则40%左右,2厘米舌宽则铁芯损耗比标称损耗几乎增加近一倍,四是绕组长度虽有增加但厚度减小,漏磁仍会减小,对一般音频变压器而言,舌宽取大一些比在绕法上下功夫更简单、有效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硅钢片是由损耗产生漏磁,涡流产生反向磁场将一部分磁力线排斥出来,绕组的漏磁是初次级磁场方向不同,由于初次级在几何位置上不能完全重合,初次级磁场不能完全抵消,有部分独立存在而产生,所以没有初级电流就体现不出铁芯因素产生的“漏磁”,没有次级电流就体现不出绕组因素产生的漏磁,那些用电感表测一下就断言漏磁如何如何的帖子是值得商榷的

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来看看,给各位坛友拜年
提倡1:1-1.2的铁芯是出于综合考虑,一是考虑匝长可减少,二是磁路加长匝数也 ...

赞同!分析的好!解析的透!学习了,

网友:
这帖子回答了很多同学们的想象正方形与矩形截面的区别。实际上,成品变压器没有使用正方形截面积铁芯,即便是非标铁芯,也没有人为省铜线而选择和设计正方形截面铁芯的。正方形铁芯涡流损耗大是重要因素,特别是电子管音频变,权衡涡流损耗和省铜线,前者更重要,因而高档电子管变压器,都选择“厚舌比”较大的铁芯,甚至有的采用叠厚是舌宽2倍以上的铁芯,可见技术人员峰用心之良苦

网友:
学问很深……………还很专业

网友:
各位老师的论述,让我受益,祝各位老师,新年快乐。

网友:
受教了,那天在隔壁版块见到一种变压器比普通变压器高了近一倍,磁路加长了,相同的截面积情况下比传统的能绕更多的线,不过还未见到过这种变压器应用于音频

网友C:
不用正方形铁芯的原因主要是同样截面积下他的磁路长度较大这个是损耗大的原因。

网友:
受教了,往后做变压器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正方形铁芯的原因主要是同样截面积下他的磁路长度较大这个是损耗大的原因。

这个结论有失偏颇,用在电源变压器尚可,对于音频变压器则尤显主观。
音频变压器以电感量作为绕组匝数依据,磁路长的铁芯匝数一定成比例的减少,但变压器磁芯的损耗与绕组电流、匝数的乘积的平方成反比,所以在给定电流的情况下,长磁路磁芯用在音频变压器不但损耗不会增加,反而会与磁路长短成反比例的减小
互相参详对方观点, 明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