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论坛套件(11)

楼主(2015-09-17):
    因为本人级别限制,不能一次性全部发完参赛帖,本来在2、3楼预留了位置,可本坛编辑有时间限制。蒙各位抬爱又有一些跟帖,所以参赛帖第二季在11楼。为了不影响各位观帖的完整性,可点击主贴上方的“只看该作者”即可,谢谢!!!
    为了便于描述,本帖分为:准备、安装、静态电流调试、中频及统调、故障及排除、试听、总结评价共七个部分,在此与同好分享。
  与本机对比试听的是一台十五年以上的德生R818,估计指标有所劣化,在此说明。
  很多年没接触收音机了,这次荣幸的得以入选参赛,心里不禁有点小激动。
  这是家里的工作台,业余玩玩。

一、准备
  事先在网上下载了线路图,提前做了点功课。作为有一定销量的成熟机器,这个电路与PCB布局应该是相当简洁合理的,个别不足之处是基于成本考虑。

  与多年前熟悉的电路相比,主要差异:
  检波用了一只三极管而非以前常用的2AP9;
  输出变压器为自偶式,效率应该有所提高。

   由于矿坛参赛的这台收音机比较有意义,值得摩机,在不改变基本电路形式的原则下,拟作如下改动:
  原电路中采用了两只1N4148作简单稳压,前级供电均压约1.3V。将其改为3mm绿色LED作稳压兼电源指示,不用红、黄色是因为与面板颜色反差太小。前级供电均压提高到1.85V,使整机性能有所改善;
  考虑到兼顾镍氢电池,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取2.2V至3V,R12改为120欧;

   表供参考,有微小个体差异。

  为了避免传说中的自激,将R7增加至100欧。 将套件中的几只电解电容换为固态电容或钽电容,尽可能使用贴片元件;
  将推挽输出管换为8050,其Vce小于9013,应该要稍好一点;
  增加耳机输出插座(收到套件发现已经有预留位置),便于收听时不干扰别人;
  最终改动见电路图红色部分。

  等了几天,9月11号中午套件终于收到了。

  粗测中周、输入输出变压器是否完好、三极管β值, R2、R5、R7安装前测量准确阻值,记录备用。

二、安装
  除各级偏流电阻外的电阻安装到位,这里电阻安装规范为第一色环向上,其折弯长脚端均为电压测试点。
  采用早期常用的套管式工艺,套管分色并短于引脚,便于测量和识别。

   线圈支架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置于可变电容和电路板之间,另一种是装在电路板底面。这两种不同的安装方式会带来可变电容 / 调谐度盘1mm的位移差。
  相对而言,后一种安装方式调谐度盘更贴近面板,使得指示线更加清晰;装入机壳后,调谐度盘口的冗余间歇隐蔽在调谐度盘后面,也更符合美学原则。

   C15为470u的固态电容。贴片式安装使元件面显得简洁。

  LED安装;卡尺测量C13位置刚好在面板边框旁,借用,并在外壳相应位置开孔。

   三极管安装。

受传图限制,只能先发到这儿。每天10张图,要三天才能发完啊!!!

x

网友:
手工艺品呀。

网友:
这么好贴 不顶不行!

网友:
贴片版,拭目以待

网友:
玩无线电的朋友做事都很严谨,认真,细致,理性。各行各业如果都是这样国家,社会可能更好。

网友:
参数计算到位,选件质量优良,焊接水平过硬,好作品,赞一个!

网友A:
又是一个教学帖,真好!

楼主:
这个论坛好像超时就无法编辑,前面预占的两楼白费了。也请朋友们在本帖结束前不要再回帖,以保存帖文的完整性,谢谢!

。。。。。。。。。。。。。接一楼

   三极管安装到位。

   由于一些元件位于中周或变压器之间,所以最后安装中周和变压器是较合理的顺序,这是第一阶段的元件安装到位。

三、静态电流调试
  实际操作中,串入电流表测量电流是比较麻烦的,再加之各级静态电流都允许有一个范围而并非精确值,所以本机尽量采用射极电压测量法,更加有利于检查和复核。

  末级功放采用整机电流换算,只有低放级是串入电流表调试。
  调试用电源是多年前自制的移动可调电源。电压表隔离供电,4线制测量,5位电流表经简单校准。考虑到实际电池供电情况,调试全程使用2.7V电压。

  偏流调整小技巧:
  事先测量电位器准确阻值,当接入电路调整电流时,可通过测量悬空脚与中位脚之间的阻值推算偏置电阻的阻值。
  由于这个阻值很可能是非标值,可将其调至最接近的标称阻值观察静态电流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直到满意为止。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频繁的焊、拆元件。

  末级电流调整:
  首次接通电源,此时全机只有前级稳压回路耗电。电流为6.1mA。

  接入R11并调整,当R11阻值为1K时整机电流约13.9mA。此时R11提供的基极回路约分流2.05mA,则末级电流为:
        13.9-6.1-2.05=5.75mA
  在允许范围内。

  低放级电流调整:
  串入电流表,当R10为68K时,电流为3.2mA,估计前级通电后,这个电流会稍有降低。
  第二中放射极电压调至155mV,对应电流1.56mA(R7=99.3欧),R6为62K。
  第一中放射极电压调至低限60mV,对应电流0.398mA(R5=150.78欧),R4为47K。

  V1变频级调整,焊接天线线圈次级,初级热端悬空。当R1为470K时,R2上电压为0.365V。金属起子触碰本振端,电压下降为0.348V,说明已经起振。

   静态电流调试完毕,全部元件安装到位,正面清爽了许多。

   音量电位器最小时整机电流 17.4mA/2.7V,因为这时低放的本底噪声已经传导至功放,所以电流大于静态累加值,正常。前级电压/电源电压:1.86V/2.2V、1.94V/2.7V、1.99V/3.0V,正常。

四、中频校准及统调
  调试主要仪器是LW-1641函数信号发生器和万用表, LW-1641无调制功能,调试全程用电压挡监视AGC(R8右端)电压。
  在调试过程中随时调整LW-1641的输出信号强度,原则上是使接收信号稳定且信号强度最小,这样易于将收音机调整到最佳点。

4.1、中频465KHz校准和调整

。。。。。。明天继续。。。。。。

x

楼主:
.................接前页........................
   从天线线圈初级悬空的热端输入465KHz信号,收音机调谐度盘旋至最高端,并确保无电磁干扰。

    实测套件中周调谐在463.8KHz,基本准确。如果中频偏差太大会影响统调效果。
适当旋动三个中周磁芯收到465KHz信号,表现为扬声器发出柔和的电流声,AGC电压无信号时0.7014V,调谐准确后降为.4572V。

4.2、统调:
  统调的目的是使接收频率和调谐刻度盘吻合,并使天线回路谐振频率与本振频率线性相关。一般在低端和高端各找一个频点即可。

   由于本机直接就收到四川一台,查得频率为612KHz,并经德生R818数调收音机确认(下同)作低频段信号。
    一般性原则:
1、实际收到信号时度盘指示接近60即600KHz位置,按估计位置转动度盘至612KHz位,旋入本振磁芯重新收到这个电台;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声音最佳。
  2、将信号发生器及收音机刻度盘均置于至1300KHz(因为刻度盘上有这个点),信号发生器输出拖线置于收音机旁。调整本振连微调电容收到信号,调整天线连微调电容使AGC电压最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天线连微调电容对高频端接收效果影响很大!

   重复以上1、2步骤,使接收频率的高、低端趋于准确为止。
   可现在问题出现了。

五、故障及排除
  当反复调试几次后,收音机出现故障;反映为震动或按压电路板,接收信号会突然消失只有电磁噪声,有时则完全无声,并伴有类似接触不良的“咯啦”声。
  由于本机不需拆卸即可检测各级电压,很是方便。经反复测量,当出现完全无声故障时V1射极电压下降,提示本振停振;当播音消失只有电磁噪声时,各级电压正常。

    取出电路板用放大镜观察,未发现印制板断裂、元件虚焊或短路的迹象。  反复检查到几乎要崩溃时,发现播音消失后,同一个台实际上是偏移了位置且接收效果变差。拨动可变电容或转动调谐度盘时,“咯啦”声出现得更加频繁,初步怀疑是可变电容故障。

   又经过一番折腾,试将本振连微调电容全部旋出时,故障消失。经仔细观察,在本振连微调电容薄膜上发现一处破口,当即决定去买奖票了。

分析:
  这个破损应该是内部有残渣或毛刺经多次旋动摩擦造成的。破口引起短路,本振停振。电台偏移则应该是: 处于短路边缘的定、动片在极微小的距离上变化造成等效电容较大的改变,即便重新调到电台,但由于天线回路失谐,信号减弱,接收效果变差。
解决:
  这个可变电容无替换件,为了保证高频段指标,查得223型可变电容的微调电容容量为8P,因为没记录当时的旋出角度,根据手边现有件,在本振连并联一只4P贴片电容。

最终统调:
   在1000KHz处开始,出现接收频率和刻度盘位置偏离,最高接收频率从标准的1605KHz延展至1720KHz,即表现为接收到的电台向低端偏移。
   当线圈边缘距磁棒右端约8.5mm,天线连微调全部旋出,效果最佳。
  本机出现“频率展阔”现象,分析为加焊的电容偏小所致,暂时不动了,待合适的时候换新的可变电容。

六、试听
  本人地处四川中国电子科技城中心区域,电磁干扰可想而知,全频段都是噪声。本机白天可接收到4个台,分别是612KHz四川一台、639中央一台和711KHz的绵阳台、1116四川台,声音清晰信号稳定但伴有弱噪声。

   晚上除上述台外,还可接收到747KHz南充台、909KHz四川一台、1010KHz某台、1266KHz某台、大约1375KHz央广中国之声电台。
  特别是在比1116KHz稍低位置收到一个东南亚语的电台,可听到“印度尼西亚”这几个发音,有可能是中国对外的广播电台,但德生R818却收不到该台。

  但在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全频段都充满噪音,即便是强台都不能完全抑制,所以一大早背上相机,带上两台收音机去郊外试听,倒还吸引了一些好奇的目光,呵呵.....
  虽然只是到了近郊,可能是临近江边的原因,收听效果非常好。全频段内电磁干扰噪音都明显减弱,收到强台时电磁干扰完全被抑制。在612、639、711、1116KHz、1375KHz这几个频点都能满意收听,对小收音机而言,声音可以称得上洪亮清晰。
   其间还有几个弱台,伴有噪音但完全可以收听。与德生R818对比,效果明显胜出。

七、总结评价
   从技术指标、工艺性能、成本综合考量,机器设计和布局整体合理。
   天线线圈虽然只用单股线绕制,但电感量较高约650uH,配合140P可变电容,使得选频回路总Q值较高,统调对接收效果影响较明显,特别是以频率高端为甚。

调谐度盘太粗略,不可能做到精准统调,比如要想将1500KHz作为统调点就只能是瞎蒙。不过对这个价位的收音机也就不能苛求了。

LED兼稳压,前级允许动态范围增加。
除了可变电容上述故障外,焊接、装配、调试均一次成功,没有出现自激啸叫等现象,可能也与贴片安装方式降低了机内干扰有关。

   收听效果及音质:没有相应仪器无从谈指标。但因为独立调校,主观认为超过了同类商品收音机的正常品质,实际对比效果优于多年前的德生R818,倒是有点出乎意料。

.......全文结束,谢谢围观,欢迎探讨.........

x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前页........................
   从天线线圈初级悬空的热端输入465KHz信号,收音机调 ...

组装的非常不错,焊接水平十分过硬,采用贴片元件后,印版看上去十分整洁,图片拍得不错,尤其是收音机在放草地上的那一张拍得很有情趣。

网友:
精心组装精心调试,很好!

网友:
有理论有基础有手艺,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前页........................
   从天线线圈初级悬空的热端输入465KHz信号,收音机调 ...

绵阳哪个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绵阳哪个区的?

涪城区,老弟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涪城区,老弟也是???

高新区

网友:
设备齐全专业 焊接技术一流  学习领教了

网友:
仔细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
好几年没听过中波电台广播了。

网友:
组装的非常好,很强大

网友(2015-11-02):
楼主,我不相信你的工作台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
好作品,赞一个

网友(2015-12-07):
设备很齐全啊!动手能力也很好啊!介绍超详细、!

网友:
刚刚大概看完你写的操作步骤,真的挺详细的,不赞一个都不行。

网友(2016-01-07):
学习一下 开开眼界

网友(2016-09-13):
这比修一个收音机还费力啊
难怪现在的家电修理铺都不敢修收音机了

网友:
焊接杠杠的

网友C(2017-05-11):
我也是绵阳的 有空多交流交流。

网友:
设备很好,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绵阳的 有空多交流交流。

网友:
加个QQ 方便联系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教学帖,真好!

又是一个教学帖,真好!+1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2018-09-29):
平武的 平武的

网友(2020-09-01):
看不到大图

网友(2023-01-27):
分离件的晶体管收音机也能超越集成电路的成品机楼主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