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数据整理迁移中,稍后访问,谢谢!

网友(2015-09-18):
这个对于超期服役的电池或者性能不佳的电池会有很大作用,电容瞬放佳可以补充电瓶无法提供的部分电流完成启动以及部分电力不足时的瞬间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毕竟汽车除了启动机外还有很多车载设备,只是这些设备的功率很小而已

如果完全没有负载,也会耗电 ...
如果完全没有负载,也会耗电,电容其实也是个电阻,叫容抗。

算我钻你的牛角尖,你的这句话只对了一半,电容有漏电现象存在,所以会耗电,但是合格的电容漏电电流非常小,其耗电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说容抗就不对了,容抗是电容在交流电电路当中才会呈现出来的特性,对直流电来说,电容的容抗是无穷大,也就是说,容抗本身不消耗直流电。

网友:
以前好象看过类似内容的贴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在放电瞬间, 是电容里的电荷先主动出来 还是蓄电池里的电能先出来?  假设 电容里的电荷先知选觉,先出 ...

并联电容主要作用是减小系统内阻,电容的电荷和电瓶的电荷是同步奔出来的,这其中的关系用一个假设来说明:如果用个破电瓶启动汽车,电池内阻很大,启动的时候电瓶电压迅速降低,很可能没法顺利启动;但是如果有并联电容的话,电容中的能量可以在电瓶电压降低的时候补充给电瓶和启动器,从而完成启动。电容的作用是把原本散漫的细小能量收集起来集中释放,从而达到启动器所需的功率。
为何你的理论说不通?因为你觉得电荷出来是有先后的,实际上只要有电压存在,电源就会以光速在空间中建立电场,电池和电容的区别在于能提供的电子流的密度,也就是电流强度——变相的内阻。
至于超级电容,换个思维来看,那么坨电容的确可以独立启动汽车,而且不止一次。既然能独立启动的话,再多个电瓶也就是装装样子,电瓶可以在一边休息了。就如音响上要并联大水塘为的是提高瞬态响应,电源经过长长的导线后等同于经过了一个小电感,对于音响需要瞬态大电流的场合十分不利,也是变相的内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容主要作用是减小系统内阻,电容的电荷和电瓶的电荷是同步奔出来的,这其中的关系用一个假设来说明 ...

顶这个 理论充分 表达清楚 教授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这个 理论充分 表达清楚 教授级别!

过奖了,版主那个说法很有迷惑性,初一看没啥问题的,容易跟着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在放电瞬间, 是电容里的电荷先主动出来 还是蓄电池里的电能先出来?  假设 电容里的电荷先知选觉,先出 ...

这个道理超级对 我原来起动机没劲 并了两个电容 还是没劲 老老实实换了电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毕竟汽车除了启动机外还有很多车载设备,只是这些设备的功率很小而已

如果完全没有负载,也会耗电 ...

如果电容不漏电就不会,容抗首先要有频率,没有频率容抗无限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容接在电瓶上不启动会不会耗电瓶的电?

  谢谢你的关注,电容器是一种贮能元件,本身并不消耗电能,因而无论车辆是否起动都不会耗电瓶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道理超级对 我原来起动机没劲 并了两个电容 还是没劲 老老实实换了电瓶就好了

电池是电能储存容器  电容是电荷储存容器,  简单的理解 都是容器,为什么电容不能叫电源?    因为电容储存的不是电能 是电荷, 电荷没有恒定电动势,不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电力输出,  这个是电容和电池的根本区别  当电池和电容并联后 内阻降低这是不假 但是这里的内阻是交流内阻 而非等价的直流内阻, 所以 电容是不会给电池带来任何激情放电

网友:
没什么太大意义。。。要不早就普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朋友做过这样的实验,给电容组充电(不是RC),然后接上灯泡放电,整个放电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我 ...

我承认 这个试验中确实是成立的,这点不容置疑,但是这个实验也是大家对电容引起误解的一个源头!!!!

  但是! 这里的放电实验是电容单独放电, 此时我们从根本上去掉了电池,因为 电容内储存有电荷, 当外电路接通电灯,电荷通过电灯进行中和 电荷的移动变成电流,电流流过灯泡 从而发光,这就是电容放电的本质 ;这一点大家都应该可以理解,继续! 因为电容非常大数百法,而电灯的电阻比较大限制了电荷移动的速度,因此电容里的电荷要中和完毕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把灯泡变成导线,直接短路,此时因为大量的电荷瞬间移动得到的电流极端大, 但是放电时间极端短,当然了 如果灯泡的电阻为几个兆欧  放电时间长达数个月也是很正常的, 这里本质上的理论就和RC放电回路的时间关系是相等的。因为这个放电过程中电容两端的电压和电量有关,随着电荷不断的中和,电压也会逐步降低……   记住 这一点是单独电容放电的情况!

   再说电池, 同样都是蓄电, 为什么电池不叫电容,而叫电池?!!   本质的区别就是电池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提供恒定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和外界负载大小无关,与电池内阻有关,理想状态下当外负载电阻=电池内电阻的时候 电池即可输出最大电功率,即输出的电压 电流在一定时间内是稳定的,(输出电功率的时间的长短确定了电池容量的大小)这一点是电池和电容的根本区别

    所以在分类上 电池是电池,电容是电容, 电容不能叫电池,电池也不能叫电容。

   说回刚才开始的电容放电实验, 既然搞清楚两者的物理关系,剩下的其实就不是想当然的那么简单了

    当电容和电池并联后, 在连接的一瞬间 电池的电动势会将电容上的电荷单向移动 行成充电电流, 电荷存满后 充电电流减小0   关键的问题来了, 电池和电容并联共同向负载供电, 因为电池提供的是电动势,而电容的放电是依赖电容内的电荷中和产生电流(电容的放电过程电压会逐步降低),而电池产生的电动势则将电压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换句话说就是当电容放电,电压势必降低,此时电池的电动势会强制将电容放出的电荷而补充回来 这个电流是对等的,如此 理论,输出的电流依旧是电池供应,而非电容 。

   看看上海世博使用的超级电容公交车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到车站后 进行瞬间蓄能,车辆行驶 离开蓄能站 电容单独放电,与任何电源无关,此时的电容才是真正意义的在“放电”,因为电容超级大,而相对于动力电动机来说,则是一个比较大的电阻,根据RC放电依据,会有一个放电时间,而这个放电时间,正好是公交车运行到下一个蓄能站的 时间,因此电容给电动机工作就能维持行驶到下一个蓄能站。
   换个思维如果电容能有如此神奇功效,为什么超级电容公交车不并联一个蓄电池?

网友:
俺们东北这地方一到冬天,修车铺门前就会挂上个牌牌“勾车”,生意一直很火,无论“并电容”说的多么神奇。实践证明,没啥效果,白花钱不说,还容易留下隐患。

网友:
好电瓶并联电容能减少启动瞬间电源波动,行将报废的电瓶并联电容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毕竟汽车除了启动机外还有很多车载设备,只是这些设备的功率很小而已

如果完全没有负载,也会耗电 ...

对直流电来说,容抗应该是无限大,不会耗电吧!

网友:
只要电容不漏电就不会耗电,我试了一下,12V直接接100uf电容,没有一点电流,用数字表测量只有几十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朋友做过这样的实验,给电容组充电(不是RC),然后接上灯泡放电,整个放电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我 ...

这现象做过功率因数电容补偿柜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承认  这个试验中确实是成立的,这点不容置疑,但是这个实验也是大家对电容引起误解的一个源头!!!! ...

其实是有效果的,不过效果大小需要商榷。
你的观点是把电池看成理想的电池,真正的电池在不放电的时候电势高,而放电时刻电压低。这些正是电容发挥作用的空间。

其实可以做个试验,简单的试验,一组电池开路和工作时的电压,看看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承认  这个试验中确实是成立的,这点不容置疑,但是这个实验也是大家对电容引起误解的一个源头!!!! ...

“电池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提供恒定的电动势” 这个定义怎么来的?这个只是你归纳化学电池所得出的结论吧。电容和电池的叫法区别在于储能的原理上不同,但只要是能给负载供电,都能叫做电源或者说都能成为电源,这是概念问题。
至于你认为的并联电容降低了等效的交流内阻,的确是这样,因为启动汽车或者音响工作都是瞬态负载,并不是持续的电流,可以认为是一种有交流性质的直流电,或者称为脉冲直流,既然是变化的电流就会和交流内阻挂钩。如果是开大灯这种情况超级电容的确没啥帮助,换句话说如果电容加小了,远小于启动汽车所需的能量,那么这个电容并联是无效的。
版主仍然绕在那个死胡同里,电流流向取决于电压的高低,但是有没有想过启动汽车这种情况下电瓶的电压也会下降呢?实际情况是一个40Ah的电瓶,启动时需要承受100A以上的电流,电压会被拖低到10V,要是旧电瓶这个电压会更低,电瓶和电容谁的电压更低还说不定呢。
然后最后一句话更搞不懂了,怎么叫 “如果电容能有如此神奇功效,为什么超级电容公交车不并联一个蓄电池”。公交车用超级电容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铅酸电池对环境的污染。蓄电池寿命1~2年,电容靠物理变化来储存能量,理论上寿命是无限的,这跟本帖的主题无关了。

网友:
看到大家的争论都是在理论阶段,自己水平有限,对这个不是太了解,但是很感兴趣,以前听说坦克的启动都是加了大电容了,效果确实是有的。有没有实际自己测试了的出来说说效果。

网友:
大家可以去xcar去看看,好多人说加了有效果。具体理论自己不懂

网友:
.存在不耗电的电容吗。那只电容不漏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关注,电容器是一种贮能元件,本身并不消耗电能,因而无论车辆是否起动都不会耗电瓶的电。

把电容从电瓶上拿掉,没多久电压就会掉到0,不耗电,能量哪去了?

网友: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电容从电瓶上拿掉,没多久电压就会掉到0,不耗电,能量哪去了?

  那是因为电容器的内部漏电所造成的,从理论上 来说如果电容器两极间的电介质绝缘良好,电容器所贮存的电苛是不能从一极跑到另一极去的,说通俗点就是电容器不漏电,这样电容器是可以保持其两端电压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