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功放、HIFI功放、民用功放三者的详细区别,就音质而言区别是不是很大呢?

楼主(2015-09-18):
这个分类不对,从使用环境和用途来区分,就是专业功放和民用功放两大类。舞台功放属于专业功放类别,HIFI功放一般俗指高品质民用功放,属于民用功放一种。
      有人说专业功放音质一般,但在刻录碟片的时候,现场的扩声设备都是专业功放,碟片记录的声音就是专业功放的效果,效果能差吗?当然,如果民用功放素质一般,那怎么能达到真实还原音乐的效果呢?
       关于音质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进行简单的比较是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有的放矢,根据你的用途和使用环境而提出具体实际的问题,这样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案。

舞台功放对音质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在室外用,所以对功率要求比较高,这样才能推动后面的几个大专业音响,舞台功放一般都是专业功放,也有可能是广播功放!
HIFI功放,顾名思意,即是发烧友功放,一般它是不失真还原唱片,它追求原声!对电子器件选取也是最苛刻的
民用功放偏重低音,和一些信号效果的处理,比如说背景音乐同人声分离,各个频段的增益!人声效果的处理。
如果家庭用的音响选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了,我可以简单的给您讲解一下,惠威和漫步者这两款还是不错的,好多朋友都告诉我,惠威价格高的,有一定的性价比,音质有保证,但是价格低的,声音方便就会经常出问题;漫步者现在的箱体工艺水平还可以,但扬声器的素质,客观的说,在同价位产品中,在这些家中高档生产者中应该是倒着数的。所以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才行~BT-audio BM 家庭影院很不错的,BM影院是纯正英国传统影院风格,完美展现了英式豪华。采用DPF零失真三分频技术,将高中低三频段完美的融合为一体,使BM影院的氛围感和空间感形成了质的飞跃。极佳的空间定位感所营造出的最强临场感体验,将带您走进三维立体空间,体验临场感最强的家庭影院套装,让你足不出户,一样享受影院的逼真写实、震撼爆棚。
BM影院的樱桃木色箱体、黑色亚光面板,显示了其华美典雅的造型、独具匠心的设计,超凡的音质效果更是在带给您强烈视觉冲击。

舞台功放一般相对其它两种功放,功率都比较大,音质要求不是太高,而且舞台功放前级设备非常多(调音台,效果器,各类周边等等),所以舞台的末级功放几乎都是纯后级功放(就是人们说的原汁原味播放的,失真很小的,原来的真正的高保真功放),就是没有任何其它功能,只做功率放大。这种功放面板上,外观看起来就是上面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和音量调整旋钮,其它什么都没有。如果还有的话,一定是还有个功放电源指示灯。

民用功放一般是合并式功放,即一台功放集成前置放大,AUX输入,话筒混响,数字效果之类的,外观看起来,可以插话筒,可外接音源,可以调整EQ,延迟等等功能,功率几十瓦到几百瓦的也都有。

HIFI功放是高保真功放,通常是专业功放,一般做欣赏用,或者录音用,性能非常高,通常HIFI功放都是甲类功放,功率一般不是太大。功能上和舞台功放类似,没有过多的功能,有时候会加入一些无源或有源的均衡器。

以上三种功率放大器从音质上说,HIFI功放音质最好,好点的舞台功放效果其次,音质最一般的就是家用功放。但这么排列不是绝对的,因为音响的价格差异非常的悬殊,性能差别也非常大,这里的排列一般是价格接近的情况下的比较。原因也很简单,同样的价格下,播放来源于同一首歌曲(相同的音源)的音乐音质:甲类HIFI功放肯定高于其它两种功放;舞台功放由于只有功率放大,所以价格相接近的时候,要比民用家庭合并式的功放性能要好;家用功放跟其它类型功放在同等价格下,要有几乎所有的常用功能,所以音质肯定排在最后,工厂的生产成本摆在那里。

楼主:
舞台功放主要是功率大, HIFI功放为高保真立体声功放,主要特点是只有两个声道,适合音乐发烧友播放音乐歌曲 ;民用功放也含有HIFI功放和AV功放,带有环绕立体声功能,适合播放大片,以营造逼真的现场感。

无论哪种功放,其音质有好有坏,关键要看价位和品牌,便宜的几百元、上千元一台,音质肯定很一般或者是寿命短;高档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一台,音质肯定不会差,应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用途来挑选购买。

另外,不同品牌、价格的功放和不同品牌、价格的音箱相组合,其播放出来的音质、音效是不一样的。

楼主:
很大很大很大滴,好的音响设备比房子都值钱多了……

网友:
HIFI功放可以兼顾舞台功放,有些舞台功放是HIFI功放,舞台音响系统对音场要求没那么高,对传播距离要求比较高,高中低各个频段均衡性比较差。有些几十W的HIFI功放是宰水鱼的连变压器都还是工业用的,真正的好功放非常少。而有些功放非常经典稍微改动一下换个变压器什么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功放如CROWN的一些采用传统变压器监听系列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舞台功放主要是功率大, HIFI功放为高保真立体声功放,主要特点是只有两个声道,适合音乐发烧友播放音乐歌曲 ...

说的很好,搭配也很重要的。

网友:
玩不起,也没有环境玩啊

网友:
还是纯功放好

网友:
HIFI功放是指哪些?

网友:
自己出行用什么,是开小汽车,开大客车,做火车?小功率和大功率的区别是类似的,多大的功率需求就用多大的,用更大一个级别的不会有更好的效果。自己对比的话,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没有人用HIFI放大器直接驱动耳机呢,因为用不着也因为用了以后效果不会好。功率余量是要有的,平时客厅2W的音乐功率对绝大部分人够用,那么20W的音乐功率就够用,100W就非常有余量,1000W就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网友(2016-01-04):
我是进来学习的,谢谢指教

网友:
同样的箱,用舞台功放推过就不太愿意再听家用机的效果了。现在一直在用奥妙的专业机和雅马哈pc1602当主力机,偶尔听听家用机,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