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太阳能电池板,衰退太厉害了,三年剩50%不到……

楼主(2015-09-19):
响应环保号召,刚好手上又有电动车升级锂电拆下来的一组48V20A电池,于是想到捣鼓太阳能。      2012年3月先后买了三块太阳能电池板,都是某尚。现在网店都是皇冠了,分别是两张45W,一张35W,并联使用。

充电设备:3块开路22V,工作电压18V的电池板并联,经过自己升级的DCDC升压到27V稳压对两组24V40A的电池充电,输入低于18V自动减功率。太阳能电池板是直接固定在铁皮棚上。3月正午的阳光下,当时测的DCDC输入端工作电压18.1V电流5.32A将近100W,DCDC输出端为25.4V3.29A.

用电设备:三个鱼缸水泵每个3W上下24小时运行,客厅大灯30W 日亚led 18-23点开启,门口9Wled晚上自动开启。

三年过去了,本以为蓄电池会有问题,拆下来,逐个用电子负载2A测量,均在19AH以上。传说中的蓄电池损耗品,竟然没有损耗

再检查DCDC两端供电情况,发现现在输入为16.79V2.8A  输出为26.67V1.55A 总功率为47W,充电功率为41.338
这是正午两点今天的数值,还是刚把电池板洗干净的数值,

总结一句话,坑爹的太阳能。电费还没回来,板子就废了

为什么衰减大,看图

整体

碎成麻花的35W

开裂的45W
广东气温有多高,太阳又有多猛

地表温度

室内墙面温度

网友A:
30年前的75W太阳能电池板现在还在用,衰减不超过15%
也是和你一样的牌子的太阳能电池板,也是12年的12000W在用,衰减不超过10%
你的问题是这样的:3块板子不能直接并联,需加二极管隔离,现在一块已经碎了没有电流输出,剩下2块应该是被雷击了或者温差导致的裂片,所以输出减小了,并不是正常的衰减,不要误导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后买了三块太阳能电池板,分别是两张45W,一张35W,并联使用。3月正午的阳光下,当时测的DCDC输入端工 ...

我怎么没听说过 太阳能发电板还有功率余量这一说哈。我百度了 找不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网友A:
另外太阳能电池板没有功率余量这一说,只有标称功率,最大功率,实际功率
正规厂家一般标称功率<最大功率,小厂子的标称功率=最大功率,因为正规厂家要保用20年,20年后实际功率不能低于标称功率的80-90%,也就是说小厂子的板子标称功率基本上就是最大功率,而正规厂子的板子会标低功率来卖,以保证20年后衰减不超标,给自己的板子衰减提前留有余量

网友:
楼主测一测3块电池板,碎了的看样子电流大约100MA或以下,裂片的电流下降20%以上,没有裂片的电流变化不大,3块电压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
这是头次听到,太没有底线了……

网友B:
‘’先后买了三块太阳能电池板,分别是两张45W,一张35W,并联使用。3月正午的阳光下,当时测的DCDC输入端工作电压18.1V电流5.32A将近100W‘’

老兄,你的三块太阳能电池板功率加起来的总和才125W。平时使用中输出功率就将近100W。接近三块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总和的极限功率125W。根据民用电器设备的使用原则,电器功率至少要留有30%~45%以上的裕量(保留功率),若为长期持续发电设备则最好留有45%~60%的功率裕量,也就是说你要它们平时输出100W的电源功率,那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总功率应该达到160W~200W以上,而且功率越大越好,太阳能电池板负载越轻。损坏的就越慢,寿命就越长。

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还有就是跟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厂家的使用制造材料、制造工艺、质量和架设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相关专业技术和位置也有关。

例如:有的地方架设民用太阳能电池板,要做好整个太阳能电池板的散热问题。

记住:太阳能电池板是用光发电,不是用热量发电。过度的高温,太阳能电池板一样会加速损坏,缩短寿命。

网友:
4楼网友“谁用了我的名”说的也是对的。

每块太阳能电池板不能直接并联,需加大电流的电源整流二极管做互相隔离。否则,各块太阳能电池板之间会有电流互相干扰正常运行,再加上三块太阳能电池板功率也不一样,寿命缩短是必然的。

楼主:
应该是三楼说的散热问题,最热的时候表面温度测过55的。做为一般的消费者,我们怎样来避免这个问题?要物有所值

网友B:
当然这是排除了被人为损坏太阳能电池板的现象后,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应该注意的事项。

楼主:
都接了二极管串联输出的,现在为止,每一块都有电流输出,裂的那块电流最小而已。用直流钳表测的。所以也没有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这是排除了被人为损坏太阳能电池板的现象后,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应该注意的事项。

小县城,周边没有高楼,冰雹倒是每年都有

网友:
想想吧,在太阳能电池板正、反面怎么附加散热措施,又不影响太阳能电池板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强度。

网友B:
很多民间半专业的人士,最先想到的就是持续循环水冷……

太阳能电池板正面两层靠得很近的玻璃夹层和里面反复循环流动的冷水是透明的,太阳能电池板反面散热……

网友:
与裂片关系最大,现在一块已经碎了几乎没有电流输出,剩下2块应该是被雷击了或者温差导致的裂片,所以输出减小了,并不是正常的衰减
与温度关系不大,大太阳下电池板个个都是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民间半专业的人士,最先想到的就是持续循环水冷……

水冷的造价高,应该是我下面没有留足够的散热空间。

网友:
想到水冷的是真正搞太阳能的,光热并用的,并且提高效率

网友:
朋友那里用了几块光热并用的,夏天连太阳能热水器都省了

网友:
裂了 坏了 换几块吧

网友:
看“碎成麻花的35W”的太阳板,明显是被东西砸过。

网友:
下次安装注意安装角度,角度应该大一些,天上掉东西下来不容易坏

网友:
衰减那么恐怖,本来想买几张300W的,这么一说我胃口都倒了,不知道买不买好,还是想考虑买个风力发电机。

网友:
不是衰减的厉害,而是破碎了、裂片了,也就是说坏了

网友:
学习一下,顺便得分升级

网友:
买了两块250w的,现在还没想好怎么装呢

网友:
看来技术还是不行啊

网友:
温度太高导致的太阳板裂了

网友:
学了不少,可惜我们四川一年没几天光照强的,热的时候都是闷热,用不上太阳能

网友:
過段時間也想準備入手,,太陽能輸出應該加二極管隔離,這點同意,,

网友:
与温度无关,太阳能电池板天天晒太阳,个个温度都是60度以上,没见一个裂片的,倒是有安装过紧热胀冷缩而爆板的,自己做太阳能电池板PID恢复时,温度加到100度几十个小时也没见一个裂片的

网友:
裂片的原因可能是外力引起(人为或冰雹)或雷击,冷热不均匀的可能性很小(玻璃板是好的)

网友:
看你电池片似乎是有裂纹了,应该是质量确实有问题,或者使用过程中有外界因素导致的应力

网友C:
您的数据,现在可能不太准,但您这个长时间的使用体会,很有用。
能不能给更细的说说,并从更高的角度,在测试,重认识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跟楼主的安装位置有关,应该加高60-100CM,你现在这样下面根本不能通风,电池板的温度可想而知了,有的人还用风扇对电池板进行辅助散热,而楼主把自然风也给阻掉了,在高温天气,电池板的温度估计会超过70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数据,现在可能不太准,但您这个长时间的使用体会,很有用。
能不能给更细的说说,并从更高的角度,在 ...

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角度,同样的太阳。几年前跟现在输出功率不一样,就肯定是某部分有问题。实际上也看到电池板的损坏。给大家做个警惕,使用不当,电池板的寿命将大打折扣

网友:
里面的学问还不少啊, 学习了

网友:
看了有学问,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角度,同样的太阳。几年前跟现在输出功率不一样,就肯定是某部分有问题。实际上也看到电 ...

我是想知道衰退有多大?
您不是想说衰退啊

衰退,要时间长了才能测出,您能给测测吗?
谢谢

网友:
不   是   光   衰

网友(2017-08-25):
天气凉爽的时候你再测测,温度高太阳能板热衰减很严重的。

网友:
安装不规范,眀显物理损伤。

网友:
粗制滥造的产品。

网友:
看到有硬伤了

网友:
学习中,又长知识了。

网友:
不要疏忽太阳板表面的清洁,脏了也影响效率污染严重或有局部遮挡会烧毁单元格。板子的角度是根据你所处的纬度决定的也影响效率。

网友(2018-06-10):
我这有个国有太阳能电站,没有这些的问题啊

网友:
光伏现在还是不明朗,回本太慢

网友:
进来学习的。手上有2块3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年前的75W太阳能电池板现在还在用,衰减不超过15%
也是和你一样的牌子的太阳能电池板,也是12年的12000W ...

历害了 我的哥

网友:
现在装的太阳能板卖给电网那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后买了三块太阳能电池板,分别是两张45W,一张35W,并联使用。3月正午的阳光下,当时测的DCDC输入端 ...

大太阳下电池板个个都是高温的

网友:
太阳能电,热双用确实是专业搞太阳能的。

网友:
学习太阳能发电知识。

网友:
这东西5年是一大关了。后续问题多多

网友(2018-09-22):
节能环保太阳能,这个可以有。

网友:
看来太阳能利用电池板的安装维护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出了问题时应该首先检讨一下自己的原因,以免误人误己!

网友:
呵呵   这些东西 有很多不合格了产品危害了我们的信任

网友:
MD一看时间   原来是挖坟的。。。。。。
  电池7.8年前的就开始批量报废了,根本不到20年,我们这 天*光能  内部人士消息。我说那好倒卖二手 电池 或者回收硅片,他说回收铝框  来钱快

网友:
需要配比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2020-06-18):
目前的电池板并不是太耐用的

网友:
事实再次证明,电池板不能只看表象,按转换效率,衰减速度,分三六九等!水深

网友(2022-05-13):
本来想在海鲜市场弄两块来给鱼缸水泵用,减少电费……我这业余人士实在是怕怕了

网友:
我的2年了也有闪电纹了,X宝货,刚拿到的新板时,硅片都有显著色差的,功率下降虽然不明显,希望还能将就着用上几年,好出本

网友:
有一阵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光伏板上的发电硅片,之所以产生闪电纹,会不因为太晴好的天,我没及时把电用掉的原因,导致硅片上吸收的光能没地方走,自体消耗发发热,导致温度过高,膨胀变形过大,然后不可逆恢复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太阳能电池板没有功率余量这一说,只有标称功率,最大功率,实际功率
正规厂家一般标称功率

光伏电站用的板子,实际比一般市场卖的同等标称功率的板子,电压,电流都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