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d3b7朋友,我的极低失真1KHz信号源也做好了

楼主(2015-09-19):
刚刚过去的矿坛第六届DIY大赛,各位朋友大显身手啊。
其中d3b7老师按照《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书中电路制作了1KHZ定频“超低失真正弦波信号源”,让我灰常喜欢 于是跟伟大的d3b7老师取取经,咨询了制作方法和细节。让我惊喜的是,d3b7老师打的PCB板有少许余量,非常慷慨的赠送了我一块 真是太高兴了
根据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0415455和d3b7老师的指点,我今天也做成了 这个小电路。

这是原始电路图

d3b7老师对它的原件参数有些许改动,原图C1、2是0.047的,实际改为0.1μ;图中R6、7是100欧+3.3K,实际改为200欧的3296电位器+16K固定电阻。
我在实际制作中就低取材,尽量使用先有原件,VR电位器用的是500欧,原图2SK30场管用的国产铁冒3DJ6。TL071用的LF356。
调试过程中发现200欧3296+16K的电阻还是大了一点点,当电位器调到0时,信号还是稍稍大于1K,马上给16K并联个470K的电阻,问题解决
情况下图,没有高精度的频率计,四位半的老数字表频率档先凑合一下吧,调整两个200欧的3296,频率正好为1000赫兹。
d3b7老师老师的帖子是“超低失真正弦波振荡器”,我认为应该改为“极低失真正弦波振动器”,因为我反复细致调节VR后,用点频失真仪测量它的失真,根本就跟没开机一样,不起表。这种失真仪最小可读测量值是0.002%,就是说电路实测的失真竟然可以小于0.002%,也就是十万分之二 !这已经远远低于一般民用产品的标准范围了。
示波器可见非常性感的标准正弦波

弄了个可爱的小铁盒把变压器、电源板和主电路板装起来,就成了

铁盒上的图案是不是萌萌哒

网友:
祝贺又增添一台仪器,以后做出更好的放大器作品

网友A:
海河老师的大作。
这电路打算怎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河老师的大作。
这电路打算怎么应用?

小平老师
我这失真仪是定频的,只能测试400和1K两种频率信号的失真。相对来说1k最常用,所以早就想弄个低失真的1K信号源来配合失真仪用了。
具体使用,当然是日后做胆机时调机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平老师
我这失真仪是定频的,只能测试400和1K两种频率信号的失真。相对来说1k最常用,所以早就想 ...

真是个好主意。今晚焊好了台6P6的阴极输出。好象输出功率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好主意。今晚焊好了台6P6的阴极输出。好象输出功率偏小了

阴极输出,没有电压增益,全靠前面的电压放大级。
要想输出较高功率,就得加大推动电压,再适当提高6P6P供电

网友:
精度太高了,回头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真仪的最小量程可信度不高吧

最小量程哪怕误差达到正负20%,所得到的绝对值结果仍然还是非常小。对于不同于标准的1V、3V、10V等等挡位来说,最小量程一方面是用来挖掘小信号,另一方面就是获得一个参考值,而参考值一般并不需要十分精确。

可信度的概念,主要用于数值统计方法,它的倒数就是不确定度,例如说“误差正负20%”,它与这里测量所需要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满度的20%还行,楼主说失真仪基本都没反映说明已无参考价值。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失真仪的说明书给出 ...

您可以怀疑仪器,不过也就只能怀疑保养不善的老仪器而已。对现代的元件(运放等等)随便怀疑,就说不过去了。
这个电路1kHz的失真度做到 0.001% 也就是 -100dB 以下,都是小菜一碟。
原作者的测试结果是:THD+N: -124dB.

网友:
海总手真巧,做的非常规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满度的20%还行,楼主说失真仪基本都没反映说明已无参考价值。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失真仪的说明书给出 ...

看来您还是不理解这里的测试是什么意思。

说白了,楼主的测试就是个“通表”测试,有或者没有,高于特定门限还是低于特定门限,就是一个数量级的判定,和精度没什么关系。楼主的例子,顶多就是说明被测设备的失真/噪声低于测量仪器的本底,仅此而已。精度和数量级的表述分属两个不同的测量领域,再说“精度”一词表述不严格,国家标准中早已废弃,而代之于“不确定度”作为准确度的适用范围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满度的20%还行,楼主说失真仪基本都没反映说明已无参考价值。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失真仪的说明书给出 ...

  您好,国产老仪器精度确实比不了现在的高端东西,但是术业有专攻,这个就是干这用的。 定频的失真仪就是比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要精确很多。
不能以起不起表来判断仪器是否可靠。 就是5位半甚至9位半的数字电压表,当它测量没有电压的东西时,依然应该显示为0,不能因为它显示为0 了,就说它不准。
真正的好表,恰恰是精确度和抗干扰能力综合素质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不是怀疑信号发生器的精度,只是觉得这样测试试不妥

  板子的制作者,也就是回复您帖子的d3b7老师用频谱仪测过,比我的国产失真仪高大上多了,也精确了N多数量级,他测试结果我我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b7老师的原帖能发个链接给我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10415455

网友C:
发一个(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上的失真度仪电路大家看看。
分辨力为百万分之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
其中毫伏表电路最小分辨力2uV,不是一般的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上的失真度仪电路大家看看。
分辨力为百万分之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电路几年前我在矿坛也看见过。
其实东西倒不是多太难。关键的制作难度是那两个双联电位器,这种T型陷波滤波器对于电位器和电容的同步度要求很高,不是一般市场上能买到的常用原件能胜任的。
尤其是这年头,市售的电位器实在实在让我失望,普通的100K双联互相误差有10多K

网友(2017-04-13):
请问还有PCB板吗?也想做一个

网友D:
卧槽…楼主用的示波器!和我的是…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楼主用的示波器!和我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安罗20M,挺普通的。
进口原件,国内组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安罗20M,挺普通的。
进口原件,国内组装的。

现在都还在服役…!!!
除了那个调节亮度的电位器…有点抽风…!!
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还在服役…!!!
除了那个调节亮度的电位器…有点抽风…!!
其他一切正常…!!

工作正常  就是波段开关一开始触点有些氧化。我用电子专用清洗剂喷喷,就好了。